用戶名  找回密碼
馬達啟動電容的疑問?

楼主(2013-11-15):
請教族友大大們~
小弟才疏學淺,特求教
一般馬達需要有啟動電容的時機?為何需要啟動電容?
馬達及啟動電容要如何做搭配?
希望不吝賜教(若此文發錯位置還請告知)
感謝~

网友A:
個人淺見
再單相交流運轉的感應電動機(壓縮機、馬達...等)
單相電源並無法產生旋轉磁場,
其產生的磁場是大小變化的磁場,但方向不會改變,
因此無法啟動馬達,所以單相感應電動機內必需將單相電
源轉成二相來啟動,因此單相感應電動機內至少有二相繞組

電容分相式(常用的方式)

至於怎樣簡易計算
這是查來的
電容(微法)=額定電流/ (額定電壓*功率因數)
參數就是電機銘牌上的
還有個經驗公式:c=350000*I/2*p*u*f*cosθ
c為電容,I為電流,P為極對數,U為電壓,f為頻率
=================

這是抄的.....

一用電器中電機的啟動電容損壞或容量降低是不能修復的只能更換。

啟動電容的容量(uF)要用標稱和電容:
有的人在維修單相電容運轉式電機時,為了提高電動機的啟動轉矩,常隨意選大容量的電容換上,誤認為電容容量越大越好。
其實,這種做法雖能提高啟動轉矩,但電機的啟動電流也會以更大的比率增加,這對電機是極為不利的。
一般情況,在單相電容啟動式電機中,啟動繞組中串聯的電容容量增加1倍,啟動轉矩只能增加50%,而啟動電流卻要增加200%。
在單相電容運轉式電機中,當電容容量增加2倍時,啟動轉矩雖可增加近2倍,但電機的效率將降低50%。
這會使電機幾乎不能驅動原來的負載,如繼續通電,電機長時間處於過負載狀態,將燒壞繞組。
可見,維修電機時,如果對配用的電容器選擇不當,會給電機帶來嚴重後果。
更換啟動、運轉電容時,最好選用與原配置參數相同的電容。

如果電容器損壞,又不知道或看不清標註參數,可按下面公式計算選配:C=8JS(uF)

式中,C-配用的電容量,單位為微法(uF);J-電機啟動繞組電流密度,一般選5~7A/平方mm;S-啟動繞組導線截面積(平方mm)。

此文例1中金龍檯扇電機啟動繞組線圈重新繞製後,測出啟動繞組線徑為0.17mm,則截面積S=0.0226平方mm,選J=7A/平方mm,所以1 ~ 6
C=8×7×0.0226     1.26uF

實際選配參數為1.2uF±5%,耐壓500V的電容。 另外應注意電容的耐壓值一定要高於400V,以防擊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個人淺見
再單相交流運轉的感應電動機(壓縮機、馬達...等)
單相電源並無法產生旋轉磁場,

版大~請問有關啟動電容、馬達、線圈、繞線、電磁、磁漏、磁場、變壓器...這方面的知識有書可以讀嗎?還是需要網路爬文呢?謝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大~請問有關啟動電容、馬達、線圈、繞線、電磁、磁漏、磁場、變壓器...這方面的知識有書可以讀嗎?還是 ...

我是版小......

如果我說有書你一定會請我推薦哪些書~
但我會告訴你更簡單的GOOGLE,基本上可以讓你先有個整體觀念
除非你是要設計電動機,否則很多太過餘進階的資訊可能也不需要知道
一些設計階段就已經(設計)好得特性、參數早已固定
除非你有驗證儀器,否則也只能從公式上去推導....

反觀
維修實務上
可能是遇到殺肉機、零件機缺料
正常你可以看得到電機特性參數(EX:機器規格銘牌、馬達規格銘牌...等)
用以上的簡易公式大概就可以推出可能的啟動電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版小......

如果我說有書你一定會請我推薦哪些書~

瞭解~謝謝「版小」大的建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瞭解~謝謝「版小」大的建言。

....哈~~
在這裡一堆(版大)之前

我真的是最小的....所以簡稱版小(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
在這裡一堆(版大)之前

沒關係啊~終究是會「長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淺見
再單相交流運轉的感應電動機(壓縮機、馬達...等)
單相電源並無法產生旋轉磁場,

感謝macliu 大詳細的回覆n_11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
在這裡一堆(版大)之前

好厲害的版小!!

网友:
版小都這麼高竿 ,由此可知pigoo高手如雲,我門這些版小小小............服氣啦(福氣啦).

网友:
馬達(電動機)使用啟動電容只使用於單向馬達上
主要是做偏向使用   若再三相電壓馬達就不使用啟動電容
以下是單相馬達常使用啟動規格参考值 希望對您有用

AC單相感應馬達啟動電容器規格參考表
AC單相感應馬達(HP)        啟動電容規格( UF /VAC)        運轉電容規格(UF/VAC)
1/4 HP                        100UF/125V-150UF/125V        無
1/2HP                        200 UF/125V                        無
1HP                                400 UF/125V                        無
2HP                                600 UF/125V                        無
3HP                                800 UF/250V                        參考各廠牌規格
5HP                                800 UF/250V                        參考各廠牌規格

要注意使用電壓
單相110v   電壓要使用125v以上
單相220v   電壓要使用250v以上
(避免成炸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