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電路板就是要用印的 - 3D printer.

楼主(2013-11-15):
印刷電路板就是要用印的 - 3D printer.

可以把電路的銅箔直接印在各種薄的平面材質上,例如:紙,布,塑膠片等等,實在很方便,我一直想用導電膠來玩看看的說.
The EX¹ - rapid 3D printing of circuit boards.

网友A:
真是好東西.如何將零件固定在此印刷材質上?(應該不能用烙鐵吧?用熱風槍?要如何才能體驗?)

网友:
這種少量製作對 RD 會更方便了,只是固定零件可能是個關鍵技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好東西.如何將零件固定在此印刷材質上?(應該不能用烙鐵吧?用熱風槍?要如何才能體驗?) ...

他們是希望非專業的也可以玩,用導電膠黏零件,若不想用還是得用焊接SMD的高度技巧,若材質是紙類,塑膠類等等易燃或不耐溫度的,熱風槍應該是不適用,若是在玻璃或電木板上或許沒有問題.

比起焊接一般的電木板PCB,焊接SMD則需要更多的技巧,所以我想它應該是屬於高度的焊接技巧,非專業的想不用導電膠,恐怕很難玩.

目前公佈的目的應該是籌錢,而不是銷售,因為目前的價格應該是很高.

最底下有解答:
Can I solder to circuits printed with the printer?
Absolutely! You can solder with an iron, hot air reflow, or even use conductive glue (which we’ve included in the Macgyver Kit for you). What works best will depend on the surface you’re printing on, and we encourage you to experiment.

网友:
有意思的東西。。。。快叫Wish大去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