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征求CLAA320W01-C的規格書(已解決)

楼主(2013-11-15):
因為不會修只好改公板
http://bbs.pigoo.com/thread-48027-1-1.html
我找到的是下圖的規格CLAA320W01沒有C
只跳到19腳
但點起來怪怪的像破圖這樣(有畫面)
不知道是跳錯屏線還是程序有問題~我把所有的1366X768程序都試過了

楼主:
有大大說CLAA320WA01-C
跟CLAA320WA01是不一樣的
所以標題改征求CLAA320WA01-C的規格表
因為我找不到也~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大大說CLAA320WA01-C
跟CLAA320WA01是不一樣的
所以標題改征求CLAA320WA01-C的規格表

程式是對的喔
線是有問題

网友:
1、首先將屏線接到屏那端,驅動板這邊先不接。三用表測量一下電源和地不要短路,其它藍白的絞線為一組,電阻值在100歐姆左右。

网友:
照這張圖 跳線

网友A:
如果是你PO的面板規格書   這條專用屏線我有 進10條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6399208658你看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你PO的面板規格書   這條專用屏線我有 進10條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6399208658你看對 ...

謝謝回覆喔
我也不知道我載的規格表對不對
↓這是面板型號
↓原廠線跟我跳的屏
↓試過所有的1366x768程序點起來變這樣

网友B:
http://bbs.pigoo.com/thread-46065-1-3.html

CLAA320WA01

CLAA320WA01    c

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pigoo.com/thread-46065-1-3.html

謝謝提供資訊
不過wet大 那帖的面板規格好像跟我不太一樣
他的是CLAA320WA01
我的是CLAA320WA01    c
不確定屏線定義一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pigoo.com/thread-46065-1-3.html

CLAA320WA01

所以很有可能是程序的問題了~
謝謝喔~

网友C:
CLAA320WA01

CLAA320WA01    c

確定通用

楼主:
只好先試試別的版本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LAA320WA01

CLAA320WA01    c

謝謝回覆
有看過你發的這個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46065-1-3.html
你給公板的程序好像跟我的版本不太一樣~可不可以借用你的版本試試

网友C:
我是用這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這組
PNL_General_1366_768_6Bit_QJFS_MSV59_03_IR_CVT_KA47_7KEY_TCHINESE__SiR620D_NF_R_AT_0x2D2D ...

謝謝~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這組
PNL_General_1366_768_6Bit_QJFS_MSV59_03_IR_CVT_KA47_7KEY_TCHINESE__SiR620D_NF_R_AT_0x2D2D ...

程序對了變遙控器不能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程序對了變遙控器不能用~

手動重新掃台 看看
是否正常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動重新掃台 看看
是否正常喔

工作室沒有線電視
畫面應該是沒問題了
wet 大給的是舊版程序所以搖控器不能用~
但新版程序又變屏不對~正要跟惠民問問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工作室沒有線電視
畫面應該是沒問題了
wet 大給的是舊版程序所以搖控器不能用~

入公模看看 可以設定麼

网友E:
出現問題1,畫面偏暗,亮度調到80還是有點暗

ADJ拿掉試試...

出現問題2,遙控器的選台鈕不會動作,不能選台

沒自動掃台吧.....

        hingen

點評回覆

評分 舉報

hingen

運算放大器

Rank: 3Rank: 3

好文
加分
威望
回文
積分
發文
UID

    串個門
    加好友
    打招呼
    發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出現問題1,畫面偏暗,亮度調到80還是有點暗

    ADJ拿掉試試...

哈哈~ 又搞笑了~

真的自動掃台之後遙控器的選台就可以用了~

這篇文章就讓大家在工作繁忙之餘笑一下吧

有關亮度問題,把ADJ拿掉的確就正常了,而且也可以調亮度

但是ADJ不就是在控制亮度的嗎?為什麼拿掉就正常還可以調亮度

這是我的認知錯誤嗎??

到目前為止,算是完全OK了,喇叭也裝上沒問題

畫面也蠻漂亮的,現在就剩把板子固定好,裝上背蓋就大功告成

等整理好後再拍幾張完工圖上來

謝謝各位前輩的幫忙~~我只能位各位加個分了表感謝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程序對了變遙控器不能用~

1 新程序1366x768

2 V59菜單1147進入GENERAL SETTING調到8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入公模看看 可以設定麼

是搖控器完全不能用
不是不能選台的意思
所以此帖算是完結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新程序1366x768

2 V59菜單1147進入GENERAL SETTING調到8

好馬上試~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