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是什麼液晶電視?一閃即滅有聲無影[已完修]

楼主(2013-11-16):
請教各位大大有遇過這樣狀況可以先行判斷嗎?

這台液晶電視無任何品名型號,量螢幕17吋:
電源開啟後亮藍色燈約3秒亮粉色燈,粉色燈持續保持著
亮粉色燈時螢幕快閃一下!
利用慢速拍攝的畫面,可是畫面怎麼有分兩半呢?
是否燈管點亮時不均勻的關係?還是因為高壓板輸出的關係?
未開機時:測量高壓板電源輸入端有12.24V,ON/OFF黃色線0.14V
開機後:電源輸入端有12.16V,ON/OFF黃色線4.81V

目前有聲音,其他功能正常,如果有輸入訊號時,當電源開啟一閃當下有看到節目畫面

如果換掉高壓板是否問題可以解決呢?小弟在意那畫面分兩半會不會還在?
感謝!

网友:
雜牌機.外接power先確認好壞.再考慮高壓版.

楼主:
lcd85311230大的意思是?
先確認外接電源變壓器12V(4A)那個ㄇ?

网友:
個人認為不是電源不足造成的
如果電源因為高壓點燈而不足的話
應該會開機閃一下就整個關機了
開機背光閃一下有看到畫面,聲音正常
通常都是燈管老化,高壓版OVP,或是高壓漏電OCP
建議先更換高壓版

楼主:
[雄爸爸]
謝謝你的建議!

[lcd85311230]
測量外接電源為12.22V(無負載),加載時12.16V,電壓正常

剛才用外接AV信號輸入,有看到一閃時的畫面是完整的,沒有分成兩半的狀況,
可以用聽的當收音機囉!
下午去買片高壓板換看看再試試~

网友:
這塊高壓公板不貴可以去買一塊來試試

网友:
看這台的機板、線路用線,很明顯是用公版改機再裝外殼的自改機!!

沒有廠牌的????

公版的料件很多可以通用,也不難找!!

网友:
這是中 永和 那裏出的白牌 網拍一堆

楼主:
果然,版上高手如雲,看看就能知道這台的來攏去脈!

楼主:
真的是幸運!買回來簡直一模一樣,
送電後即告完修囉!
謝謝各位建言!

网友:
恭喜完修呀 學到了 就是你的 別人拿不走的財產n_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