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SANYO-SMT32LD6 液晶顯示器維修

楼主(2013-11-16):
TL431-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41667-1-1.html
測量的對照!!

网友A:
替代品規格降級.想再多修幾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替代品規格降級.想再多修幾次.

您真快,我都還沒編輯好???

其實有關您指的替代品規格降級,正確應該是說前維修者把它升級了吧???

因為這個空間根本不適合安裝1000u/35V的電容,就算瘦身過的,高度應該也會超過機殼的限制。

我只是把她回復為原本的規格使用而已!!

謝謝指教!!

网友A:
NO.NO 原始電壓就是35v容值不是680就是8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NO 原始電壓就是35v容值不是680就是820.

就可惜我沒那麼大的???

网友:
這台還要外接視訊盒才可以看電視及使用AV端子,不然只有D-SUB介面可使用

网友B:
請問eson大

1000uF 35V換470uF 35V那邊,怎麼知道要換成470是OK的呢?

再者

你說之前的維修者把他升級成1000uF,假如原本電容真的是470uF

他一下換成1000的不會差太多嗎?

可否解惑一下,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eson大

1000uF 35V換470uF 35V那邊,怎麼知道要換成470是OK的呢?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1214/10/601934_11077620.shtml

最後那幾段仔細看一下!!

容值大小的問題,在這裡可以得到解答!!

http://bbs.21dianyuan.com/10815.html
這篇也很優!!

网友C:
三洋舊機種液晶會外掛一個視訊盒 (一個銀盒子)
大大可能漏看了或沒被丟出來
這台的視訊盒型號是STU371T 需要電視功能可以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洋舊機種液晶會外掛一個視訊盒 (一個銀盒子)
大大可能漏看了或沒被丟出來
這台的視訊盒型號是STU371T 需 ...

直接買電腦螢幕用的電視盒比較划算,上次買0.7k,

网友:
大大 面板好像是 V320B1-L01 Rev.C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