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請問此電阻的工作瓦數

楼主(2013-11-16):
http://imgur.com/dLKiXOV
小弟的T5 24W安定器壞了~拆開維修時發現電容爆漿,也發現電阻損壞~請問這39歐姆  橙白銀金   黑(如果沒算錯的話...)的工作瓦數,以及哪可購買到....(若是不方便公開回復可私訊小弟!)

网友:
金屬皮膜2W
空間夠的話直接用5W水泥電阻即可

這顆電阻的位置,好像是串在電源輸入的地方????
如果是的話,該電阻兼具保險絲功能

楼主:
感謝雄大....剛才安定器因為小弟沒注意到除了電阻電容以外有別的零件損毀....直接插電...已經燒了= =(噴煙...)

网友:
ㄎㄎㄎㄎ
直接報廢

棕白銀金  黑
怎麼會是39歐姆??????????????

楼主:
抱歉打錯應該是橙.....

网友:
  这色标这样个标法有些摸不到头脑。一般银色不可能在数值区,只能代表×0.01和代表精度10%。而且这最后一环“黑”更是诡异。
  如果按照4环的读法就可以读到阻值为0.39Ω,精度5%。黑色环估计没多大意义。
  从图中可以看到它离AC入口很近,应该是串接在AC输入端中作为保险丝使用的吧?

  至于功率,可以让你看些资料,看图中估计是1/2 W的:

直插式电阻功率与封装尺寸

这里的M型,指的是电阻的弯折方式,就是如图这样弯折。这个功率与M型弯折时的尺寸对照表很容易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