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隻鳥 VA-702 軟的變無解...
火..

楼主(2013-11-16):
這台是老闆用到一半冒煙後給給我修的~~
回家後剝殼裸測~發現 9977處發煙~再往下拆 發現兩顆9977燒凸跟一處虛焊~

9977GM更換前補焊

9977GM更換前補焊

9977GM更換後&補焊

9977GM更換後&補焊

以為是軟的 換完9977 變成  每隔3.5秒閃一下不到半秒 隱約中可以看到WINDOWS的畫面在跑...
爬了一堆文~都推向 補焊跟換電容 只好在換看看了~

楼主:
框框是虛焊 圈圈是9977

框框是虛焊 圈圈是9977

网友:
舊錫有清掉嗎

看起來像空焊

网友A:
這2科fet ic壞  他的驅動迴路的晶體跟限流電阻都要檢查  不可能換fet ic就好的!!

檢查看看

网友B:
OZ9932C 那顆IC順便換一顆 I901

网友:
這片板子焊錫吃的很薄,建議全面補焊一次先。

网友:
面板是好得話~
應該還有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2科fet ic壞  他的驅動迴路的晶體跟限流電阻都要檢查  不可能換fet ic就好的!!

檢查看看

這樣說我聽不懂
我只會焊...跟看到哪壞壞哪裡
至於其他晶體還啥的...可能要請大人教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OZ9932C 那顆IC順便換一顆 I901

目前沒有晶片 等補焊試機後再不行 在去買來換了!畢竟...我家不在市區...

楼主:
再補完 虛焊 試機時....於是悲劇慘生了n_130|

沒聲音沒冒煙也沒任何反應...

瞬間掉入了不底的深淵n_103|

网友:
版大可以先把高壓卸下,直接上一塊高壓板,這樣稱比較久,圖片是跟你的比較相近的PI+AD一體板,可試試看這樣改。(這兩年前改的只有照片沒有數據,線路跑一下應該可以解決才對)

楼主:
恕小弟不材....因小弟不是本科 只能看出大概 無法將他正確隔離...
也不知怎橋接...是否有壯士 有同樣規格板子可提供 盜版

网友B:
這顆貼片ic  OZ9932C 那顆IC順便換一顆 I901

因為9977 貼片會回擊這顆ic 換了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顆貼片ic  OZ9932C 那顆IC順便換一顆 I901

因為9977 貼片會回擊這顆ic 換了就OK

收到 小弟這星期會去採買 換看看~只是有點不解 為何 變得完全沒動作...如果冒煙或爆一下少知道死活~

网友B:
OZ9932C 它的輸出端是直接接9977接G腳 9977擊穿 OZ9932C 也會跟擊穿
一般修理9977與OZ9932C 要同時

更換 三個貼片才會運作

网友:
如果不適本科系~又不懂!建議買一片二手~
如果有實驗精神那就用11樓用改的!
如果想學習,那就買零件繼續修!
加油

网友C:
檢查補焊時是否焊接確實,無空焊/包焊/橋接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OZ9932C 它的輸出端是直接接9977接G腳 9977擊穿 OZ9932C 也會跟擊穿
一般修理9977與OZ9932C 要同時

本想上星期五下班後從公司繞去仁武國道10下方 那邊拿零件結果休息了~~
今天打過去問 結果沒OZ9932C跟I901 但她們有9932D 跟 9932DN 好像是這代碼~但是9932是沒錯的!
請問 如果後面代碼不一樣 能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檢查補焊時是否焊接確實,無空焊/包焊/橋接情形

其實 我也很怕正面橋接的電阻或裸線 我補焊時被我弄掉...不然原本可以看到畫面閃一下 變成完全沒動作...
目前只能有時間慢慢搞了~~

网友B:
OZ9932C 跟9932是不一樣的東西 請大大不要稿混

楼主:
引用 网友B:
OZ9932C 跟9932是不一樣的東西 請大大不要稿混

請問一下 妳提供的IC高雄或台中可否有地方購買~
今日在台中 電子街找過 找不到賣維修銀幕零件的店...
謝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 妳提供的IC高雄或台中可否有地方購買~
今日在台中 電子街找過 找不到賣維修銀幕零件的店...
謝 ...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mp;k=OZ9932&t=0

這裡不少資源

http://s.taobao.com/search?q=OZ9 ... 93.5803581.d4908513

這裡更多!!

隨你挑!!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s000.php?searchfrom=indexbar&k=OZ9932&t=0

這裡不少資源

請問一下 我上面問的
OZ9932C跟I901 但她們有9932D 跟 9932DN 因為沒冠上 OZ9932D跟OZ9932DN 可能我問的不太清楚

所以我想問一下 OZ9932D跟OZ9932DN以及OZ9932GN   APN9932C是否為不一樣的東西 還是 她們只是批號不同而實際上卻是一樣的東西呢??因為我找不到OZ9932C....還望指點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 我上面問的
OZ9932C跟I901 但她們有9932D 跟 9932DN 因為沒冠上 OZ9932D跟OZ9932DN 可能我問的 ...

查一下datasheet有些廠商的型號會有部分差異,有些是部分特性不同,

楼主:
數據表?真是一語道醒夢中人...阿兩兄妳太看得起我了= ="那要哪查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數據表?真是一語道醒夢中人...阿兩兄妳太看得起我了= ="那要哪查阿

直接在GOOGLE搜索上輸入晶片型號跟 DATASHEET 點搜尋  就一堆資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在GOOGLE搜索上輸入晶片型號跟 DATASHEET 點搜尋  就一堆資料了

果然是有看沒有懂...幾乎都是英文跟大陸網n_049|
我看他只能成為我另一塊庫存了n_029|

感謝妳提供資訊~~只是我很想知道....OZ9932C 可由其他 IC替代嗎??(在台灣買得到的...

网友E:
論壇中有 OZ9932D 的規格書,用" CCFL控制IC OZ9932D Datasheet " 找就可以搜尋到。
露天賣家《59show》有附APM9932C 的規格資料

APM9932C 和  OZ9932D 應該是不同的IC,不過OZ9932D OZ9932DN OZ9932G OZ9932GN 大概是差不多的東西。

我只是從接腳定義去看,因為兩者的定義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 小弟這星期會去採買 換看看~只是有點不解 為何 變得完全沒動作...如果冒煙或爆一下少知道死活~ ...

如果燈管(負載)有問題 是會燒貼片保險絲的哦 可以查一下是否已斷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論壇中有 OZ9932D 的規格書,用" CCFL控制IC OZ9932D Datasheet " 找就可以搜尋到。
露天賣家《59show》有 ...

回大大 這兩張圖小弟看過了...有看沒有懂n_081|可否再提供OZ9932C的PDF檔呢?雖說看不懂圖 但線路可以慢慢比較~
但很明顯的地方 APM9932C 是兩組XX閘 所組成...ZO9932D 是一堆看不懂得線路n_134|

小弟用白話一點的問法好了....OZ9932C可用OZ9932D替代嗎?或樓上有位 所說I901該去哪購得呢?
希望可以在台灣可買到~

网友E(2013-12-16):
找論壇中的這篇,應該會有你要的答案:
「ViewSonic VA902 畫面閃一下 變壓器線圈發出聲音」

不用執著一定要找到 「OZ9932C」 還有你的型號是VA702 確定嗎?
我的下載的VA702sm沒有像你op的板子的電路圖,反而是VA902跟你的板子很像。

I901 應該就是OZ9932C 的機板代號,印在你的板子上的代號,你看看是不是?

以上,這只是我的建議跟回答

PS:那樓主提供的AP9932GM,應該是找錯了,OZ9932G才對。

附 VA902 INVERTER
VA902 INVERTER.pdf (41.64 KB, 下載次數: 8)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論壇中的這篇,應該會有你要的答案:
「ViewSonic VA902 畫面閃一下 變壓器線圈發出聲音」

回大大 板子確實是VA902....不小心打錯或看錯n_081|

至於I901是晶片或板子...老實說我也不曉得n_079|

而AP9932GM 的IC型號是我找到類似代號 因對IC的線路不了解 所以 問看看是否通用或有其他可替代~

最後 還是問一下 OZ9932後的英文代碼 文字不一樣是否都通用呢? 雖然樓上很多大大回答~但答案都不是很了解~~因我台灣網路上只找得到OZ9932D或G等其他代號而找不到OZ9932C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顆貼片ic  OZ9932C 那顆IC順便換一顆 I901

因為9977 貼片會回擊這顆ic 換了就OK

經過 最後回文的大大講解...我才知道I901是那顆大晶片...是這樣嗎? IMG_20131221_204450 (複製).jpg IMG_20131221_204524 (複製).jpg

如果是的話~~~全找I901又是另一個任務了n_080|

网友E:
第一點、我跟你一樣,可能比你還糟糕,我是讀法商的,對電子並不了解,所以IC代用的問題,我也不了解。我只會用一樣的東西換一樣的。

第二點、我貼的VA902電路圖,跟那個論壇中「ViewSonic VA902 畫面閃一下 變壓器線圈發出聲音」這篇文章,請好好看看,應該會有答案。之前不是有很多專家說OZ9932與9977須一起換。

第三點、AP9932GM與OZ9932G是不同的東西,而OZ9932C是不是你看錯了,其實它是OZ9932G 請看清楚一點。

第四點、OZ9932G與9977都是有方向性,IC的腳位與機板的焊點腳位要一樣。

第五點、OZ9932G就是I901,也就是很有可能你看錯的OZ9932C,藍框位置。

重看了一下帖子,a921984有說了,也有貼圖標示出來了,你怎麼還會有問題,唯一的不同是他說OZ9932C (I901),而我看電路圖上是寫OZ9932G,你的板子上面也應該是OZ9932G才對,而OZ9932C與OZ9932G應該只是型號不同。就看你板子上的型號是什麼就換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點、我跟你一樣,可能比你還糟糕,我是讀法商的,對電子並不了解,所以IC代用的問題,我也不了解。我只 ...

謝w大~幫答~

你說的文 我會去爬的 也許爬過也說不定~

OZ9932C也許真是我看錯了...

至於焊IC這問題 我不行還有朋友幫我n_082|

謝謝~幫忙喔!如果9932G應該就容易找了~:on_143|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點、我跟你一樣,可能比你還糟糕,我是讀法商的,對電子並不了解,所以IC代用的問題,我也不了解。我只 ...

在請教一下....

我找了一下露天 沒找到OZ9932G只找到OZ9932GN 所以....這兩顆IC是通用的嗎?

网友:
通用................ 這個問題在今年三月份時已有會員在這個論壇中問過

「[問題求助] 詢問大大門~OZ9932G是否可用OZ9932GN 取代」......

可取代,就這樣了。

网友:
可以通用~~修理物品不要怕東怕西,果斷一點好嗎!!!

网友:
真的很讚 感謝大大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