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修LCM --- 動手修

楼主(2013-11-16):
修好玩!! 修好就賺到!!

网友A:
好奇怪,排針旁刮的地方,沒補線也沒補錫.
板子怎麼看起來好像金手指?
難道它還保留其它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怪,排針旁刮的地方,沒補線也沒補錫.
板子怎麼看起來好像金手指?
難道它還保留其它的功能? ...

scottwang大:
   因為那個地方在"回收場"被 兔 斷了,我把她刮起來好量斷線用,太多條在一起,怕銲接會糊在一起,只得用OK線來跳!! 要上保護漆(指甲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scottwang大:
   因為那個地方在"回收場"被 兔 斷了,我把她刮起來好量斷線用,太多條在一起,怕銲接會糊在 ...

那個線不像ok線,倒像一般的單芯線.
我大都用鍍銀線,ok線也有買,它的皮是較易受烙鐵的溫度弄破皮,鍍銀線則較難,需要用剝皮鉗剝掉皮才能上錫,鍍銀線因為是鍍銀的所以容易上錫,線又細,代替原來的lay線沒問題,只不過這些像動小手術,有時候也可以剝多芯線出來當連接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奇怪,排針旁刮的地方,沒補線也沒補錫.
板子怎麼看起來好像金手指?
難道它還保留其它的功能? ...

1."排針旁刮的地方,沒補線也沒補錫",那是最左右兩邊的連線斷路了,非排針線路斷線.
2."板子怎麼看起來好像金手指?",那是接LCD的PAD.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排針旁刮的地方,沒補線也沒補錫",那是最左右兩邊的連線斷路了,非排針線路斷線.
2."板子怎麼看起來好像 ...

原來是導電橡膠用的,跟計算機的一樣,怎麼看起來有點熟悉又想不起來,該不會要跟Wish大比誰的記憶較差吧 ...
計算機的有拆過,LCD的沒拆過,我的一個壞了,也許也要拆開來看看裡面有那些東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