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sh的新玩具又來了

楼主(2013-11-16):
終於我跟烏骨雞學姐有了第一台行動電源,不過當我知道要使用拆機電池時,我就買了一些配件。

1. 我買了行動電源的充電器,我在柒電的官網看了一款不錯的充電器,它有分2100mA跟4000mA兩種,據柒電表示這款充電器是某外商下訂單做的,雖然我不知道真假,但是我收到後看起來真實性可能是有的。

這年頭肯做螺絲固定的廠商不多見了!

2. 我也買了一個18650的充電器,如下圖所示︰

不過這個充電器我唯一看的上眼的是那兩支插頭。

這個充電器的電池正下方的溫度有點高,不過現在好好的我就不動它了,等它壞了再來改良。

3. 我買了一些18650的電池座,因為手上有些東西的電池都壞了,有時間再改成用18650供電,其實筆電的18650電池是很耐用的,如果手上有一些18650電池,那拿來改東改西是很洽當的。

有人一定很奇怪,電池座為什麼要買兩個串聯的?因為早年我有兩把7.4V的鎳鎘電池的電鑽,它電池壞了就丟在一旁,我找時間要找出來換18650所以就買了一些電池座了。
其實想歸想,我再看會不會去修........,我真的太忙了。

補照片︰

网友:
wish大,外幫裝是貼output 4000ma但是充電器上卻是標2100ma,哈哈,真是無法理解,但看起來蠻精緻的。

楼主:
或許是第四張的角度讓你看不清楚了。
這是兩個電源,一個是2100mA,一個是4000mA,我各買一個,照片我補在最後面,你再看一下!

网友:
SANYO電池芯!!我拆了2組SANYO的都很不錯^^讚

网友:
我拆了一個. 六顆壞二顆. 4顆裡有一顆過放...

网友A:
WISH兄可以用電阻"虐待"一下該USB Adapter,看看輸出有沒有足n_1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SH兄可以用電阻"虐待"一下該USB Adapter,看看輸出有沒有足

版大!生我者父母,知我者狼大也!我本來就有此意,只是我年底工作忙,有空就是在當水電工拉線,那台快生銹的返修台得先讓它開機看看好壞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大!生我者父母,知我者狼大也!我本來就有此意,只是我年底工作忙,有空就是在當水電工拉線,那台快生 ...

虐待一族產生了,我還想用功率電阻來放桌上把菜加熱的說 ...
把雷大的5V/2.1A拿來操一下看看,能否熬得住 ... Oh,Yes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虐待一族產生了,我還想用功率電阻來放桌上把菜加熱的說 ...
把雷大的5V/2.1A拿來操一下看看,能否 ...

當我拿到那台行動電源時就知道有買狼大那個阿達不達的會員有福了,因為完全不用改就可以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