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新達可達』老機車,火星塞『不打火』~

楼主(2013-11-17):
請教先進師父們~
在下的一台老機車~達可達50,放在戶外好久沒騎了~
鄰居在幫忙整修中(他是業餘的),但現在一直發不動(連踩的也不行)
現在發現連火星塞接觸機殼,都無法打火,
只是鄰居不懂電機,在下也不懂機車零件
他把一些零件拆回,教我測量好壞?我也不知是好是壞?
請教一下師父們~
這個東西:
他說這個是線圈,這樣的阻抗對嗎?(最後測量有趨近於『0』)
若是線圈應該是對得吧?
但是~這邊測量起來~是這個阻值是對的嗎?
若不懂我的詢問,可以請教一下師父,
像這樣的現象,問題可能出在哪邊『現在發現連火星塞接觸機殼,都無法打火』
鄰居說沒有過電?問題是他不會測量導通於否(不懂電錶)
可以幫忙一下嗎?先謝謝了~

网友:
先問第一個問題:
確定電瓶是好得吧?
================
怎感覺怪怪的?
1.你切的檔位看不出來是啥,所以我用猜得

照片1:應該是高壓線圈+高壓線連著火星塞
照片2:你直接測量高壓線圈一次側,你說最後有變成0,假設他是正常
其他的部份怎會是高壓二次側 直接 跟一次側直接量呢?

照片中的組件先不要管他
你把你的電表調檔位到右下方有個V上直線的『20』
然後直接接到原本高壓線圈的兩個接頭(兩條線)
電發看看電壓是否有變動(有可能是閃動、有可能是恆壓)
如果都沒有
那...兩條線中有一條線會是跟車體、電瓶負極。
在確認電門鎖匙關閉下
然後用電表(左方)Ω檔位 200那檔吧!一邊接在負極或車體金屬處,看哪一條線量到結果會是(0)
那就代表負極接地這組線路正常
另一條就是來自曲軸那邊(SORRY我不是專業)只能沿著沒有量的線往回找
看她上一個地方在哪

网友:
會不會是....."洗露"....或是白金接點....出問題???

网友A:
火星塞不打火請檢查以下部分

1.電門開關是否正常?

檢查方式:
電門開關出線處應有一組插PIN及一條單獨線(一般是黑白相間也可能跟那組PIN一起)
將電表打到電阻檔負極接車身(接地),正極接那條線,轉動電門開關
看看電表是否有變化(嗶嗶叫),一般是開電門對地導通,關電門斷路
反過來也算正常,因各家車廠設計不同只要有動作都正常。

2.CDI是否正常?

檢查方式:
CDI出線處有兩條線連接到高壓線圈(有些是一條),一般是橘線及黑線(一條的一般是橘線)
將電表轉到交流檔,測量兩條線在電發或踩發是否有電流輸出,如無則須檢查發電機
如發電機正常則CDI故障。

3.發電機是否正常?

檢查方式:
發電機出線處有兩條線連接到CDI
將電表轉到交流檔,測量兩條線在電發或踩發是否有電流輸出,如無則發電機故障。

4.高壓線圈是否正常?

檢查方式:
CDI輸出電流正常則高壓線圈就有電流,如無則高壓線圈故障。

5.火星塞是否正常?

檢查方式:
高壓線圈電流正常則火星塞頭會跳火反應,如無則火星塞故障。

以上檢測方向非全部車種適用,因車種十分多樣各家車廠也有不同作法

如以上方式無法測試成功請樓主續PO繼續討論,廠牌,車種,CC數請先告知以方便繼續討論

機車發動順序(全零件正常情況下)

開啟電門通知CDI運作,電發(踩發)使發電機轉動發電,發電機依照電盤正時觸發發電送至CDI,

CDI送電至高壓線圈,高壓線圈連接火星塞點火,引擎運轉。

以上方式如有錯誤歡迎高手指正,一起學習。

楼主:
感謝眾大大解惑~
機車現已不在住處~
已被鄰居移往他上班的工廠,(下班時就給它搞個1~2個小時)
我請他看看各位的說明後,再做下一個動作~
再次感謝眾師父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星塞不打火請檢查以下部分

1.電門開關是否正常?

剛剛有請鄰居過來看各位的解說~
他有提到一點:就是
在『踩發』時(現在電瓶是確定不會有電的)的第一次是有火發的,再來就都沒有了,
要再停一回後,再踩發!也是第一次有火發而已,再採的就都沒有,
每次都是這樣,這樣子看來~第一次都有火發,
這樣大大提的第一個問題點:『1.電門開關是否正常?:』
這個是不是可以排除?
再來就比較不清楚有可能是哪一個故障了~
大大可以依此動作(僅第一次有火發)來做一下判斷嗎?
謝謝你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星塞不打火請檢查以下部分

1.電門開關是否正常?

忘了說明機車種類~
它是三陽的
達可達,好像是第二代
是50CC的二行程機車

网友:
三陽達可達有年份的車了,大大走復古風喔

第一次有點火之後不會點火,這問題有點傷腦筋了

要嘛不點火要嘛會點火,只點一次不知道是哪招~~~

如果只點一次之後不點我會往發電機方向查修

點火訊號是由發電盤的正時位置觸發,可能觸發不良之類的吧。

另外一問,請問大大維修是要將零件換新,還是堪用續用方向維修?

如果可以的話先把電發處理好,用電發比較省力好處理

网友B:
樓主大大 ~ 搭鐵 ~ 踩發或電發都沒有跳火 ~高壓線圈到火星塞帽又有阻值 (表示線沒有斷,但不一定是好的)~ 看你的"火星塞"應該也是新的 ~小小建議如下

1. 請先確認電池電壓 ,要大於12V以上 ,最好可以接近13V ~ 12.5V
2. 直接去買個新的 CDI ,因為頂多 200~300左右 ,算是電系統最便宜的零件,建議要購買"正廠"
3. 如果都不行 ,那就交給"專業"的處理吧,因為不管是電盤還是內仁壞了,要判斷或更換,可能都需要有特工,才能拆下來換料件 !!

网友C:
老車車線路要檢查好~~尤其是接地線有無確實接地,別讓它生鏽氧化
造成接地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大大 ~ 搭鐵 ~ 踩發或電發都沒有跳火 ~高壓線圈到火星塞帽又有阻值 (表示線沒有斷,但不一定是好的 ...

好的~
會跟鄰居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車車線路要檢查好~~尤其是接地線有無確實接地,別讓它生鏽氧化
造成接地不良..... ...

這個~
我也會交代鄰居知道~
感謝大家提共!

网友:
看完後,我發現您
第一要先確認電瓶有沒有電,要是電瓶蓄電能力不足或是快沒電,也會發生您所說的,一下可發動,但一下又不能

至於高壓線圈測試,其實有個簡單方法,你把它裝回車子上,但火星塞不要鎖回去,火星塞碰觸在機車負電的地方(看你是要搭鐵還是怎樣都可以,前提是它要跟你電瓶負電接再一起,可用歐姆擋去查看哪邊導電狀況最佳),此時按下發動按鍵(煞車+啟動鈕) 觀察火星塞是否有電火花產生,有的話,代表線材和火星塞都沒壞.

還有你用腳踩可發動嗎? 發動後正常嗎?

楼主:
剛剛鄰居已傳來好消息~
確定『CDI』故障!
更新後已可發動~
真是萬幸!!!

网友:
太晚看到~
我家有三台車都換過CDI
故障情況都是不跳火

网友:
老車如果車主沒備料,建議給機車行處理

這種症狀,車行處理程序如下
1.換火星塞
2.換CDI
3.換點火線圈
都不行就會跟您說內仁掛了

因為車行也是用換的來碰運氣,但是人家有的換

楼主:
接下來~
等驗完排氣檢查~
接著要來引擎翻新~
最後要找車殼~
不知~各位有沒有門路?
現在好像很難找,請多介紹~或推薦~
車種是三陽,新達可達,50CC,最好是白色的車殼

网友:
網路上可以找到很多文章翻新達可達50....

車架除鏽重新噴黑漆,耗材一併換新(如剎車來令這類)

,排氣管除鏽上漆,換新車殼...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下來~
等驗完排氣檢查~
接著要來引擎翻新~

新達可達 ~ 要整新絕對不難 ~ 因為它跟當年火紅車 DIO ~ 有很多零件通用  ~ 價格也不高

但老車要整新到怎樣的程度 ~ 決定你的口袋 ~ 車殼如果可以補 ~ 就用補的 ~ 在整組拿去烤漆 ~ 是比較還算的選擇 ~因為 ~ 整車換殼 ~ 可能已經遠遠超過這車的價值了 ~ 動力方面 ~ 整得順就好 ~ 因為 ~ 它也跑不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下來~
等驗完排氣檢查~
接著要來引擎翻新~

放在戶外好久沒騎了~

===> 那就別忘記  [優先注意安全] 查看車胎 以及 煞車(鋼索上油保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