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夠自己設計一片CPLD開發板 是一件很酷的事!

楼主(2013-11-17):
最近不知道在想啥 突然想自己做一片CPLD開發板
雖然沒屋頂就可以買到一堆 但 就是想做一片來玩玩.....

於是屬於我的CPLD開發板就誕生了

有指撥開關 有按鈕 有震盪器 有LED燈排 有七段顯示器 該有的都有了~

空板樣貌

採用Altrera的EPM3064

有64個macrocell 等效邏輯閘為1250個
算是低階的CPLD 但我想對我來說也夠用了
反正只是寫些簡單的Verilog自己玩玩 連Verilog都懶得寫甚至用圖形編輯拉一些邏輯閘玩玩 也不需要多高級的規格

電源的部分是用DC插座輸入 再用1117降壓成3.3V

燒錄介面預留JTAG牛角母座
可以用Altera燒路線燒錄(沒屋頂幾百塊就有了 還能燒Altera全系列CPLD/FPGA  所以就沒做在板子上了)

電路板拿去給外面廠商洗 一洗就是10片 所以我也只好做10片開發板
有興趣的人嗎......請洽: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135&extra=

電路圖有需要的人也可以拿去 檔案如下 請使用Eagle開啟
CPLD Kit.rar (938.31 KB, 下載次數: 74)

能夠自己設計一片CPLD開發板 是一件很酷的事!

网友A:
雖然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是要幹什麼用的,不過看起來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雖然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是要幹什麼用的,不過看起來很棒!!!

謝謝 這就是CPLD的實驗板 至於CPLD是啥 請看維基介紹吧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4%87%E9%9B%9C%E5%8F%AF%E7%A8%8B%E5%BC%8F%E9%82%8F%E8%BC%AF%E8%A3%9D%E7%BD%AE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這就是CPLD的實驗板 至於CPLD是啥 請看維基介紹吧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4%87%E9%9B ...

簡單來說,應該就是可實現「電子電路軟體化」的IC晶片。。。。

彈性佳,適合開發也適合直接應用。有意思的東西。。。。

网友B:
COM 接裝置,那還缺 USB 接電腦傳程式/資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OM 接裝置,那還缺 USB 接電腦傳程式/資料。

有得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得買

不是啦。
COM 只有一個接在要控制的裝置上,
那還要在加一個 COM 來將監控的資料傳回電腦。
既然要在加 COM 傳電腦,不如直接做 USB,
順便把程式用電腦傳入 flash 也不用燒。
酷到極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