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一般4溝沖擊電鑽,加此接頭可當打擊板手使用嗎?

楼主(2013-11-17):
請問版上高手,大型4溝沖擊電鑽,加此接頭可當打擊板手,
使用拆機車傳動軸或後輪胎嗎?

网友:
以前呆過修理廠時,玩過輪胎工的玩具,印象中打擊振動的方向不同,
一個是軸向(鑽牆),一個是旋轉方向(卸螺絲)

网友:
美德保(METABO)的機器,反轉很慢,拆卸恐怕不行,其他牌子不清楚。

网友:
應該不夠力吧

网友:
扭力...可能不夠大!!!...

一般都是用大型空壓機....

不然就買個(手把大一點的)套筒....用腳踩!!!

网友:
基本上振動方式不一樣而且衝擊電鑽扭力不太夠吧?
扭力不夠硬稿可是會燒掉的

网友:
一定可以,只是好不好用,順不順手的問題。
反正沒多少錢,就買來試試看吧。

网友A:
IMPACT WRENCH(衝擊扳手),是用重錘往螺絲旋轉方向敲擊的方式來鬆開/上緊螺絲,而震動電鑽則是以鑽頭的軸方向施加振動,兩者原理不同,扭力也不一樣

如果要把一般電鑽改成衝擊扳手,可以找影片中這樣物品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0gSJa3L_7c

网友:
引用 网友A:
IMPACT WRENCH(衝擊扳手),是用重錘往螺絲旋轉方向敲擊的方式來鬆開/上緊螺絲,而震動電鑽則是以鑽頭的軸方 ...

一般的電動起子可以調扭力的也可以算是比較小力的沖擊扳手,若是用狼大介紹的這款就可以拿電鑽來用了ㄟ,原來還有這種好東西,上網找看看不知道貴不貴。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PACT WRENCH(衝擊扳手),是用重錘往螺絲旋轉方向敲擊的方式來鬆開/上緊螺絲,而震動電鑽則是以鑽頭的軸方 ...

感謝狼大!提供資料,長知識,謝謝!!不過那東西因該不便宜。
如果有需要我想直接買專用衝擊板手價位比較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