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CT-943D無背光[已完成]

楼主(2013-11-17):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87%E7%BE%8ECT-943D

小弟這台同版主的狀況相同, 當然是照著前輩的腳步走.
上機測試了幾個鐘頭, 沒有復燃的現象, 但是還有一股塑膠的焦味,
問題可能出在絕緣板的破洞, 請問有沒有便利的替換方式? 還是要買
特定的材質料片回來裁?

网友:
你要看這篇才對
POLYVIEW V396高壓跳火維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24618-1-1.html

网友:
這塊PI板的溝真的要挖寬一點,雖然新板己經有改過但是還是會有打火現象,可以的話再把那條溝給再挖寬一點
還有你這塊應該是舊板所以一定要再挖寬,不然就算故障零件全換新了還 是一樣會再打火

楼主:
其實挖寬防火溝的問題, 小的已比照版主做好了, 只是沒上照片, 因為這部分應該是完工了; 目前就
是燒穿孔的絕緣片可能留有焦味, 不知如何處理.

网友:
喔喔
還有隱藏版~~~

1.用這個耐高溫膠帶貼上
http://www.taobao.com/product/%E ... 86%A0%E5%B8%B6.html

2.黏一塊薄磁磚(絕緣)上去也可以(到工地撿一塊不花錢)

网友:
挖到這樣還不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挖寬防火溝的問題, 小的已比照版主做好了, 只是沒上照片, 因為這部分應該是完工了; 目前就
是燒穿孔的 ...

照wet大說的 用耐熱膠帶補一下就OK嚕 這樣就應該算完修了^^

楼主:
感謝諸位的指導, 小的就採取耐熱膠帶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