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A-8VM533M-RZ開機無畫面

楼主(2013-11-17):
POST卡顯示00或0D~請問是CPU共電出問題嗎~請問怎麼量場效體供電是否正常

网友A:
00代表CPU可能沒運作或者...它沒找選中BIOS

CPU運作電壓是否正常可由CPU PWM供電電路中LCR部分的濾波電感
處量測有無輸出~

ATX12V打對地阻也可以確認PWM電路有無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代表CPU可能沒運作或者...它沒找選中BIOS

CPU運作電壓是否正常可由CPU PWM供電電路中LCR部分的濾波電感

請問ATX12V打對地阻是不上電測嗎~LCR世上電測電壓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ATX12V打對地阻是不上電測嗎~LCR世上電測電壓嗎~

如果你連打對地組這名詞都不甚明白,版主建議你先爬文打打底子
,之後再來修這塊板子~~~如果什麼都不懂就黑白舞不僅糟蹋了
這塊板也浪費資源...

打ATX12V對地組就知道
PWM電路有無短路也就知道CPU供電壓是否有輸出了..

网友B:
抄來的給你參考
經驗整理

1、開機主板診斷卡代碼顯示00、FF或代碼指示燈無任何顯示一般可判斷為CPU未工作。可能是CPU或主板故障。

2、診斷卡代碼顯示C0到C6,一般應判斷是記憶體故障。

3、當診斷卡讀過26、42或4E時,顯示器仍沒有任何顯示應檢查顯卡是否良好,檢查資料是否有有問題。

4、代碼指示燈和BLOS指示燈均無顯示,或診斷卡代碼為E0、E1或F1,可能是BIOS出了問題。

5、如果診斷卡代碼跑00或FF停止,說明CPU還沒有開始工作,一般是CPU或主板問題,代碼從00、FF跑到C1或D3(BLOS不同跑的代碼不一定相同)說明CPU是好的,問題出在記憶體部分沒有工作,一般是記憶體的金手指插槽髒了或者主板給記憶體提供的工作條件不足,也就是說可能主板壞了。代碼從 00、FF跑到26,一般來說如果顯卡和主板沒有問題的話,顯示器就應該點亮了。如果代碼從00、FF跑到41,主機不亮,有很大的可能是BIOS壞了,要重新刷寫或更換BLOS,診斷卡從00、FF代碼經過C1、C3、05、07、13、26、41、43等等代碼後再跑回00或FF,說明主板的啟動過程完畢,開始按照CMOS的設置進行引導。

6、已由一系列其他的代碼之後再出現“00或FF”則主板自檢已通過OK了。

7、出“00”且不變碼,則為主板沒有運行,查CPU壞否、跳線、設置正確否,電源正常否,主板電池等處

8、主板診斷卡代碼為25一般是顯卡故障或主板顯卡介面有問題了。

9、主板診斷卡顯示代碼為85,則為記憶體或顯卡接觸不良。

10、如果將CMOS中設置無錯誤,則不嚴重的故障不會影響BIOS自檢的繼續,而最終出現“00”或“FF”。

11、常見的錯誤代碼含義如下:

1)、"C1"記憶體讀寫測試,如果記憶體沒有插上,或者頻率太高,會被BIOS認為沒有記憶體條,POST就會停留在"C1"處。

2)、"0D"表示顯卡沒有插好或者沒有顯卡,此時,蜂鳴器也會發出嘟嘟聲。

3)、"2B"測試磁碟機,軟盤機或硬碟控制器出現問題,都會顯示"2B"。

4)、"FF"表示對所有配件的一切檢測都通過了。但如果一開機就顯示"FF",這並不表示系統正常,而是主板的BIOS出現了故障。導致的原因可能有:CPU沒插好,CPU核心電壓沒調好、CPU頻率過高、主板有問題等。

六、診斷卡相關說明

PT080 診斷卡採用四位元數碼顯示,將它插入電腦主機板的PCL或ISA插槽,開啟電腦電源後,診斷卡進入診斷功能,此時,前兩位元數碼顯示的為當前偵錯代碼,後兩位為上一偵錯代碼。若顯示四個“—”橫線,則表示沒有代碼出現。PC機上的故障,按顯示器上是否有顯示為界,可以分成兩大類故障:一類故障稱為"關鍵性故障"。PC機在開機時都要進行上電自檢(Power On Self Test,即POST),在主板BIOS的引導下,嚴格檢測系統的各個元件,如果電腦存在硬體故障,一般情況下會在此時反映出來。POST的過程大致為:加電→CPU→ROM BIOS→System Clock→DMA→64Kb RAM→IRQ→Display Card等,檢測顯卡以前的過程稱為關鍵性部件測試,任何關鍵性部件有問題,電腦都將處於掛起狀態,只能按Reset鍵或重新開機,這一類故障就屬於"關鍵性故障",習慣上又將這些故障稱之為"核心故障"。產生核心故障的器件主要有:主板、CPU、顯卡、記憶體和電源等;另一類故障稱為"非關鍵性故障"。檢測完顯卡後,電腦將對其餘的記憶體、I/O口、軟硬碟驅動器、鍵盤、即插即用設備、CMOS設置等進行檢測,並在螢幕上顯示各種資訊和出錯報告。在這期間檢測到的故障,就是"非關鍵性故障"。此時如果有不正常的設備,就會在相應的檢測部位停下來並報告錯誤資訊,提示用戶選擇是繼續進行還是重新啟動電腦;如果一切正常,電腦將設備清單在螢幕上顯示出來,並按CMOS中設定的系統啟動驅動器,裝載引導程式(BOOT)啟動系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抄來的給你參考
經驗整理

謝謝~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