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BENQ筆電電池拆殼

楼主(2013-11-17):
收到烏骨雞學姐寄來的包裹,內含行動電源及兩支笨Q筆電電池......Wish大及學姐,辛苦你們了!!

準備工具拆電池外殼,只要用得上的,什麼工具都行...外殼不需要了,怎麼拆都可以注意別傷到電池本體即可~~

小弟習慣從電池充電接頭的對邊開始拆起..."機絲"較不會直接插到控制電路板......

角落先挖個洞..然後一字起順勢進攻....

撬開一個段落後,用pigoo鏟撐開一些寬度,接著雙手用力掰開外殼...

外殼分開後,電池與控制電路板就容易取出了...

拿出斜口鉗..準備拆炸彈,要先剪哪一條線...
喔...不是...只是要剪掉電線而已,沒那麼恐怖........

剪掉控制板與電池的電線,去除一些膠帶,小心工具也有可能會導電,剪的時候避免與黑色電線(gnd)短路到~~

用尖嘴鉗拔掉點焊在電池上的鎳片..

電池正負極上的毛邊記得要處理一下,以免刮傷手....

兩支筆電電池總共拆了6個電池...結果只有三支(紅框處)量到有1.2V的電壓,另外三個則沒有...

裝入行動電源試充看看...不行的話,再另外去找電池來拆

网友:
拆到這裡要先等一下!

電池上的鎳片先留下來,以上面的例子是3節18650串聯,所以充電飽是12.6V,如果有限流功能的電源供應器,先用11V~12V之間,0.5A左右讓它充電,這時因為限流的關係,電源供應器的電壓會降下來是正常的,等電池有在充電後電壓會慢慢上升,等充好電(確定電池是好的)再裝上行動電源。

网友:
如果時間上不趕,可以考慮單獨對每顆18650電池充電
將電壓充到相同,再裝到行動電源裡面

楼主:
感謝wish大及winrar070大的建議與提醒~~

小弟沒可調式電供可測試,只能硬著頭皮試試.......經過一夜充電結果,三個18650電池從1.2V上升到3.79V,
沈睡中的電池被叫醒~~

用UltraFire手電筒試一下亮度:

看來好像還不錯.....

网友A:
筆電的電池品質感覺比普通的18650還耐用喔
沉睡那麼久,還可以被喚醒
換成鉛蓄電池,直接送給回收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筆電的電池品質感覺比普通的18650還耐用喔
沉睡那麼久,還可以被喚醒
換成鉛蓄電池,直接送給回收商了 ...

大致上結果是這樣....但另外那三個量不到電壓的18650就...叫不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