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ARCHTEX AR32T10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楼主(2013-11-17):
ARCHTEX AR32T10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故障現象:電源綠燈有亮但是無法開機

TV型號:AR32T10

拆機照

電源板更新電容*15

A/D板主要電容更新電容*16

組裝整線

完修測試

网友A:
華映員工褔利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華映員工褔利品?

我玩過元宵節抽中的也
http://bbs.pigoo.com/thread-4650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華映員工褔利品?

是的
2007年出品(外包廠商組裝),看起來很兩光但是也撐了6年以上,比起一些一線大廠3年保固期一過就壞了,
還耐用。

當初好像8K/台

网友B:
請問這只有換電容就完修了?

像這有亮綠燈沒畫面的,我大概只會一直往高壓板那邊找問題n_080|

网友:
請問是我的問題很愚蠢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只有換電容就完修了?

像這有亮綠燈沒畫面的,我大概只會一直往高壓板那邊找問題 ...

沒錯n_118|

但是要看品牌機型(接觸多了就會遇到特殊份子),總之電容一定要先換了(運氣好就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