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wish今天變身水電工,配電箱施工首部曲

楼主(2013-11-17):
今天在家休息,結果我又被唸了!烏骨雞學姐手指著返修台對我說,我真的不知道你買那台要做什麼?說完就跑了........
我也忘了那台返修台寄來到底多久了,擺著好像很壯觀,來我們家的人對它都投以好奇的眼光,一問之下就是連電源也還沒到位。
對啦!今天開始要來當水電工了啦!

這台返修台目前的臨時位置離我要接的開關箱有點遠,所以就裝了一個開關箱,因為返修台總功率在3000多瓦,所以不惜成本用5.5平方的線來接,說到這裡又有人要笑我是小題大作了,因為有可能還會接一些有的沒的,所以才會用5.5平方。

大部份的電工在壓端子都是用裸端子,雖然我也有裸端子及專用鉗子,不過我比較偏好用絕緣端子,中間的30A布雷加就是專門伺候返修台的。
由於年紀大了手腳太慢,做了4個小時才完成一些,等我休息一下明天再來。

网友:
由於年紀的關係,我也看了很久~
那我明天再看好了~
加油!

网友A:
老大,主NFB 50A太大了吧?5.5平方塑膠管配線安全電流值25A,無相對NFB可選擇時,電工法規允許加大一級,所以5.5平方勉強可裝30A NFB。

主NFB若一定要50A的話,電線要換成14平方,粗很多呢!

我自己配線最大只配過14平方,再上去22平方就不是DIY等級的了。

中性線主線接銅排最好使用O端子並加上彈簧墊片,當兩組火線都有110V負載時,萬一中性線主線鬆動或接觸不良,110V負載有可能過壓燒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主NFB 50A太大了吧?5.5平方塑膠管配線安全電流值25A,無相對NFB可選擇時,電工法規允許加大一級,所 ...

ysc版大果然是行家,謝謝你的提醒,50A布雷加是上陣子買的,那時以為我買的是要用8平方,所以才買50A,後來才發現原來我的線是5.5平方......,這幾天先頂著用,有出去再買比較低的,今天也在想把110V的布雷加換成15A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ysc版大果然是行家,謝謝你的提醒,50A布雷加是上陣子買的,那時以為我買的是要用8平方,所以才買50A,後 ...

我比較怕死,8平方只敢配30A NFB,5.5平方也只配20A。

其實現在很多新建大樓插座跟燈具分路配5.5平方,但NFB只配2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比較怕死,8平方只敢配30A NFB,5.5平方也只配20A。

一般8平方配50A布雷加用在一般家庭是屬標準施工範圍內的,如果沒有成本考量,線配大是安全的作法,這個觀念在這裡也討論過很多次了。

這台返修台功率全上時是大約16A~17A,用20A的NFB應該也是可以才對,改天出去再一起買回來。

网友B:
wish~~
主NFB出來的線不建議像您這樣接
比較建議每個NFB一次側的線都直接來自主NFB二次測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sh~~
主NFB出來的線不建議像您這樣接
比較建議每個NFB一次側的線都直接來自主NFB二次測 ...

我知道你的意思!不過這樣也有一個問題,通常NFB上的接線螺絲最好不要超過2個,這在電磁接觸器上也是這樣,我這個例子因為NFB總共只有4個還好,如果6個或8個呢?除非用銅排來解決,否則你這樣做連鎖螺絲都有問題。

我的例子只有那兩個110V的NFB,這是我預留在接烙鐵等等東西的,沒有什麼大電流的設備在用,所以這麼接也還好啦!

不過還是謝謝版大的建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比較怕死,8平方只敢配30A NFB,5.5平方也只配20A。

其實現在很多新建大樓插座跟燈具分路配5.5平方, ...

我看過老舊大樓的配電室因為沒啥管理,有5.5mm2配75A的,也有8mm2配100A的,夠可怕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大,主NFB 50A太大了吧?5.5平方塑膠管配線安全電流值25A,無相對NFB可選擇時,電工法規允許加大一級,所 ...

您提到中性線加彈簧墊片,可否有空時給張照片。小弟一直傷腦筋若中性線意外脫落造成的壓差導致電器燒掉,所以想找一般家庭可使用的低壓過電壓(過高或過低)保護器未果,只能多注意中性線的螺絲要鎖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提到中性線加彈簧墊片,可否有空時給張照片。小弟一直傷腦筋若中性線意外脫落造成的壓差導致電器燒掉, ...

彈簧墊片是很平常的東西,說SPRING WASHER應該更容易懂吧?
就像這類的東西:
http://www.tinafastener.com.tw/images/Washer/Standard/JIS-B-1251.pdf

看過甲級電匠配動力盤,所有端子都用O端子,螺絲都是內六角的,而且都加上SPRING WASHER。

网友:
.........水電工!!!...

啊....萱萱勒???....

网友:
之前配上班地方裡面新購的CT....要求要到150A帶漏電保護的NFB還有電磁接觸器
我也是用O型端子下去壓接不然不小心滑掉那可不是開玩笑的~
光看到變壓器端裡面每個都是用O型端子因為這樣才不會因為拉扯而掉落吧
不過確實也是用彈黃華斯+內六角下去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你的意思!不過這樣也有一個問題,通常NFB上的接線螺絲最好不要超過2個,這在電磁接觸器上也是這樣 ...

用線徑大一點的端子一次壓多條線,這樣就可以減少端子數目。
最完美的解決方式就是用匯流排式開關箱,完全解決分接的問題,不過以WISH大這分接箱來說也不必計較這麼多,畢竟用電量不大又是專業人士自用,供電能力如何自己心裡有數,若是交給不懂電的人使用才要採更高的標準。

网友D:
提供各人想法,自己使用有30A就用30A,若是幫人安裝我會選20A當主NFB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提供各人想法,自己使用有30A就用30A,若是幫人安裝我會選20A當主NFB

有什麼差別嗎?之前請水電公司幫我裝熱水器就用20a,電熱水器要也要20a,所以常跳脫,自己換30a就好了,這樣有問題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什麼差別嗎?之前請水電公司幫我裝熱水器就用20a,電熱水器要也要20a,所以常跳脫,自己換30a就好了, ...

用得越大就越不會跳脫,那裝這個的意義何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什麼差別嗎?之前請水電公司幫我裝熱水器就用20a,電熱水器要也要20a,所以常跳脫,自己換30a就好了, ...

只要不燒起來~就沒問題~燒起來記得打119n_06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過老舊大樓的配電室因為沒啥管理,有5.5mm2配75A的,也有8mm2配100A的,夠可怕吧。 ...

5.5平方硬加到75A,8平方到100A........是比較誇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供各人想法,自己使用有30A就用30A,若是幫人安裝我會選20A當主NFB

30A NFB的上方是L1&L2,而並非L&N,N是在銅條上。
把那兩個15A給30A管,這個應該在特殊需求下才會這麼配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線徑大一點的端子一次壓多條線,這樣就可以減少端子數目。
最完美的解決方式就是用匯流排式開關箱,完 ...

把多條線塞到一端子的方法也是有限度的,以我這個例子,3條5.5平方的線塞到一個絕緣端子,而且還要接到NFB上........,哈!我不知道是否有這麼大的端子?除非是再去找像3.5平方或2mm或1.6mm單芯線,去取代接到1P的NFB,看看是否塞的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什麼差別嗎?之前請水電公司幫我裝熱水器就用20a,電熱水器要也要20a,所以常跳脫,自己換30a就好了, ...

要先知道負載是要用多少安培,較大電力一般要配專用的NFB,避免與其它東西共用。
最後用勾表量一下確保安全。

网友F:
「wish今天變身水電工」,那學姐今天有沒有也變身成為XX!!??

我看是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wish今天變身水電工」,那學姐今天有沒有也變身成為XX!!??

我看是沒有。。。。 ...

唉!你跟亞瑟王都肉片看太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多條線塞到一端子的方法也是有限度的,以我這個例子,3條5.5平方的線塞到一個絕緣端子,而且還要接到NF ...

有的,較大線徑的端子可以選壓線的地方直徑比較大銅料也加厚,鎖螺絲的地方並沒比較大,鎖入BH型NFB並無問題,我家現在入戶線是50平方也是壓端子鎖在BH型NFB上,50平方的端子可以塞入好幾條5.5平方,所以這不是問題。

這是三條5.5平方塞入14平方端子並鎖在BH型NFB上:

其他22平方或38平方端子可以塞入更多條,而且螺絲孔都有跟BH型NFB相對應的規格可選。

電力用壓接端子規格上不同線徑有對應不同螺絲孔可選,有時為了特殊用途(如小線徑接二次變壓器)還要特別去買小線徑大螺絲孔的端子:
這兩顆端子都是5.5平方用的,左邊那顆螺絲孔10mm,右邊那顆8mm,所以線徑對應螺絲孔並不是單一規格。

网友G:
小弟覺得wish大是從總開關那拉過來。要看從總開關箱那看線徑大小,如果總開關箱那是8~5.5的線徑,那這裡最好用5.5就好,把50a的NFB改為30A,是比較保險~~
壓著端子小弟到偏好用一般無套子的端子,壓著後再戴上小套套或絕緣膠帶,因帶套子的壓著端子,很多穿銅線那圈圈都沒焊接,一壓後就會分開,比較危險。
上圖沒焊接
上圖有焊接
上圖沒焊接壓著後會分開

接下來小弟搬好椅子,準備看大戲囉~~~~ 反修台耶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有什麼差別嗎?之前請水電公司幫我裝熱水器就用20a,電熱水器要也要20a,所以常跳脫,自己換30a就好了, ...

我一個開養雞場的朋友,老是吹他的斷路器都是100A的,不過雞舍老是火燒電線,
後來我幫他改總開關30A,各分路15A,他還說這樣會跳脫,候來有一路跳脫幾次,
他就怪我裝那麼小,我幫他查,那路雞舍根本有短路,剪掉短路部分重接就OK了,
我給他說連續跳脫就是有問題,假如還是100A的斷路器,還不是一火燒一次,他才
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彈簧墊片是很平常的東西,說SPRING WASHER應該更容易懂吧?
就像這類的東西:
http://www.tinafastener.c ...

原來是這個東西,知道了,感謝ysc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較大線徑的端子可以選壓線的地方直徑比較大銅料也加厚,鎖螺絲的地方並沒比較大,鎖入BH型NFB並無 ...

這麼大的裸端子,我的工具也無能為力,我的裸端子好像只能到8平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麼大的裸端子,我的工具也無能為力,我的裸端子好像只能到8平方。

呵呵~~我手邊的工具最大也只能壓到14平方,再上去就要找專業電匠了,只是遇到的機會很小就是了。

22平方以上大都是用電動或油壓來壓著,憑手力可能壓不好,這種器材不是專業從事電力行業的不太可能擁有,利用率不高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弟覺得wish大是從總開關那拉過來。要看從總開關箱那看線徑大小,如果總開關箱那是8~5.5的線徑,那這裡最 ...

是從開關箱接過來的呀!開關箱是使用8平方線,其實這台返修台是使用3*2.5mm2,用5.5來伺候它已經很好了才對!

不過有出去還是要買比較小的布雷加倒是真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一個開養雞場的朋友,老是吹他的斷路器都是100A的,不過雞舍老是火燒電線,
後來我幫他改總開關30A,各 ...

電熱器有自己的跳脫開關,不改30a,根本不能洗澡,加熱不到10分鐘就跳電了,電熱器用電4400瓦,20a開關也只能供電220*20a=4400,不改不能用,電線用5.5的應該沒問題,所以就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你的意思!不過這樣也有一個問題,通常NFB上的接線螺絲最好不要超過2個,這在電磁接觸器上也是這樣 ...

可以把好幾條線 共用一個大端子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從開關箱接過來的呀!開關箱是使用8平方線,其實這台返修台是使用3*2.5mm2,用5.5來伺候它已經很好了才 ...

看插頭上標示L N G,這台是110V或220V?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得越大就越不會跳脫,那裝這個的意義何在!!??

裝的太剛好了沒有留餘量
保護就常常在跳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插頭上標示L N G,這台是110V或220V?

這是220V的,大功率東西應該沒有人會做110V才對!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從開關箱接過來的呀!開關箱是使用8平方線,其實這台返修台是使用3*2.5mm2,用5.5來伺候它已經很好了才 ...

老大,那種三腳插頭以前都是三相電器在用,你的機器不是三相220V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大,那種三腳插頭以前都是三相電器在用,你的機器不是三相220V的吧?

這台是使用單相220V。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電熱器有自己的跳脫開關,不改30a,根本不能洗澡,加熱不到10分鐘就跳電了,電熱器用電4400瓦,20a開關也 ...

cch002 大
器具(負載) * 1.5 or 1.25 = NFB大小
NFB大小 * 1.5 = 線徑
應該是熱水器工人少算線徑
我們家熱水器 18A,內藏漏電斷路25A,配電盤30A , 當初工人用8平方線徑

抱歉!純討論,沒有別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手邊的工具最大也只能壓到14平方,再上去就要找專業電匠了,只是遇到的機會很小就是了。

22平方 ...

我最大支也是選14平方,22平方以上當初配冰水主機二次側電時3個狀丁還要喊1~2~3

网友J:
手工具最大應該都只有到14平方吧?
曾經在某工地壓22平方還動用到油壓鉗才搞定...

50A的NFB真的是太大了....
5.5平方的線我最大也只敢配到30A...再上去就先請業主簽切結書,然後送給監造存檔留底....
贊同ysc大說的...中性線使用O型端子並加上彈簧墊片,真的是因為安全考量....

不過我覺得那條電源線會有問題....假設Wish大您說的是正確的....
返修台功率全上時是大約16A~17A....
電源線是3x2.5平方...插頭上標示最大負載16A 250V....很緊繃耶....
好像快要沒有阿縮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cch002 大
器具(負載) * 1.5 or 1.25 = NFB大小
NFB大小 * 1.5 = 線徑

我覺得你算得對,我請的水電工有點兩光,亂做一通。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手工具最大應該都只有到14平方吧?
曾經在某工地壓22平方還動用到油壓鉗才搞定...

六零年代老工具 DT80手壓接工具可調壓接範圍  8 .14. 22. 38. 60. 80  平方線徑
DT80特寫

DT80特寫

DT80特寫

DT80 80平方線壓接頭
DT80外型長約65公分

网友I:
引用 楼主:
這是220V的,大功率東西應該沒有人會做110V才對!

我的想法不知對不對,紅 黑都是110V,白色假如是中性線的話,那是不是少拉一條綠色的地線,插頭上的接地是要接綠色的,不是白色的中性線。

楼主:
今天去工作室工作,順便把我使用最大支的壓著鉗拿來,這支MH-61NS是我目前最大的壓著鉗了,最大能壓到8平方,之前我記得有一支大一點的,不過不知道丟那裡去了。

网友:
我老爸以前留下來的是油壓的,可以打洞也可以壓接250平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想法不知對不對,紅 黑都是110V,白色假如是中性線的話,那是不是少拉一條綠色的地線,插頭上的接地 ...

電工法規
第24條第3項 低壓電源系統接地:配電變壓器之二次側低壓線或中性線之接地。
第27條第2項 以多線式供電之用戶,其中性線應施行內線系統接地。
第27條第7項 一四平方公厘以上絕緣被覆線或僅由電氣技術人員維護管理處所使用之多芯電纜之芯線,
在施工時於每一出線頭或可接近之處以左列方法之一做永久識別時,可做為接地線,
接地導線不得作為其他配線。
(一) 在露出部分之絕緣或被覆上加上條紋標誌。
(二) 在露出部分之絕緣或被覆上著上綠色。
(三) 在露出部分之絕緣或被覆上以綠色之膠帶或自黏性標籤作記號。
第27條第8項 被接地導線之絕緣皮應使用白色或灰色,以資識別。

网友L:
WISH兄記得中性線要鎖緊,還有就是不要經過任何的斷路器,以維護110V裝置用電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六零年代老工具 DT80手壓接工具可調壓接範圍  8 .14. 22. 38. 60. 80  平方線徑
DT80特寫
DT80 80平方線 ...

這支大傢伙把我的壓著鉗比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WISH兄記得中性線要鎖緊,還有就是不要經過任何的斷路器,以維護110V裝置用電安全 ...

謝謝版大提醒!
有學過電工的人,授課老師一定會特別講到N線的重要性,不過我倒是沒看過真的有人會在N線加斷路器?

网友K:
引用 楼主:
這支大傢伙把我的壓著鉗比下去了

平常用的壓著工具!

平常用的壓著工具

平常用的壓著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K:
平常用的壓著工具!

前兩種是我最常看到的壓著鉗,不過我沒有用這種就不好評論了。
照片最下方這支鉗子我數十年前有買過,只有一句話,真的有夠難用,臨時用一下或其它功能或許還好,但是拿來壓絕緣端子壓沒幾個手就吃不消了,經常使用還是用有棘輪的產品較佳。

网友M:
引用 楼主:
前兩種是我最常看到的壓著鉗,不過我沒有用這種就不好評論了。
照片最下方這支鉗子我數十年前有買過,只 ...

我以前也有買過,感覺還好,大概是沒得選擇,倒是拿來剪鐵丁真好,您若不想用它原來的功能,就把它當做剪斷器,剪鉛線...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以前也有買過,感覺還好,大概是沒得選擇,倒是拿來剪鐵丁真好,您若不想用它原來的功能,就把它當做剪斷器, ...

那支鉗子我有留下是因為下圖的紅色框內功能︰

我最常用就是3mm螺絲,螺絲太長用老虎鉗剪斷後,螺紋被老虎鉗破壞導至螺母鎖不進去,用這支就好用了,把要剪斷的螺絲鎖到紅框內適合的孔,剪斷後螺紋還是好好的,不會破壞螺紋。

网友M:
引用 楼主:
那支鉗子我有留下是因為下圖的紅色框內功能︰

沒有錯,就是用那個硬梆梆的雙面夾.

會用那個也是有次本來都用老虎鉗在剪鉛線,後來就想拿它來試看看,剛開始時是拿細的,後來就拿較粗的,發現不用像用老虎鉗那樣費力,有次要改鐵丁,就拿它來試,效果真的好,也就給它用下去了.

那支鉗子好像放在鄉下,孤單的在哭泣,下去回去若找到,就把它帶在身邊,那就又多了一樣硬梆梆的工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沒有錯,就是用那個硬梆梆的雙面夾.

會用那個也是有次本來都用老虎鉗在剪鉛線,後來就想拿它來試看看,剛 ...

這種"直接傳動"的鉗子其實也有比較好用的,我下次拍照再貼上來給大家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平常用的壓著工具!

怎麼?亮傢伙嚇人嗎?
以前先父留下來的傢伙。

网友:
引用 网友H:
怎麼?亮傢伙嚇人嗎?
以前先父留下來的傢伙。

我那隻壓著工具都是拿來開硬殼核桃果當開殼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怎麼?亮傢伙嚇人嗎?
以前先父留下來的傢伙。

我直接宣佈本次比大支比賽由Alonger勝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支鉗子我有留下是因為下圖的紅色框內功能︰

我也是用來修改螺絲!
遇到較大的太長螺絲先把螺母鎖進去,再裁切並磨出倒角,退出螺母就不會破壞螺紋。

网友N:
在下看到狼大的回覆
"中性線要鎖緊,還有就是不要經過任何的斷路器,以維護110V裝置用電安全"
後,查看在下家中的開關箱
發現各樓層總開關都是3P 50A的NFB
上頭接著AC110V、中性線、AC110V
50A NFB下方接給各路NFB(20、15A)使用

想請教就是:中性線如果經過NFB會有什麼問題嗎?

网友:
引用 网友N:
在下看到狼大的回覆
"中性線要鎖緊,還有就是不要經過任何的斷路器,以維護110V裝置用電安全"
後,查看在下 ...

如果中性線經過開關裝置
尤其是無絨絲開關這種(不是非常可靠)的
當不小心NFB自己想不開跳給你看你就知道囉

除非你讓兩條L相跟N相(中性線)共同經過三P連動型開關就可以(因為任何一個迴路跳掉,至少會強制把其他都拉開)

不過還是強烈建議,讓中性線直接鎖進銅板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手工具最大應該都只有到14平方吧?
曾經在某工地壓22平方還動用到油壓鉗才搞定...

大電怕怕的,都不敢去碰。

這才是最高境界
A.....
啊......
我想......

(他神智不清是吧!)...(清楚的很)
A.....
啊......
我想......
這個......
大家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