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被我電傻的 UT61E 電錶維修 !!

楼主(2013-11-18):
這顆電錶跟上次發的求助文 DT9205A 是同時被一顆變壓器給搞死 !!

為了維修一台捕蚊燈  , 因為這捕蚊燈無法有效電擊蚊子 , 經初步檢測發現變壓器可能有問題 !!

於是使用電錶測試線圈是否正常 , 一次側直流阻值 十幾 歐姆 , 線圈無斷路 , 二次側 200 檔測不到阻值 ?? 2K 檔也測不到

其他檔位都無法檢測到 , 很明顯應該是線圈斷路 ,  但據使用者說這是顆新的變壓器 , 他自行更換的 , 於是決定上電測一下電

壓這是顆昇壓的變壓器 , 輸入 AC 110V 輸出 AC 610v , 看了看手中的電錶 , 只有這兩只的交流檔位量程大於 610v , 應該可

以量測 , 於是把,電錶接上二次側 ,  一次側為原來電路上的線路未更動 ,  接妥電錶再次確認檔位正確 , 插上 AC 110v 市電 ,

啟動開關 , 這時候聽到電錶 beep  beep 響了兩聲 , 接著自動關了機 , 心中有股不安的感覺 !! 立即關閉 AC 電源  , 取下電錶

重新開機 , beep 一聲 電錶顯示一開始的測試畫面 , 接著 ......... 啥 ??  電錶檔位置於 V 的地方 , 怎麼跑出 電阻測試的畫面 ,

不信 , 再轉其他的檔位看看 , 啊 !! ~除了歐姆檔位及電容、頻率、電流 (A)  顯示正常外 ,  其他的都不正常 , 這 ....... 心涼了

一半 , 開始問自己為什麼 ?? 這實在不合理 ,  真不信邪 ~~ 於是拿出 DT9205A 這顆電錶 , 再做一次測試 ,  這電錶顯示

0.xx  v 沒事啊 !! 明明是顆壞的變壓器 , 怎麼會搞掛電錶 ,  將電錶徹下 拿去測一下市電好了 , 疑 !! 22.xv 這 .......... 傻眼

難道說它也掛了 ,  是的 !! 它真的掛了 !!  心中暗自幹瞧 xx@@xx , 一顆壞掉的變壓器 , 居然搞掛了我兩顆電錶!!

這下子損失慘重了 ~~

電壓檔 顯示 歐姆 檔畫面

電壓檔 (毫伏)  顯示 電容 檔畫面

電阻檔 顯示 歐姆 檔畫面 (數字亂跳)

電容檔 電壓檔 顯示 電容 檔畫面 (不能測)

頻率檔 顯示 頻率 檔畫面  (無法測量)

電流檔 (微安) 顯示 歐姆 檔畫面

電流檔 (毫安) 顯示 歐姆 檔畫面

電流檔 (A) 顯示 電流 檔畫面 (無法測量)

參考站內提供 UT61E 的電路圖 ,  發現 檔位切換 是利用數位化的組合 ,  切換檔位後測量 這幾個組合

發現 FC1 一直無法隨著切換檔位而變化 !!! (一直維持 0 位)

比對了組合圖 , 就能知道 為什麼檔位是錯亂的 !!! 接下來看一下會影響檔位的因素 , 大概就是 電路上的 D4 , 算是一個

OR 閘 , 於是把它焊下測試 , 結果是沒壞 ,  想想那應該是 那顆主要的 IC  ES51922F 故障 ,  這下子難搞了 !!!

還好經過了善心人士 , 提供了一顆 ES51922A  給我 , 於是我就 ............ 大膽給換了上 !!

原來的 IC ES51922F

完成拆下 (未清理)

安裝上新的 IC ES51922A 各個角度

小插曲 :

其實裝好後檔位是恢復了 , 不過所有的檔位測試都不準 !!! 於是尋問 IC 提供者 , 有關 ES51922F  跟 ES51922A  有何

差異處 , 是否可以直接換上 ,  得到的答案是 , ES51922F 為舊版本 已經停產 , 直接換上 ES51922A 是可以的 (新版本)

看樣子是我的電錶問題哦 !! 看電路圖查電路 眼睛差一點沒脫窗 !!  東測測西測測也找不到問題 !!!

於是想乾脆重新回焊好了 ,  使用熱風槍再一次加熱 , 檢視一下好像比之前用烙鐵回焊的好多了 !!

重新裝回再一次測試 ,  真感動一切回愎正常 , 我的電錶總算撿回來了 !!

一切都要感謝提供 IC  的大德 , 上帝會保佑你長命百歲 !! 世上真的還有好人 !!

後記檢討:

這次造成 電錶損壞原因 , 個人認為變壓器一次側電壓極不穩定 , 造成二次產生高於額定的電壓 , 而打穿 IC  !!

另一顆也是 op 放大的 IC 損壞 !!!

但實在不解 那是顆 壞的變壓器 (線圈阻抗無限大) ~~~

[求助] DT9205A 數位電錶電壓檔位不準 !![已完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47999-1-1.html

DT9205A

UT61E

以上的電路及資料全取至於網路 !!

网友A:
交流超過380-440以上量測時要注意.在電表棒接觸或離開時.還會有電弧現象發生.往往高於額定電壓值.造成數位儀表被打壞...反而類比指針會OK一點.量測要小心高電壓電表棒的絕緣是否OK.通常大廠如FULKE等就狠講究這點的要求...雖燃是捕蚊燈便宜東西.但還要要注意安全(人與儀表).

网友B:
哈,很不錯,話說UT61E 有很多不同時期的版本 .我的61E 也試過忘了換檔來測電壓,幸好關機再開沒什麼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超過380-440以上量測時要注意.在電表棒接觸或離開時.還會有電弧現象發生.往往高於額定電壓值.造成數位 ...

没經驗 ~ 單純以為只要在符合電錶量程內 , 應該不至於損壞 !!

事實上我錯了 ~~ 也因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

下回量測高壓會更加小心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很不錯,話說UT61E 有很多不同時期的版本 .我的61E 也試過忘了換檔來測電壓,幸好關機再開沒什麼問題 { ...

一開始也覺得電壓這麼高會不會有危險 , 但記得 ut61e 好像標榜有過壓保護 !!!

所以才放心的去測 , 結果 ........................ 我錯了 !!!

你的電錶也該拿出來玩玩了 !!!

网友C:
1.確認變壓器器規格為"輸入 AC 110V 輸出 AC 610v "?
2.變壓器輸入端電壓實際值約AC110V?
上述任一項數值若已超出,是有可能使電表輸入電壓過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經驗 ~ 單純以為只要在符合電錶量程內 , 應該不至於損壞 !!

事實上我錯了 ~~ 也因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

之前修示波器時高壓測量,說需先串聯電阻在測試,你可以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確認變壓器器規格為"輸入 AC 110V 輸出 AC 610v "?
2.變壓器輸入端電壓實際值約AC110V?
上述任一項數值若 ...

變壓器上面規格是這麼寫沒錯 !!

但是一次側上串聯燈管 (當成安定器使用) , 再送電時會閃爍情形 , 造成電壓極端不穩 !!

只是不解的是 , 那顆變壓二次側已開路了 , 為何還會有電壓 ???

這是一顆好的變壓器 二次側直流電阻

真是奇怪 1.63 k ??? 阻值這麼高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修示波器時高壓測量,說需先串聯電阻在測試,你可以試試,

變壓器標示輸出 610v 20ma , 我想輸出電流並不高 , 而且又再量程內 !!!

下次用電阻先分壓再測好了 !! 至少安全多了 !!!

网友E:
我覺得你用推測的不正確,即然已經修好了,那把補蚊燈再上電測試一次,維修者必須要有實事求是的精神才對。

网友F:
会不会是变压器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有短路的地方 绝缘击穿。初级的市电直接窜入了次级。。然后击穿了芯片?我感觉楼主应该用兆欧表测下变压器绝缘。初级与次级之间的绝缘。。初级和铁芯之间的绝缘。。次级与铁芯之间的绝缘。

网友F:
另外测高压还是用指针表比较稳当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覺得你用推測的不正確,即然已經修好了,那把補蚊燈再上電測試一次,維修者必須要有實事求是的精神才對。 ...

你能說出你的論點嗎 ???

因為我也想知道到底為什麼 ???

捕蚊燈換了新的變壓器 , 已送回使用者了 !!

而故障的變壓器 , 也一併帶回去 , 因為他說要拿去跟廠商換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会不会是变压器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有短路的地方 绝缘击穿。初级的市电直接窜入了次级。。然后击穿了芯片? ...

如果一次側漏電到二次側 , 也沒有道理打壞電錶才是 !!!

感覺就是產生一個很高的電壓 , 瞬間打壞電錶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测高压还是用指针表比较稳当一些。

已經好久沒使用指針了 ~~

以前在學校 , 看到一堆壞的電錶 , 大概都是打歐姆檔去量市電 !!!

网友G:
下次加個負載量
我認為可能是接上去的瞬間 電感產生了高壓
因為安定器跟一般鐵芯變壓器是不一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会不会是变压器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有短路的地方 绝缘击穿。初级的市电直接窜入了次级。。然后击穿了芯片? ...

這台電表最高可以量到 1KV AC
樓主打的檔位正是AC檔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下次加個負載量
我認為可能是接上去的瞬間 電感產生了高壓
因為安定器跟一般鐵芯變壓器是不一樣的

嗯 !! 有道理 ~~

這個變壓器它也當成安定器使用 ??

這是類似電路 並非實際的電路 !!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 !! 有道理 ~~

這個變壓器它也當成安定器使用 ??

你是量哪裡呀??
這電路看起來應該是倍壓電路....
峰值又是1.414....又再倍壓.....扣到耗損....那...是幾V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 !! 有道理 ~~

這個變壓器它也當成安定器使用 ??

這是倍壓電路
將半波一直疊上去 電壓就會越高
一 次側的確是 安定器 二次側就是屬於電網的部分了

在穩定之後 燈管可以視為電阻串連在變壓器上  二次側電壓也是穩定的

但是如果在起動初期 二次側會感應出極高電壓 因為一次側燈管在起弧中
過程是這樣的

市電進入>燈管燈絲被加熱 同時 起動器雙金屬片正在發熱>雙金屬片分離 >變壓器因電感特性 產生高壓於燈管兩端> (下一行
>架弧>慢慢穩定

在一側生成高壓的同時 二次側也會感應出一組比它更高的高壓  這電壓可能有到1KV以上(不接倍壓電路的情況)

這很有可能是燒電表的原因
當然可是有可能是電表的絕緣等級已經退化了
畢竟現在都SMD
零件之間的間距都變小  是不是在電表內的跳火或是在檔位開關那邊跳火      也是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是量哪裡呀??
這電路看起來應該是倍壓電路....
峰值又是1.414....又再倍壓.....扣到耗損....那...是幾V ...

這個電路我知道 , 最後輸出是 DC 1KV 左右 !!!

當然我不會拿電錶去量這個 !!

單純測試 變壓器 二次側

而且已斷離電路 , 不過一次側仍保留原來的電路 !!!

測量二次側的電壓 !!!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是倍壓電路
將半波一直疊上去 電壓就會越高
一 次側的確是 安定器 二次側就是屬於電網的部分了

正常之下應該是如此 !!

但是這變壓器我確定 無法測到直流阻值 !!

有拿正常的變壓器比較 , 二次側線圈直流阻值是 1.63 k  !

有點奇怪的阻值 ??? 原本也很懷疑 !!

但實際接上電路是可以正常使用 !!!

网友G:
引用 楼主:
正常之下應該是如此 !!

但是這變壓器我確定 無法測到直流阻值 !!

現實電壓源內阻
610V20mA 阻抗在1.2K以上 是正常的  3K就又問題了

內阻=最大能推的電阻
負載電阻值如果比內阻低電壓就會下降反之比內阻高電壓就會在最大值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有拿正常的變壓器比較 , 二次側線圈直流阻值是 1.63 k  !

有點奇怪的阻值 ??? 原本也很懷疑 !!

因為是升壓所以二次側圈數很多,電流小所以線徑細,這兩因素加在一起電阻值當然高囉。

楼主:
引用 网友G:
現實電壓源內阻
610V20mA 阻抗在1.2K以上 是正常的  3K就又問題了

以 610v 20ma 來看阻抗是正常的 !!

但是光是線圈 (銅線阻值)  直流電阻可達 1.63 k

這有點奇怪 !!! 真的有那麼大嗎 ??

這線圈加上交流是會有感抗 !!!

所以總阻抗應該是 銅阻+ 感抗值  才對 !!!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以 610v 20ma 來看阻抗是正常的 !!

但是光是線圈 (銅線阻值)  直流電阻可達 1.63 k

把壞掉的變壓器 拆了 看它的銅線 就可以知道為何電阻這麼高了

感抗不用考慮  那是研發時才要考慮的

网友J:
小弟覺得測高壓,還是串電阻作分壓測量
並且注意人體感電危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壞掉的變壓器 拆了 看它的銅線 就可以知道為何電阻這麼高了

感抗不用考慮  那是研發時才要考慮的 ...

應該有可能啦 !!

因為一般遇到的都是降壓的 !!!

量習慣了 ~~ 所以才覺得怪 !!!

像高壓板上的變壓器那個二次側直流阻抗也蠻大的 !!!

P.S 壞的已經被使用者帶回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因為是升壓所以二次側圈數很多,電流小所以線徑細,這兩因素加在一起電阻值當然高囉。

嗯 !!

應該是如此 !!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小弟覺得測高壓,還是串電阻作分壓測量
並且注意人體感電危險

嗯 !! ~ 我也怕死 !!

我先用鱷魚夾先夾好 , 然後才上電 !!!

网友K:
最保險是使用高壓探棒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最保險是使用高壓探棒

狼大說的是 !!

非專業維修 , 克難一下囉 !!!

网友H:
引用 楼主:
狼大說的是 !!

非專業維修 , 克難一下囉 !!!

記得要多顆電阻串聯分壓喔.....高壓探棒應該也是如此....

不要只用兩顆分壓....以免一顆被擊穿了就GG了....

网友B:
其實61E 被電死真奇怪,我的61E試過測超過1000V 的DC ,他會叫幾聲就關機,再打開又能用了.  難度可能電壓超太多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61E 被電死真奇怪,我的61E試過測超過1000V 的DC ,他會叫幾聲就關機,再打開又能用了.  難度可能電壓 ...

我也是很信任電錶的保護 , 但是就是一下子就掛了 !!!

或許不只是高壓 , 因為這顆變壓器線圈己開路 !!

是不是有點像 CT 呢 ???

我自己猜想的 , 我就是不信邪 , 才打壞兩顆電錶 !!!

楼主:
引用 网友H:
記得要多顆電阻串聯分壓喔.....高壓探棒應該也是如此....

不要只用兩顆分壓....以免一顆被擊穿了就GG了. ...

嗯 !! ~也對 !!

預防重於治療 !!

如果加顆電容 , 不知有沒有用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 ~也對 !!

預防重於治療 !!

串 90M 歐就可以衰減10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 90M 歐就可以衰減10倍了

90M 那也不好找哦 !!!

我這最大是10 M !!

要串 9 個 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