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MSI G31M3 SATA 無作用維修

楼主(2013-11-18):
好久沒發實例~
因為沒東西修~~..
都只修一些爆電容的CC..

MSI代工的 G31M3
更換470UF/16 爆的電容 隻後可以開幾但是
SATA 沒作用...
刷回 MSI 的 BIOS
有線路圖 修起來就方便許多.

測量電壓有~ 用波波測 有波形(60MHZ示波器)正常要100MHZ 看 波形會很漂亮..
更換南僑

SATA 沒作用~通常查 沒斷線 沒SATA 晶振 4組 都沒作用 按照經驗 ~通常更換南僑會好

网友:
感謝分享,...換南北橋對我而言..目前還是很遙遠的事.....
先努力加強基本技能再說了....再次感謝分享....

网友:
以前當主板墊子的紙盒丟掉了?ww

网友:
橋又被你幹了....

不過口愛ㄟ,你怎知道這塊板是MSI的?

看顏色與電路布局?

网友:
同樣都是南橋壞掉???~~~

是電路設計有弱點還是它習慣性故障阿

网友:
小弟這一兩禮拜爬了很多對岸的文, 有很多人提到G31及G41很會爆南橋.

网友:
ICH7 INTEL的陰謀論( X

网友:
其實這種故障對沒有BGA反修台的人算蠻硬的...
因為東換西換...還是修不好

网友:
比較容易受電路拖累就搞掛了南僑...

网友:
G31 G41的ICH7南橋都特別愛掛掉@@

网友:
想請教板大一個題外話:
G31M3各系列(G31M3-F, G31M3-F FSB1600, G31M3-F V2, G31M3-L等)的BIOS可否互換?

网友:
超強~~大師級的維修~~其實我覺得 msi bga不太好做就是一整片白底,很難對位,但電容很好換就是~~
題外話請教一下~~若不換南橋,只用 ide做系統,您覺得可以穩定的用嗎?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強,
恭喜完修
有返修台
真好用

网友:
能用示波器檢測功力不差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