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1.2F之間的樓梯間壁燈燈泡容易掛掉可以怎麼維修

楼主(2013-11-18):
家裡的維修雜事都我在做,家裡的燈具也幾乎都換成T5 28W或加裝LED燈泡了。

包括神明桌燈具以前大約3~6個月要換燈泡跟燈管,現在換T5高功率安定器+T5燈管跟蠟燭燈座用LED燈泡後,至少2~3年也都OK。

所有的地方成效都不錯,就只有1.2F之間的樓梯間壁燈燈泡或燈管容易掛掉。

這壁燈最早是用T8 10W沒有安定器的壁燈,燈管換過後大約半年~一年就容易變暗(或感覺閃爍比較明顯),

後來換過幾組壁燈都是直接裝21W~23W螺旋省電燈泡,不管啥牌的省電燈泡也是容易在半年~一年(甚至更短)就壞掉,燈具也換過幾種了(雖然知道燈具上就是只有一個單純兩條線的燈泡座沒有所謂壞不壞的問題)。

最近一次是換了一顆7~8W的LED燈泡,同期間同款燈泡有用在書桌檯燈或走廊燈都沒壞,樓梯間這位置的燈泡昨天又閃爍了,大約就是持續性地"亮半秒,熄一秒"。

有測過電壓是在正常值(105~115V)內,想說是否得換回T8 10W有電容的安定器壁燈 或 T5 8W高功率安定器壁燈(結果市面上沒做這種) 比較不會壞。

1.2F牆壁的燈具開關是有小指示燈的那種,但切掉後只會橫亮且不會閃爍,倒是單純管1F上樓梯前的獨立燈座現在換LED燈泡了切掉後是有在些微閃爍。

是否可以請教痞酷各位先進知道這種燈泡燈管比較快壞的原因可能為何?

网友A:
1.2F之間的樓梯間壁燈燈泡我是換省電燈泡 可是有把殼割2條洞給他散熱

网友B:
我家後院我改LED燈,雨天開關淋雨,大概造成接觸不良,開燈後會規律的閃動,
我把開關拆開動一動就正常了。

网友C:
會不會是開關次數較頻繁的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F之間的樓梯間壁燈燈泡我是換省電燈泡 可是有把殼割2條洞給他散熱

我有考慮到散熱問題所以是用開放型的燈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不會是開關次數較頻繁的關係?

主文中忘了提到用的是開放型的燈具,且一天點亮至少14~24小時,每天頂多開關一次甚至沒動到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後院我改LED燈,雨天開關淋雨,大概造成接觸不良,開燈後會規律的閃動,
我把開關拆開動一動就正常了 ...

最基本就只好先把開關換一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基本就只好先把開關換一下了。

LED燈應該蠻耐開關的.....而且大部分都是通用電壓....台灣才110V...所以電壓衝擊似乎也沒多大問題....

所以問題是???.........

乾脆修一下...了解你家LED都是壞哪裡... 那才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燈應該蠻耐開關的.....而且大部分都是通用電壓....台灣才110V...所以電壓衝擊似乎也沒多大問題....

LED只有壞這顆而已,昨天有想拆LED燈泡但最後發現得暴力破壞才行。

楼主:
暫時裝了一座T8 10W山型燈內有150V 4uF電容的來用,只是那亮度實在有夠......
也許改天換T5 8W層板燈上去好了,試試看是燈管壞得快還是層板燈座壞得快。

网友E:
我們家(公寓)樓梯燈都是我在換的
樓梯間無窗,因此一天亮24小時

T8 10W日光燈 ,用旭光的燈管3個月左右就會壞
後來換成飛利浦的燈管最多撐6個月左右

估算換成省電燈泡並不會省燈具費用,(壽命沒差太多,且日光燈管單價低很多)

跟主題無關,僅供參考

网友F:
將開關換掉吧,有指示燈的開關
關掉時,會對led燈電容充電
造成突然閃一下又滅的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們家(公寓)樓梯燈都是我在換的
樓梯間無窗,因此一天亮24小時

以前樓梯裝T8 10W倒沒像以前神明燈明顯地一閃一閃或不亮,而是感覺變暗。

普通10W壁燈都沒安定器,所以這次用有安定器的看看,只是用慣T5, LED, 螺旋燈就很不能接受T8 10W的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將開關換掉吧,有指示燈的開關
關掉時,會對led燈電容充電
造成突然閃一下又滅的情況 ...

謝謝您的提醒,記得看過站上有類似文章。
這次壞掉的LED燈剛好沒有這種情形。
不過我還是想找時間把樓上樓下的樓梯燈開關換掉,這次不想裝有指示燈的了。

楼主:
樓下的樓梯燈開關是有小燈的三路開關,樓上的開關都沒有小燈。樓下兩切一開今天都換了,因為剛好手上沒有三路沒燈的三路開關,暫時先換掉,再觀察一下吧。原本沒開時小燈會閃爍,目前不論是開是關恆亮。

网友:
說起來不知你相不相信,我家是老住宅,很長形的,因此樓下有些陰暗,
以前我貼過我用太陽能板點燈,但還是有顧不到的位置,我三、四年前就
改裝LED燈,而且很簡單,讓他長年都點亮,方法是用一個5050的LED,
三晶給他並聯,冷白、暖白看你喜歡,然後用一個5V的電子變壓器,加一
個47歐姆電阻限流點亮它,超過5V的也可,不過要再加一個7805給他穩壓,
別看只一個5050,白天不怎樣,晚上還會覺得太亮。
三晶並聯只有60mA,5V工作,算來只有0.3W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