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不用錢的 行動電源的變壓器

楼主(2013-11-18):
行動電源的變壓器可用 智慧型電話的變壓器代用

請大家不用再買了

网友:
就我家的直充頭,智慧手機用的通常只有到1A 得充較久時間。除非是平板的直充頭有到2A才不會等太久。
當然還是夠用就好,不然多買一件就是花錢納入了個未來垃圾不環保。

网友:
要看充電電流規格...
很多行動電源為了配合電腦USB 會限制充電電流(USB port 規格 0.5A, 但一般到1A都還沒問題)
這種情況下,智慧型電話的變壓器能代用

网友A:
一般行動電源 5v輸入,都可以用電腦或旅充頭進行充電
主要怕使用者拿沒限制電流的充電器對行動電源充
行動電原本身又沒限流,下場就是充電ic直接掛點

有些行動電源是採用9V~15v的電壓做為充電
這些就只能用專用的充電器

网友:
我是拿DLINK 624+的變壓器來用,5V  2.5A 粉好用
只是他的插頭比較短要接好就OK

网友:
來試試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行動電源 5v輸入,都可以用電腦或旅充頭進行充電
主要怕使用者拿沒限制電流的充電器對行動電源充
行動 ...

您的這番話剛好可以終結掉小弟想買大安培變壓器的念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的這番話剛好可以終結掉小弟想買大安培變壓器的念頭。

小弟倒是想製作大安培充電USB延長線

目前手機與平版均有做保護,行動電源基本上都有做限流
唯獨一些像MP3插卡撥放器,沒有做專門電路
直接串二極體降壓,這種才要當心

只要電壓正常,幾乎不會對3C產品產生傷害
行動電源不要用到完全沒電,對線性充電IC不會產生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