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國騰KTIH-302電磁爐 會自動關機

楼主(2013-11-18):
症狀:可正常開機,且所有功能都正常
         不過一段時間後會自動斷電,從正常開機到斷電時間不一定
         有時可撐達數分鐘,最快一開機後數秒即斷電

拆開目視有顆470uf  35v電容激凸,其餘檢測電解電容均正常

請各位族友大大指點小弟查修方向
感謝~

网友A:
開關的按鍵檢查看看

网友:
線路可能有虛焊的可能 !!!

你可以輕敲機板 , 看是不是會發生同樣狀況 !!

网友B:
其他電容最好也一起檢查

网友C:
焊點先重新補焊吧!!

可能有裂錫了.....

一般會發熱的位置和元件用20X放大鏡看一下焊點......

如補強後可正常使用,再全面補強焊點,這樣應該可以用久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關的按鍵檢查看看

按鍵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電容最好也一起檢查

量測其他大顆的電容值(不知是否正確)
324J=0.32uf
605J=6.07uf
335J=3.22uf
222J=0.002uf
104J=0.098uf
102J=0.001uf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點先重新補焊吧!!

可能有裂錫了.....

所有焊點已補焊,但問題還在~

楼主:
請教正常狀況下,關機時風扇會運轉不停嗎?
另發現自動關機之後會有再啟不能的情形
再請教檢測方向
感謝~

网友D:
元件過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元件過熱

感謝大大的提示!
那顆晶體還沒換之前有幾幾機的聲音
更換新品之後已無聲但還是會自動關機
所以小弟研判應該是前級電源相關零件
待有空再來詳查~~~

网友E:
正常狀況下,關機時風扇會運轉個幾分鐘是正常的
自動關機之後會有再啟不能的情形...
會不會是散熱板上感熱的熱敏電阻不正常,因此MCU卡在過熱保護
散熱風扇呢?是有偵測轉速的嗎?如是請加強潤滑,如是蔽極式的就無妨
以上提供參考,如有不正確請不吝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狀況下,關機時風扇會運轉個幾分鐘是正常的
自動關機之後會有再啟不能的情形...
會不會是散熱板上感熱的 ...

感謝大大的建議
這樣小弟就多個方向查修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