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HX-TV-V59LCD電視公板 42吋液晶電視改裝實例
火..

楼主(2013-11-18):
BENQ VH4243開機五秒自動關機

向playart土地智公借一台BENQ SH4242回來測試VH4243電源板及按鍵板,兩板皆為良品

可以確認是AD主板故障,VH4243銷售量少,市面上沒能徵到良品主板

正一哥、YUNG6313勇哥的偏方,火攻CPU沒人成功過

一台液晶修了一個月還不能完修,土地智公看麥落去,衝來岡山丟一塊V59叫三太子接線改公板

智公已經根據面板型號:刷妥韌體、確認屏線無誤,真是貼心捏!

四腳位IR接收器,兩腳相連者為GND,對地最小阻抗(8歐)為5V腳位,較大阻抗(14歐)為IR輸出

四條白線為 R/L喇叭,紅圈接口看不懂就不接囉

三太子寫小抄,亂接一通。公板EN腳位為ENERGIZE = PS-ON (藍線)

插電,待機紅燈亮,TOUCH ON SW為 K0對GND(開關機鍵)
阿彌陀佛! 有請眾神,開機~

綠燈恆亮,成功了,皇天褓庇!

隨機所附遙控器功能,完全相符,無需再設定

最頭疼! 就是公板怎麼固定~

公板所隨附的屏線不夠長(42"上短了15公分),只能將公板定在這個最佳位置

鐵板鑽孔,綁鋼絲將公板站立

背殼上鑽一個9.5mm天線孔(VHS有固定公板不位移的功效),其它端子孔就用刻磨機給它切下去
(拍謝!忘了寫下竣工相片)

特別感謝癖酷眾神明!對VH4243加持相助咧~

网友A:
辛苦辛苦!總算搞定了!皇天不負苦心郎,雖然辛苦,心頭大石總算能放下,無損商譽!
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辛苦辛苦!總算搞定了!皇天不負苦心郎,雖然辛苦,心頭大石總算能放下,無損商譽!
讚! ...

感謝木頭大對這台維修上的相助~
呵呵!差一點就被三太子殺肉說
還好wecan老師:修越久,學越多。真是經典

网友B:
POWER 全時on.

网友C:
我低~還迷稿定~
因為v59還沒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POWER 全時on.

這片有5VSB。

网友D:
恭喜阿 從 "小家電" 邁向大家電  改天冷氣機跟電冰箱 都送去你那   我這塊跟 烏骨機學姐 賣的不一樣
除了端子多 重點是 有待機5VSB power不會全時 on  這塊版正確名稱是。 虹星(HX-TV-V59LCD大)液晶電視驅動版 你改一下標題別讓人誤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恭喜阿 從 "小家電" 邁向大家電  改天冷氣機跟電冰箱 都送去你那   我這塊跟 烏骨機學姐 賣的不一樣
除了端 ...

剛剛看了下這型號,果然是有"大"就有"小",正再看大跟小有啥差別,它好像還有搭配使用的120hz轉板,看起來這系列的公板好像很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剛剛看了下這型號,果然是有"大"就有"小",正再看大跟小有啥差別,它好像還有搭配使用的120hz轉板,看起 ...

我不是替 虹星 打廣告  不過他的服務軟體支援還算做得不錯 有派一個人專門在旁邊等待支援 其實 他跟早先 6m16免點用遙控器設定程序差不多 他各種程序 如1366*768 1920*1080程序 都只有一個 不用再去找
如果點起來畫面異常 進入工廠模式調整就行 跟6m16就插在一個用遙控器 一個用usb讀取 至於pal轉ntsc
如果量夠大 也可以請他直接換成 專用了螺旋頭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剛剛看了下這型號,果然是有"大"就有"小",正再看大跟小有啥差別,它好像還有搭配使用的120hz轉板,看起 ...

唯一小缺點有線IN要轉接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低~還迷稿定~
因為v59還沒到手

其實我自己有進TSUMV59XU
想換你這塊V59玩玩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不是替 虹星 打廣告  不過他的服務軟體支援還算做得不錯 有派一個人專門在旁邊等待支援 其實 他跟早先  ...

playart大專用螺旋頭; 辦團購

网友:
我很好奇~像這種公版的喇叭輸出能力,大概有幾瓦阿? 有些電視的喇叭w數做的比較大怕推不動的說~

网友D:
引用 网友F:
playart大專用螺旋頭; 辦團購

正一大哥 大家好鄰居 不要挖洞給我跳  論壇 一位賣電容 公版的大老 已經失蹤很久
這跟賣電容 電池 不同 這有安裝上的問題 還要做服務得話 會死人
不過 我已經問過 虹星 他會做10片台灣ntsc專用的螺旋頭公版讓我試
如果ok的話 以後叫貨 一箱起跳  一箱是50片  如果大家願意團購
我再來想辦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一大哥 大家好鄰居 不要挖洞給我跳  論壇 一位賣電容 公版的大老 已經失蹤很久
這跟賣電容 電池 不同  ...

playart 大;會買公版的大老,多有動手的能力, 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不是替 虹星 打廣告  不過他的服務軟體支援還算做得不錯 有派一個人專門在旁邊等待支援 其實 他跟早先  ...

請問playart 大: 共有幾種程序,是否願意公開給網友下載.

网友:
引用 网友G:
請問playart 大: 共有幾種程序,是否願意公開給網友下載.

好阿 等我整理一下要晚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阿 從 "小家電" 邁向大家電  改天冷氣機跟電冰箱 都送去你那   我這塊跟 烏骨機學姐 賣的不一樣
除了端 ...

呵呵!都一直認為是學姐的公板,標題改好了!
說也奇怪按照TSUMV59XU說明書安裝,竟然沒爆機耶
謝謝智公捧場,大家電不收,今天已經滿到門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都一直認為是學姐的公板,標題改好了!
說也奇怪按照TSUMV59XU說明書安裝,竟然沒爆機耶
謝謝智公捧 ...

popcorn 大大要馬不修要修馬上就一 堆等著修,可見功夫不是一般人可比的上的,真羨慕有此好功夫及好生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都一直認為是學姐的公板,標題改好了!
說也奇怪按照TSUMV59XU說明書安裝,竟然沒爆機耶
謝謝智公捧 ...

歌林兩台 一台 禾聯 聯碩 一台看不出來   通通 修好你發財了 ,公板的按鍵定義都一樣 ,電源你 老師傅了 看一下你就會接了  煩惱這板的程序放那讓大家下載 算了明天在想辦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都一直認為是學姐的公板,標題改好了!
說也奇怪按照TSUMV59XU說明書安裝,竟然沒爆機耶
謝謝智公捧 ...

說明書???
我怎麼都迷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歌林兩台 一台 禾聯 聯碩 一台看不出來   通通 修好你發財了 ,公板的按鍵定義都一樣 ,電源你 老師傅了 看 ...

好像有放了不知道是不是~
http://bbs.pigoo.com/thread-4750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有放了不知道是不是~
http://bbs.pigoo.com/thread-47500-1-1.html

那個不是 是另外一家出的 不是虹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有放了不知道是不是~
http://bbs.pigoo.com/thread-47500-1-1.html

那板子跟這帖的雙USB不一樣,程序是否相容就不知道!
看看土地公會不會給大家開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歌林兩台 一台 禾聯 聯碩 一台看不出來   通通 修好你發財了 ,公板的按鍵定義都一樣 ,電源你 老師傅了 看 ...

土地智公真是好眼力,還有TECO32、RANSO40各一
一個月修一台,這幾台可以玩到清明節捏
明天把這幾台先釐清,周四下午再去拜土地公
程序不急啦! 痘痘啊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唯一小缺點有線IN要轉接頭

這板有隨附RCA插頭轉ANT螺旋頭

网友:
故事說來話長 應該這樣說 大陸 只有一家 專做 台灣專用6m16 的工廠  你在外面看到 個人工作室 包括 網拍 還有之前
論壇 專賣公板 電容 維修零件的某大老 說他在大陸 呼風喚雨  直接施壓跟工廠出貨 其實也是跟這家拿貨來賣
這家工廠就匯集所有的訂單 在一次生產 所以沒貨大家都沒貨都要等 後來6m16停產 了 大家沒得賺 於是這家
就弄了跟虹星差不多的這塊板 當然之前有跟他拿貨都交關有拿到這塊 我拿到5塊 昆哥拿了2塊  岡山同行拿了2塊 我鄰居拿了1塊 結果我一片都沒用到 但是效果試起來差不多後來是因為無意中問到虹星 價格更殺 服務更好  所以當然跳槽 本來這塊板南部這只我在用 聽虹星說都是北部跟他叫貨 可是最近 慢慢看到同行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板有隨附RCA轉ANT螺旋插頭呀!

那是~playart大自己附的吧~
跟對岸訂應該沒附喔~
詳情要問~事主

网友:
我新來的~有個疑問~
為什麼有~土地公跟三太子~

网友H:
虹星的雙排lcd公板.改RF螺旋頭.會太短.除非工廠願意.另外訂購加長型(5月份去大陸時有問過了)
我的V59(單排是N制頭).但雙排就須裝轉接頭了.
本身的工程師很好配合.(其中一位是少東).
只要他在電腦旁.不用30分鐘.他就把軟件條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H:
虹星的雙排lcd公板.改RF螺旋頭.會太短.除非工廠願意.另外訂購加長型(5月份去大陸時有問過了)
我的V59(單排 ...

岡山有一位劉先生前幾年全省供應液晶器材
他說小張在液晶界鼎鼎有名,還翻出全省各液晶維修各位高手的名片
現在液晶一直俗,劉先生轉行了~ 小張哥還記得他嗎?

网友:
引用 网友H:
虹星的雙排lcd公板.改RF螺旋頭.會太短.除非工廠願意.另外訂購加長型(5月份去大陸時有問過了)
我的V59(單排 ...

我今天也問了  跟你的答案一樣 我的想法是這樣 如果單價不高 先買個500或1000個放他那 在慢慢出或扣掉
這樣應該 可行 還有一個問題想請教一下 你在410有說 虹星v59公板-45ch至55ch顆粒粗的解決方式 我本身是沒遇到過 但同行拿去試 在鼓山區有發生過 如果可以的話 方便告知一下 410 那 你上鎖 還是給個密碼我去410下載先謝謝了感恩

网友:
有機會可以請有經驗的前輩辦進來,相信可以造福很多人。

网友:
好漾的改裝實例!

网友:
引用 楼主:
岡山有一位劉先生前幾年全省供應液晶器材
他說小張在液晶界鼎鼎有名,還翻出全省各液晶維修各位高手的名 ...

知道啊!
不過沒跟他拿過東西.
他的貨比我拿的還貴

网友(2013-12-27):
好厲害
真羨慕
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