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相關] 手機充電器改裝為18650鋰電池充電器

楼主(2013-11-19):
手機充電器改裝為18650鋰電池充電器

大家家裡一定有許多舊手機鋰電池充電器晾在一邊,可以翻出來改裝成14500/18650鋰電池充電器。
大部分鋰電池充電器輸出電壓為~~DC4.2V/300mA~500mA的都可以改

先準備一些報廢玩具、遙控器拆下電池接觸鐵片及彈簧,作為鋰電池充電器正負極接觸電極,可以用銲的、黏的、或鎖螺絲的大家各憑想像,也可買18650電池盒來接較省事。
再來確認充電器輸出正負極後拆掉舊極片,以電線改接至新電極(注意極性不可接反),完工後通電請以電錶再次確認輸出電壓及極性是否正常以策安全。

確認無誤後裝上18650鋰電池開始充電(左邊紅燈~~充電中,中間及右邊綠燈~~充飽了)

左邊紅圈內為14500鋰電池延長電極(綁條線避免遺失)

14500鋰電池充電中

18650鋰電池充飽電後量測電壓

電池充好電後用在18650 LED強光手電筒~~爆亮中~~

网友:
不錯的修改利用

网友:
真是厲害
試改看看

网友A:
不錯的教學!~ 讚
請問大大這些電池充好後,是做哪些用途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錯的教學!~ 讚
請問大大這些電池充好後,是做哪些用途使用

請往回看#1~~補圖~~

网友B:
DC 4.2V 300ma 就可以直接充電嗎?還有,充到4,2V就算全飽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 4.2V 300ma 就可以直接充電嗎?還有,充到4,2V就算全飽了嗎?

1.DC 4.2V 300ma 就可以直接充電嗎? -->可以~~但是會充比較久.

2.充到4,2V就算全飽了嗎?-->鋰電池物理特性額定電壓3.7V,不能過充我想是預留0.5V安全係數吧(怕過熱或爆炸)所以充到4.2V就算全飽了,也不能過放電壓低於2.5V(有可能使電池失效救不回來)
以上是我的認知,有誤請高手指正與補充。

网友C:
3.7v 是 "平均值" 鋰電池 最低3.2 v, 最高 4.2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7v 是 "平均值" 鋰電池 最低3.2 v, 最高 4.2v

那要是古老電池它已經量不到電壓了是丟掉還是充看看?

网友:
鋰電池千萬不要超過4.2v,可以略低4.16V
放電不要超過3V,最好是3.3v以上
鋰電池沒有記憶效應,所以有放電就充電
除非要長期儲存,就要將電池放電到3.7~3.8V
一個月拿出來用一用吧

量不到電壓,可以考慮用5V 0.3A去救
只要看到電壓下降,電流上升
就用專用充電器或調成4.2V0.5A
電流大小依照鋰電池容量大小調整
不要超過1C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要是古老電池它已經量不到電壓了是丟掉還是充看看?

可以先用低電流(0.5A)充看看,如果電壓會上升就還可以用(但可能最大容量會變小),如果電壓上不去、沒有電流或是電池發高熱,就不行啦

网友:
原來要找輸出是4.2V,不用再花錢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以先用低電流(0.5A)充看看,如果電壓會上升就還可以用(但可能最大容量會變小),如果電壓上不去、沒有電 ...

這顆電池組來源本來是好的,因為NB壞了之後
就擺了一段時間沒有充電,導致電池都沒電壓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顆電池組來源本來是好的,因為NB壞了之後
就擺了一段時間沒有充電,導致電池都沒電壓
了... ...

我也拆了一台10年的古董機nb
裡面竟然出現國際牌的18650
電壓也幾乎消失
拿來重新充電
一樣頭好壯壯
18650真強.....
不過我貪玩又買幾個一盒2顆的行動電源盒
測試充電
我的七電目前這棵有點怪怪的
對於充這些沒電壓的電池總是燈號會閃到4.5顆
不然就是1.2閃燈過5秒又變全滿...有點暈
有時一直按reset才會正常
但確定量不到電壓一樣可充電

网友:
入手了三星2400 mAH 用DC4.2V/300mA
充大概快12小時 中間斷斷續續 從0V開始充到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