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ONY KDL-40CX520 40吋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楼主(2013-11-19):
SONY KDL-40CX520 40吋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故障狀況:開機後一段時間(熱機)畫面不見,變成有聲無影有背光(黑屏)關機冷卻後重開機又可以好一陣子,此現
象很像T-CON不良,但此面板無單獨T-CON,T-CON是和面板驅動IC做在一起隱藏在面板模組鐵框裡面,為了確認面
板各大驅動電壓是否正常而全面分解面板模組(太專心測試忘了拍照),結果是正常的(白忙)。

TV型號:KDL-40CX520

背面

拆機照

面板型號

電源板測量無異常

高壓板測量無異常

AD板看看量量似乎也沒異常,唯獨發現影像處理IC溫度頗高,未裝散熱片也無散熱風扇,只在PCB背面加塊導熱矽
膠塊,似乎散熱不良導致當機,決定加裝12V 5CM*5CM散熱風扇吹涼降溫。
冷熱機交插測試一天無異常狀況發生初步判定OK,通知機主取回再觀察

暫時完修畫面,SONY電視畫質搭配數位電視HD信號,高畫質畫面真是棒極了,可惜電路散熱未做好2年保固期過了
就壞了

楼主:
此機工程模式:
POWER OFF狀態(待機)
遙控器~~顯示鍵-->5-->音量+ -->POWER ON~~即出現許多訊息

我主要是看面板型號
但是顯示型號為~~LTU400HM0201~~
與面板貼紙不同~~LTY400HM07~~

网友A:
請問Wet大:加上的那風扇是如何固定?

网友:
看起來好像熱熔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Wet大:加上的那風扇是如何固定?

主機板原本就有預留散熱片固定孔*4(我是利用上方2孔插2支牙籤上去再灌注熱熔膠上去),

風扇四周再點上熱熔膠,這樣就很勞固了。

***機況追蹤報告~~11/15交機後至今正常使用中~~

補充內容 (2015-5-7 11:52 AM):
更正
勞固-->牢固

网友:
加個風扇就能改善,大大了得

网友:
主機板原本就有預留散熱片固定孔*4
============
Sony轉大陸代工後,也開始黑心了,若是Sony確實加個散熱片,我想因該可以多撐個好幾年,而不至於剛過保就出問題

商人果然還是以賺錢為大原則

楼主:
***機況追蹤報告~~11/15交機後至今12/02正常使用中~~

网友:
若用被動散熱應該也可以, 不過散熱片可以稍微用大一點的.

网友:
廠商最少要加塊大點的銅散熱片做被動式散熱才對啊.....

网友B:
喔~
那個在面板內的WET大…
看起來不胖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喔~
那個在面板內的WET大…
看起來不胖耶~

大仔~
你可以用唱的~~~

网友:
建議用散熱片會比較好,這方法我用過,可是反應不佳,太吵了????

楼主:
靜音風扇~~反應特佳~~散熱良好~~

楼主(2014-01-02):
***機況追蹤報告~~2013/11/15交機後至今2014/01/02正常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