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chost.exe讓CPU處於100%使用率.

楼主(2013-11-19):
不知各位痞友們,是否有遇過同樣的問題?

最近電腦不定時的CPU會處於100% 使用率,電腦根本無法使用,有時嚴重到登出再登入都沒有用,必須關機再打開才能回復正常,查了工作管理員,佔掉100%的是svchost.exe這個檔案,若是把有問題的svchost.exe關閉,雖然CPU回復正常,但是卻無法連線,所以是網路方面出了問題.

用軟體檢查了C,D兩個硬碟空間,只有winodws/system32 裡有svchost.exe這個檔案.

上google查了一些資料,各種說法一堆,目前也不確定該如何處理才是正確的,有找到一個先下載來試看看,想不到才兩多小時就已經清除了4000多種或許是不該有的資料,現在還在繼續做檢查與清除的動作.

病毒worm parite的特徵及svchost.exe處於100% CPU使用率的解決辦法
http://www.dotblogs.com.tw/swate ... 3/06/26/106121.aspx

下載rmparite.exe,執行掃毒
http://free.avg.com/us-en/remove-win32-parite

网友A:
根據微軟中文知識庫編號314056的文件說明:「SVCHOST.EXE是從動態連結程式庫(DLL) 執行之服務的一般性主處理程序名稱」。當電腦啟動時,SVCHOST.EXE會檢查登錄中的服務部分,以建立一份它需要載入的服務清單。多個SVCHOST.EXE可以同時執行,且每一個 SVCHOST.EXE工作階段都可以包含一組服務。

以上是轉貼,因為我不會解說

svchost這東西本身是用來加掛系統服務的主程式,所以你關掉svchost.exe,會影響到一堆服務
所以您第一段說的,是網路有問題這點,有待商榷

在您提供的第一個連結裡,有個很有意思的指令 tasklist /svc
您開一個cmd視窗,然後輸入該指令,應該會找到一個其下有多個服務依存的svchost.exe
您關掉的可能是這個,在我這台xp上面,該相關的除了DHCP這些網路服務,音效的服務也掛在一起

掃毒應該是個很好的解決方式首選,再來就是有問題的windows update這個

再不行的話,或許,嘗試著還原到前一次系統有更新的狀態之前也是個好方法
但是,通常我系統還原都是關閉狀態  Or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據微軟中文知識庫編號314056的文件說明:「SVCHOST.EXE是從動態連結程式庫(DLL) 執行之服務的一般性主處 ...

>svchost這東西本身是用來加掛系統服務的主程式,所以你關掉svchost.exe,會影響到一堆服務
>所以您第一段說的,是網路有問題這點,有待商榷

你說的那個我也有查過了,你說的或許沒錯,因為我只知道連線明顯的問題,其它的隱藏性問題,沒去用到就沒有發覺了.

掃描完共發現7217有問題,7212有處理掉,5個無法處理的也不知是什麼.

网友B:
用原版光碟, REPAIR 一次
不要用海面上強盜的XP版
這是木馬搞的, 清不了, 微軟故意的

网友C:
我也有一台電腦是這種情況,原因是windows update自動更新造成的,網路上也有人提出一樣的問題,暫時無解決辦法,應該是微軟的程式有bug造成,但不是每一台電腦會這樣。

暫時可以參考以下方式處理
1.將該程式中斷執行
2.到控制台的服務裡將自動更新取消自動啟動
3.下載別人做好的windows離線更新檔案然後更新 或 自行下載微軟更新離線安裝檔下載工具 - WSUS Offline Update 自己選擇項目來更新

网友D:
之前也碰過這個問題..
關了svchost後幾分鐘又會跑出來佔100%

最後重灌比較省事~

网友E:
如果不想安裝一堆掃毒軟體解決的話
除了選對工具就是要知道哪些東西是真的
早期AUTORUN的時代就是靠SVCHOST發作
那個時候就已經出現許多很有創意的病毒
基本上病毒就算清除後
也會留下一堆垃圾是你無法發現的
而且用起來也是卡卡一族
但是如果真要用清除的
我會用幾個工具判斷
一般都可以處理成功
更頑強的就要靠PE置換檔案或其他

請參考

1.94 MB, 下載次數: 26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原版光碟, REPAIR 一次
不要用海面上強盜的XP版
這是木馬搞的, 清不了, 微軟故意的 ...

不知是否像你所說的,因為只有最近才這樣而已,以前的中毒,大都以手工處理,這次的問題是以同名的檔案來作怪,比較傷腦筋,不能隨意把它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台電腦是這種情況,原因是windows update自動更新造成的,網路上也有人提出一樣的問題,暫時無解決 ...

謝謝,資料先保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也碰過這個問題..
關了svchost後幾分鐘又會跑出來佔100%

你如果東東少的話,重灌當然快,我的最少要連續弄3天,還得找硬碟,那就更麻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想安裝一堆掃毒軟體解決的話
除了選對工具就是要知道哪些東西是真的
早期AUTORUN的時代就是靠SVCHOST ...

謝謝,資料先保留起來,再來看看後續的情形如何再說.

网友:
用goolge搜尋,
「Windows XP出現svchost.exe佔用CPU 100%臭蟲」 就會有答案....  通常發生在,連續使用超過兩年的電腦。目前我的PC也是一樣,目前採關閉更新解決。方法上面有人給答案了。

防毒軟體推薦:
avast!

防火牆推薦:
outpost firewall

网友F:
  板主不妨可以試試Process Explorer, 可以將其視作 "工作管理員" 的 "加強版". 看看有啥服務正在執行Svchost.exe程式, 佔用了CPU資源. 供參考.

网友:
已經遇過很多PC都是這症狀...(超過50台)
尤其是已升級至SP3的最常出現...
90%關閉自動更新即正常...
10%中毒...

网友G:
提供方法試試

1.進入服務 用眼睛檢查 正確服務名稱頭一個字都是大寫 比如 Ghost 如果有 ghost 這類的服務存在 就有可能木馬籍由服務的方式侵入了
導致每次開始會自動執行

2.去安裝 CCleaner 這套軟體 (網址 http://www.ccleaner.com) 執行後進入啟動項目 看是否有異常程式在裡面

3.進入安全模式 用掃毒軟體掃 有些木馬或病毒 不用安全模式 防毒掃不出來的 得用安全模式去掃描

4.真的不行 準備好 TeamViewer 約時間 我遠端進去幫你看 不過學到才是你的 這只是捷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板主不妨可以試試Process Explorer, 可以將其視作 "工作管理員" 的 "加強版". 看看有啥服務正在執行Svcho ...

謝謝,這個好像不錯,找時間來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G:
提供方法試試

1.進入服務 用眼睛檢查 正確服務名稱頭一個字都是大寫 比如 Ghost 如果有 ghost 這類的服務 ...

謝謝.
平常我就有在檢查是否有怪異的程式在執行.
找時間下載CCleaner來玩玩看.

网友H:
我認為是某個依存svchost的服務導致cpu 100% load

如果是我…的處理方式
當遇到又100%load時
列出目前執行中的服務,跟svchost有關的

兩個 bat

檔案命名:123_mix.bat
@echo off
del R1_activeservice.txt
del R2_ripservicename.txt
del R3_issvchost.txt

@sc query state= | findstr "SERVICE_NAME" > "R1_activeservice.txt"

for /f "tokens=1,2" %%i in (R1_activeservice.txt) do echo %%j >> R2_ripservicename.txt

for /f %%i in (R2_ripservicename.txt) do 3_filter.bat %%i

檔案命名:3_filter.bat
@echo off
@sc qc %1 | findstr "svchost.exe"
if errorlevel 1 goto end
if errorlevel 0 echo %1 >> R3_issvchost.txt
:end

執行 123_mix.bat 後,會跑出3個txt,最後一個 R3_issvchost.txt 是跟 svchost.exe 有關的服務名稱
我的電腦…有81個執行中的服務
其中64項跟 svchost 有關
找出可疑的,不認識的來停用唄 XD

以上是最暴力的作法
以下再提供較安全的…

我舉的例子是基於windows 7 x64 ut
打開taskmgr,切換tab到"處理程序",找到那個 cpu load 100% 的 svchost.exe
右鍵,最下面的"移至服務",就會跳到"服務"的tab,並選取相關的服務名稱
就…試試看能停用的停用看看會不會死機,有一定機率使系統崩潰,請小心停用 XD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認為是某個依存svchost的服務導致cpu 100% load

如果是我…的處理方式

你說的這些還沒玩過,看起來很新鮮,先保留資料.
本來幾乎每天都會有的,下載rmparite.exe掃完後,目前都ok,再試幾天看看.

网友I:
借用網路轉貼  這個就是解決的方法  試過是OK的 也就是WINDOWS UPDATE未完成關係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I:
借用網路轉貼  這個就是解決的方法  試過是OK的 也就是WINDOWS UPDATE未完成關係影響 ...

謝謝,這個不錯,留起來備用.

网友J:
XP以前svchost.exe 100%,大多是軟體有問題
但是到今年11月開始
凡是XP有更新到最新的
單核心svchost.exe 都會跑到100%(會卡到天荒地老
雙核心(含HT)svchost.exe 都會跑到50%(會卡個30分~1小時
非要將XP的更新關掉,重開就沒事(XPP跟XPH都會)

网友:
我的電腦已完成修復,目前可以正常更新,執行批次檔即可以解決

批次檔 winxp.rar (304 Bytes, 下載次數: 21)

若無法執行,將批次檔手動一個一個執行,看是哪一個步驟出錯。
SoftwareDistribution無法刪除時,改用pe開機或進安全模式來刪除

网友:
建議您
檢查看看有無更新到這幾支更新
KB958644
KB894391
KB921883
KB958687
這4支更新是針對svcchost作修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XP以前svchost.exe 100%,大多是軟體有問題
但是到今年11月開始
凡是XP有更新到最新的

我的沒在更新,所以不是這些問題.

楼主:
自從上次用rmparite.exe,執行掃毒後,至今已超過一星期,期間只有一次幾秒鐘的100%,後來就沒再發生過,倒是有不是100%時,但是連線緩慢的情形,時有時無,現在仍不知原因,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數時間是正常的.

网友:
到昨晚開始,XP的svchost.exe 問題一下就過了
也可以更新了(無須再修正
我將上周裝的機器在GHOST回復來試,也OK
今天裝的7台XP也沒問題,
應該是微軟updata站的問題,不回覆導致svchost.exe 卡住等待吧.....
因為之前有問題的時候,當更新到svchost.exe 開始作怪後,後面剩的更新就不會再出來
應為我天天在重灌機器,而且都是正版的,也都全更新到當日最新
(連NET Framework 4 也手動更新上
我遇到的問題應該不是病毒所影響

网友:
原來是它做怪,拖慢電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