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v59,v29改裝後,power全時on有何看法?

楼主(2013-11-19):
相信大家都有改裝過了上述的電視公板
既方便又實在~
但是對於有些機器,需沿用原機的power板時,必須短接『ps on』
讓其輸出電壓,(就是所謂的power全時on)感覺不妥?
在下也是這樣覺得~
只是這樣真的不妥嗎?
全時on後,24v是已到高壓板端,可是也還沒工作~
這跟改小面板一樣,採外置電源時,不是相同的狀態嗎?
各位有何看法?除了再換別的驅動公板外,還有其他的方法嗎?

网友:
power 壽命減低.包含週遭元件.

网友:
也許是本人修改的不多,迄今尚未遇到需短接power on供應公板待機電源
之前小張大曾發表過以5vsb供應方法,power板不需全時on
本人亦曾仿效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542591
倘若真需全時on,在inverter未驅動前也僅是供應小電流,尚不至於產生危險

网友:
主要在於待機電流,因為PS-ON開啟後,APFC與主要電源電路都開始工作,這兩個電路輕負載下效率都很差,所以會比正常僅使用待命電源電路要高,長時間下來很可觀

楼主:
原來是這個樣子
以前改裝RTD2025公板時,
若是PI板沒有12V時,
也曾將PI板上5V的電位接在電感的這個位置上,
依然是可以作工的,

网友:
不好意思~想借這篇文章請教一下

看了suilin大的文章

發現我拿到的公板,似乎是有做些小改版

按鍵插槽旁邊沒有那個L8電感

想照著文章來接5VSB,卻不知往哪接?

翻到背面有看到+5V_STB的字樣,不過沒地方可以接

請前輩們指導一下,謝謝n_109|

楼主:
ㄡ~
又再改版了~
量一下背後的5V STB是接到哪一個PIN腳?
好像是接到IR的供電腳位?是嗎?

网友A:
剛剛量一下

那個"圓點"和按鍵插槽的5V腳位有阻值約22,跟IR腳位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剛量一下

那個"圓點"和按鍵插槽的5V腳位有阻值約22,跟IR腳位不通

那你就跑一下線路~
看看它接到哪幾個點~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就跑一下線路~
看看它接到哪幾個點~

還不太會找線路...不知道有沒有找錯...

那個圓點的正面剛好就是c29貼片電容的位置

或許有可能是我搞錯,那個+5V_STB字樣可能沒代表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不太會找線路...不知道有沒有找錯...

我量過舊版~
電感的腳位是接到你說的那些位置,沒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量過舊版~
電感的腳位是接到你說的那些位置,沒錯!

那就是從背面那顆圓點拉一條線出來到電源板的5VSB嗎?

從圓點黏條線感覺有點怪怪的XD

借suilin大那篇文章串裡lu6666大文章的照片

圖片電感位置 拉線出來的地方

也是跟供給面板電壓的腳位相通嗎?

沒有那塊板不太清楚

等等來試試看再來報告,希望不要接電就"碰"一聲就好

网友A:
出門辦點事,回來繼續搞

現在來報告結果(我是用我之前已經改好的那台,再拿來試)

小改版後的公板,背面有標示+5V_STB的圓點

確定可接到電源板上的5VSB

然後再從按鍵插槽的GREEN拉一條線到ON/OFF

未開啟→ ON/OFF    0V
             5VSB     4.8V

開啟後→ ON/OFF  2.7V
            5VSB      4.8V

這樣電源也不用全時ON了

又讓小弟學到一招了~真是非常感謝各位前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門辦點事,回來繼續搞

現在來報告結果(我是用我之前已經改好的那台,再拿來試)

恭喜~恭喜~
你不是怕爆了嗎?哈哈~
給你說有量過了啊~
那你沒拆除其他任何零件嗎?
然後~背光有像那位大大說得那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恭喜~恭喜~
你不是怕爆了嗎?哈哈~
給你說有量過了啊~

怕爆還是得試啊n_151|

爆了.....就讓它去啦XD   已經做好心理準備了

我沒拆任何零件(這個板沒那顆電感給我拆XD)

我只是把電源座拆掉,從廢板找一個適合的座換上去而已

背光那邊沒問題耶~

不知道跟接第四台數位盒有沒有關係

看起來是很正常

楼主:
還是恭喜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