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RT維修達人們~~~

楼主(2013-11-19):
各位前輩您好~小弟有一台客戶機~東元大視界CRT~20吋.此機使用1~2個禮拜後.水平電晶體就會燒毀.已將圖中圈示的元件更換過.還是1~2個禮拜就燒毀.是否是FBT不良導致.還是某個問題原件變質.特以請教維修神人們.提點提點.感激不盡.謝謝.

网友A:
有機會吃晶體的除了返馳變壓器及偏向線圈外你都換過了
再注意一下B+,如正常就是上述兩個之一所造成
偏向線圈可以先拔下目測
說實在的20"這種情況,得考慮處理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機會吃晶體的除了返馳變壓器及偏向線圈外你都換過了
再注意一下B+,如正常就是上述兩個之一所造成
偏向線 ...

謝謝前輩回復.這台頭痛的是.水平晶體更換後.就正常工作....1~2禮拜就會再燒毀.以正常工作前提下.B+電壓測量出異狀嗎?是否就可確定偏向.FBT這2個一定變質???

网友:
水平驅動變壓器補焊看看 水平晶體換好一點試試看

网友:
FBT層間短路..更新就OK..另一案例偏向線圈拆下.是否有黑點也會造成水平TR..NG

网友:
建議更換水平驅動變壓器

网友:
東元極多是驅動變壓器異常.

网友B:
小第現醜來提一些不一樣的看法供大大們參考參考..依小第個人以往經驗.若是偏向線圈或是高壓線圈..一般線圈類的出問題..大都幾秒內就燒晶體ㄋ.大都還是秒殺..很難得一個禮拜才燒的.此機小第若是沒記錯..那個電源ic什麼62662的..周圍電容注意一下.還有輸出有VR可調整.注意一下VR是否接觸不良..或是輸出別調太高ㄋ.115至118當然也得看一下螢幕狀況而定.螢幕寬度許可下..別調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第現醜來提一些不一樣的看法供大大們參考參考..依小第個人以往經驗.若是偏向線圈或是高壓線圈..一般線圈 ...

謝謝各為前輩們的指點跟提點.小弟都一一遵循.tc11238前輩.小弟也將B+(VR)調整一下.維修技術有時真的不是為了錢.而是為了一句為什麼?而奮戰著..................感激前輩們金玉良言.學崖無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