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TO-C3203-t-con故障維修

楼主(2013-11-19):
VITO-C3203-t-con故障維修
已有頭緒,尚未完工

目前查到無供電的可能原因,但是這幾天沒空動工

不知有沒先進遇過這種故障狀況的。

102.11.22 05:26新增

另外喇叭也無聲??  @@!!  真麻煩的 TV!!

网友:
無電壓不就二種原因!?

一就是短路,另一就是斷線。。。。

(還有其他可能嗎??)

网友:
查有沒有電源輸入TCON,若無檢查主板,若有檢查TCON上方DC-DC電路

楼主:
零件要等我回辦公室才能搞上去了,敬請期待

楼主:
T-CON 搞定了!!  可是左半部畫面反向???

喇叭也無聲輸出???

頭大ㄋㄟ!!

网友:
S大:
小弟建議:影像反向部份
4條軟排線整理整理或T-CON清潔清潔.
敬請參考&預祝成功!!

网友:
我也在等(答案)

网友A:
我猜有可能t-com的程序跑掉http://bbs.pigoo.com/thread-4810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有可能t-com的程序跑掉http://bbs.pigoo.com/thread-48101-1-1.html

我想也是,t-con上的24c32我換掉了,舊的遺失,天阿!  頭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也是,t-con上的24c32我換掉了,舊的遺失,天阿!  頭很大!

你慘了 裏面有程序 不能刷空 徵看看有沒有人可以提供 我好樣有我找看看 有的話我在提供給你

网友:
這塊喇叭無聲 可能 1是視訊盒沒插好或針腳弄歪 2.你背蓋的av 沒接上造成 你 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慘了 裏面有程序 不能刷空 徵看看有沒有人可以提供 我好樣有我找看看 有的話我在提供給你 ...

好的!!  謝謝!!   喇叭部分我再查看看!!

楼主:
也麻煩各位先進,若是有這張T-con的程序,麻煩提供給小弟,感恩!!

网友B:
偶有好多張......
我再確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有好多張......
我再確認一下.

是喔!!  麻煩一下!!  能COPY程序提供給小弟嗎??

楼主:
再度麻煩各位先進,小弟求解中?

网友:
方便給個聯絡資料,我寄過去或是有去到附近的時候拿過去.
我是拆到2~3片破屏.
這張面板,不太會壞耶.
可能是過手的機器不夠多吧.

楼主:
這台缺程序,沒辦法,只好放棄,請朋友自己找張T-CON換嚕!!

謝謝各位啦!!        殘念

网友C(2013-12-23):
這塊很好找啊!

軟體備份下來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塊很好找啊!

軟體備份下來就有了

問題就是我沒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問題就是我沒有!!

我手邊挺多片的,如果您在台中看要不要拿一片回去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手邊挺多片的,如果您在台中看要不要拿一片回去摳。

我在基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基隆????

那就用寄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用寄的吧......

可以麻煩大大幫我燒資料出來嗎??   還是拆24C32寄給我??  謝謝!!

网友E:
試試這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試試這個.

哇! 感謝海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麻煩大大幫我燒資料出來嗎??   還是拆24C32寄給我??  謝謝!!

我沒燒錄器,拆24C當然OK,海大有提供資源您可先試看看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沒燒錄器,拆24C當然OK,海大有提供資源您可先試看看

感恩!  謝謝各位幫忙

网友F:
這片我廢板不少~有需要的話夾去配~我在汐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片我廢板不少~有需要的話夾去配~我在汐止

是喔方便留言給我嗎!汐止我常去,我住那10多年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喔方便留言給我嗎!汐止我常去,我住那10多年說

有找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試試這個.

感謝海大幫忙!!   終於搞定了!!

也感謝各位支援!!

网友:
汐止的大大就甘心哦 好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