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Server用SCSI硬碟

楼主(2013-11-19):
小弟任職的公司有一臺年代久遠(PIII?)的伺服器,最近硬碟(A硬碟)亮橘燈
剛好手上有舊伺服器拆下來的SCSI硬碟(B硬碟),由其沒換過伺服器硬碟
想來這請教先進,是直接將舊的(裡面有資料,但不重要)硬碟(B硬碟)直接插到A伺服器嗎??
A伺服器是否會正常將資料寫入B硬碟,還是會有B硬碟資料回寫到A伺服器其他硬碟的風險
還是需要將B硬碟先格式化??
B硬碟資料如下,規格與A硬碟一樣

正面型號1

正面型號1

原廠型號

原廠型號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IBM原廠接頭1

IBM原廠接頭1

IBM原廠接頭2

IBM原廠接頭2

謝謝指導~

网友:
先進到系統裏查看.
你的 scsi 系統有沒有在做什麼特別的功用.如: raid 0, 1. 5
等確認功能後.再來決定怎麼換.

网友:
這台我2000年時買過,記得當時18000一台,在台北德巍購買,好久了...

网友:
如果該伺服器有RAID組態,你可以直接把舊硬碟換上,系統會恢復磁碟內容。

要是沒有RAID,那你就得copy資料拉...

楼主:
有RAID,只是那種就要看能不能在該主機裡找到資料了...^^"
剛進去找了一下,能力不足,找不到RAID相關資訊
該主機在台北,除了拆開看跟重開看,有辦法從系統裡面看嗎??(只玩過個人PC的RAID 1)

网友:
開機時畫面應該會顯示SCSI卡或RAID卡型號,請注意看一下。
或者在裝置管理員看看,都會秀出型號。
若有,則要換的硬碟容量不可低於故障的容量,
有支援熱插拔才能於開機中更換,沒有支援則需關機才能換。

楼主:
有找到型號,只是主機在台北(我人在宜蘭),看來就只能等星期一開機看嚕,謝謝
NG與要換上的硬碟型號與大小,是一模模一樣樣的..

网友:
IBM 的伺服器.
要看 raid 的組態.
要用另外有專用的程式.
裝置管理員只能看到硬體設備的型號.
不然就是在開機時看.

网友:
替換的與故障的硬碟品牌型號容量一模一樣的最好,RAID1系統可以修復陣列系統,
你要知道怎麼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找到型號,只是主機在台北(我人在宜蘭),看來就只能等星期一開機看嚕,謝謝
NG與要換上的硬碟型號與大小 ...

NG與要換上的硬碟型號與大小,

只能大不能小

网友:
舊式電腦通常2顆會做raid1、如果有多顆的,就必需進raid 選單裡面去看設定了。

楼主:
目前外表看是一共三顆硬碟,由左至右是 73.4G、18.2G、18.2G(此顆亮燈)
下列是剛剛拍的SCSI卡裡面的設定照片,小弟不才,只看的懂RAID 5....XD

网友:
大於18.2g的都可以
(你的硬碟容量應該是36g)
ps 有可能要做rebuilt的動作

楼主:
爬了一下文,原來是第三顆 SID 2 DDD(壞軌)了...接下來就頭痛了,看了不少rebuild(重建)文章,有人說raid 5拔掉後會降級跑,要先rebuild
但那應該是指熱插拔的是嗎??
如果目前手上這臺關機後,將ng硬碟拔除後,裝上ok硬碟,開機後是否會自動rebuild呢??
全部的文章都是說,要動raid或rebuild前,先備份,因為會發生什麼人,沒人說的準~

网友:
理論上會在背景自己做REBUILD的動作
在OS底下會有管理應用程式可以安裝,可以看到進度
卡上的BIOS界面這個應該沒進度可以看

備份我想是怕.....使用者拔錯顆,把整個ARRAY給毀掉了

楼主:
這臺機器比較舊(P III 1.0G),在os裡有管理應用程式的好像都是比較新的機子
有試著在os裡找管理程式,但找不到,今天才有機會重開機按Ctrl+I進去看了一下
如果備份,不知能不能不要破壞這三顆 raid 5格式下來備份...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臺機器比較舊(P III 1.0G),在os裡有管理應用程式的好像都是比較新的機子
有試著在os裡找管理程式,但找 ...

舊機器 要進去raid 的bios 裡才可rebiuld
bios內有三顆hd的狀態 壞的會變成offline
換新後改成online再rebiuld
hd沒事不要亂拔 小心整個ARRAY都不見了

ps打電話給原廠問一下 比較安全

网友:
RAID的Rebiuld是會自動執行,除非3顆硬碟壞掉2顆。
所以,只要把壞掉那顆換掉就好。
注意一個重點,就是先關主機(在無法確認有支援熱插拔狀況下),
然後換掉損壞的硬碟;然後再開機確認SID 2硬碟是否ON LINE?
開完機後,再確認3顆硬碟燈號有無交替閃爍,若有表示RAID 5有自動Rebuild。

楼主:
感謝各位痞友的相助與提示,有再上台北將會來試試
這二星期同事上台北都有試著要進BIOS,但使用PS2 Keyboard都沒反應,連我原本試第三次才進的去的Raid卡,他也沒進去過....XD(頭痛~

楼主(2013-12-30):
今天又上來台北,由於無法將裡面的資料備份,同事帶著好的HDD就硬著頭皮裝上了
看著Rebiuld進度,我今天來看已完成and無異常燈號,感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