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車用螢幕水波紋干擾

楼主(2013-11-19):
請問大大車用螢幕如果出現水波紋干擾,有何較好的改善方法???
問題描訴:只開啟電門時未發現水波紋,發動之後才出現...

网友A:
此況需靠運氣
曾做過改善之方法:
1.加強訊號線與車體之接地
2.加裝濾波器
3.直接由電池供應電視電源(需注意極性及電壓)
4.更換升壓器
照成功案例多少排名為 3->4->1->2
裝濾波器對此改善程度似乎無用
以上供你參考
每每遇此均十分頭大,無法改善時都要再想一套說詞應付
盼有此間達人能提供更有效用之良招

网友B:
電源接螢幕中間加穩壓恆壓12V DC TO DC就OK了我的就是這樣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電源接螢幕中間加穩壓恆壓12V DC TO DC就OK了我的就是這樣搞

再請教
車上dc24->升壓->ac120~140->降壓整流穩壓->dc12 4~6a
小天大所提之dc12 to dc12 是否即是逆電器?
只是我試過加裝逆電器並無明顯之改善
如不是逆電器,那又是怎樣之裝置,請指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請教
車上dc24->升壓->ac120~140->降壓整流穩壓->dc12 4~6a
小天大所提之dc12 to dc12 是否即是逆電器? ...

你好~化繁為簡處理方式就直接給他DC12V就好了.車24V用降壓模組給他24降至12V只是我不懂你的螢幕吃電有4-6A那麼大.我直接用這個javascript:;降壓給車上的螢幕我的車是12V但是實際測量是13-14飄移..連音樂也會因為車加速出現咻咻咻的聲音改完就好了

网友:
忘記補充一下這個穩壓不是負極共電所以=是隔開車上的負極就正常了..原因大概知道可是沒讀甚麼書原理解釋不出來等高手來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況需靠運氣
曾做過改善之方法:
1.加強訊號線與車體之接地

已加濾波器,狀況依舊,試試大大所說的其他方式看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接螢幕中間加穩壓恆壓12V DC TO DC就OK了我的就是這樣搞

謝謝,我試試看效果如何

网友C:
1.引擎至車殼的打鐵線多接一兩點(用新的多芯線)
2.螢幕電源線是否外拉,若是的話,盡量避開引擎及其他電機設備或纏繞其他電線
3.高壓點火振時檢查是否有偏振(需專業人士幫忙處理檢查)
4.av或vga信號線也會被干擾,有時要加強防磁干擾(用隔離線或防磁環),同第2項避開會干擾的設備
干擾部分很不好處理,提供一些方法希望有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引擎至車殼的打鐵線多接一兩點(用新的多芯線)
2.螢幕電源線是否外拉,若是的話,盡量避開引擎及其他電機設 ...

感謝分享,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