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行動電源及手電筒合體

楼主(2013-11-19):
這陣子壇裡合購七電行動電源盒真熱鬧~
因為也拆了一些18650電池,想說電池產品放太久也不好。
(從筆電的電池盒拆電池似乎沒有什麼眉角,就一字起子從接縫下手,左右撬兩下就打開了。
所以,我就不補照片了。倒是把接觸電池的鐵片取下時表面會利利尖尖的。為了怕不小心剌傷,我用電動打磨機處理了一下~)

可是,我對純行動電源的需求似乎也不是很大。
逛著淘寶時看到這個寶貝,就給敗下來了~
提供給也拆了一些18650電池的酷友另外一個選擇。
噹噹~
行動電源和手電筒合體~
可以只放一節或者二節,或者三節18650電池。
可以當純行動電源,也可以和手電筒合體。
詳細的規格可參考該店的網站

同場加映,也一起買了這些USB燈。
這個當小夜燈或者維修PC時會一頭鑽進機殼裡的話,倒是很方便~
插在行動電源上立刻升級行動電燈!!

网友A:
似乎 不便宜的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 不便宜的組合

噓~不要讓我老婆大人聽到!

网友:
喔哦~

我有一把古董 iNeno 的,當時仿的要價500以下,我買原廠的要1000元XD
唯一可惜的是,不支援現在新手機的充電(要跳線)
吃單顆18650,燈頭是1w的,約80lm的吧,每天晚上騎鐵馬的好伙伴

网友:
其實有些對岸產品的設計想法還不錯

楼主:
手電筒的質感還不錯,亮度最大是1050流明。
這手電筒如果碰到小偷一照應該會當場眼花~
除了4段亮度調整以外,還有一段爆閃。
如果需要求救或者汽車抛錨警示,應該不錯~

网友:
一機多用途
不錯的產品

网友B:
這手電筒有點暴力,都可以當探照燈用了
小弟感覺手電筒部份做的還不錯
行動電源部分沒看到電感
倒是電池保護做得很好,反接都不燒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手電筒有點暴力,都可以當探照燈用了
小弟感覺手電筒部份做的還不錯
行動電源部分沒看到電感

有電感的,號稱"大功率扁銅電感"~
我實際作了人體科學實驗,瞇著眼去看1050流明的探頭。
呵呵~眼睛差點瞎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電感的,號稱"大功率扁銅電感"~
我實際作了人體科學實驗,瞇著眼去看1050流明的探頭。
呵呵~眼睛差 ...

不要拿自己的眼睛開玩笑阿
小弟有看到這張圖,原本以為是手電筒部分
結果是升壓部分.....眼睛花了

网友C:
  呣,非常不错!只是光一颗18650電池手电、充电加一起的话好象续航性能一般啦。U盘型的LED灯很有创意,讚!另外,楼大没秀仔细手电筒的头部状况哦,是1W的LED么?
  来秀秀我的使用移动电源的LED小台灯吧。因为家中空间有限,经常打游击,故而这个东东挺有用的。修理时台上一放,Button一按就能获得比较理想的近距离照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呣,非常不错!只是光一颗18650電池手电、充电加一起的话好象续航性能一般啦。U盘型的LED灯很有创意, ...

我這手電筒亮度到1050流明,LED應該不止1W。
可並聯3顆18650電池使用,續航力應該還好!
倒是您的蛇頸燈造型不錯,調整起來很方便~
會是個好幫手啊~

网友:
非常棒的設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這手電筒亮度到1050流明,LED應該不止1W。
可並聯3顆18650電池使用,續航力應該還好!
倒是您的蛇頸 ...

要到1050lm.....裸晶LED要到10W才有可能喔....

网友:
RE: 行動電源及手電筒合體

引用 楼主:
我這手電筒亮度到1050流明,LED應該不止1W。
可並聯3顆18650電池使用,續航力應該還好!
倒是您的蛇頸 ...

大大能给个灯头里边灯珠的特写么?我看不清你先前上的灯头照片里到底是啥样的LED灯珠。谢谢!

楼主:
購物網說是 CREE U2 燈珠。
我實拍的照片是這樣,給你參考~

网友C:
这灯珠厉害,号称10W的功率。不过楼大的手电应该没这驱动能力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灯珠厉害,号称10W的功率。不过楼大的手电应该没这驱动能力的吧?

如果很便宜又是大陸作的....那燈珠是假的機率應該蠻高的....
另10W的LED發熱也不小....散熱要注意一下....我不認為廠家敢極限使用...
要知道有沒有10W,量一下電流就知道了.....至少要3A的電流才行.....至於是真是假燈珠是另一回事...跟亮度效率有關....

鋰電應該是有辦法驅動10W啦......18650放電應該是可以2C放電.....4A以下應該還OK吧...

楼主:
剛剛實測了一下。
電壓是4V,輸出電流是1.5A。最高是6W輸出。
温度感覺還好,只是温温的感覺~

网友C:
  在淘宝上看到了,原来是使用三节18650的东东。。。直径4.5cm,真不是一般的粗壮哦!

网友:
便宜,CP值蠻高的!
當然買之前最好先看一下評價的內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淘宝上看到了,原来是使用三节18650的东东。。。直径4.5cm,真不是一般的粗壮哦!

你貼的這款是12A,手電筒開關在底部。
我覺得不方便,所以我是買JJW13這款。
手電筒開關在握把上。
商品的連結在這裡,我就不貼圖了。
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考看看。

网友:
现在LED、手电、电源、充电器什么的真的很流行。家里最多的小东西莫过于此!
这世道啥都涨,而这些电子产品价格却是不断下降,质量也不断改进,喜欢这些的人类想想都是福气!有道是市场决定一切!
几年前网购的JET-I PRO 3.0 LED手电三百多RMB,而如今这类东西淘宝上一抓就是一大把,价格便宜了不少哦!
可惜的是,已过了这个热血澎湃的新鲜感掌控着的年纪,只求珍惜手中既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