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換過最貴的表-Ford mondeo儀表

楼主(2013-11-19):
我的車是04年的Ford mondeo,前一陣子表忽然不動了,開去原廠花了19張小朋友換了這輩子買過最貴的表

換下來的表

換下來的表

正面

正面

正面

後面

後面

後面

料號

料號

料號

底面

底面

底面

螺絲

拆拆拆...

發現很多沒看過的燈號

常用的燈是可以替換的(萬一故障燈故障了,原廠定檢能查出來嗎?)(一般保養廠應該是不行)

類比儀表是4隻腳的接腳,猜測是類比磁性驅動

第一次發帖,請多指教. ^_^

网友A:
沒想到看起來簡單的顯示板 IC 還蠻多的,
那四腳的類比顯示應該是四線小步進馬達.

网友:
突然不動有時是電源的問題,可以往電源端檢查看看

网友:
19張小朋友n_010|
我可花不下去
雪花跟線圈符號我還真沒看過

网友:
Mondeo有柴油版,線圈符號是表示噴油嘴加熱絲在加熱(新款的柴油車好像有取消這功能)。雪花符號可能是雪地檔位控制開啟(以2檔起步)。

楼主:
已經花下去了

有人知道加油符號上面那兩個燈是什麼作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想到看起來簡單的顯示板 IC 還蠻多的,
那四腳的類比顯示應該是四線小步進馬達. ...

謝謝您的看法.

表擺平會自動回復到零點
動針不會有小格動的感覺.
我覺得不像步進馬達.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花下去了

有人知道加油符號上面那兩個燈是什麼作用嗎?

加油燈上方那個(三顆的中間)
那是引擎燈!!!
通常是ecu發現故障應該會亮這個引擎燈

最上面那個!我也沒看過

网友B:
應該是指碟煞盤來令片即將用完的指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指碟煞盤來令片即將用完的指示

嗯~很有可能
據我所知,有些車種來令片會有此感應器
好像是在來令片埋入2條電線,我猜的n_030|

网友:
的確是在來令中植線路,磨到該處磨斷後就會示警

网友C:
燃油錶上方的三個圖示應該是~
燃料警告燈、引擎系統警告燈、煞車來令磨耗指示燈..

燃料警告燈亮:代表燃油存量已到下限,請盡快加油

引擎系統警告燈亮:代表引擎控制系統有問題,例如你含氧感知器故障
這燈或許會亮

煞車來令磨耗指示燈量:代表煞車來令片磨耗到了極限

那個類似線圈的圖示的確是柴油引擎的"預熱指示燈",

有的柴油車款電門開關開到ON之後還有一段預熱,之後

才是啟動.....

雪花應該是雪地模式沒錯

代表它會貴是因為這款儀表是共通料件,並不是某車型專屬款,
很多你沒配備的功能就失效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燃油錶上方的三個圖示應該是~
燃料警告燈、引擎系統警告燈、煞車來令磨耗指示燈..

感謝,長知識囉

网友D:
請問樓主您的不會動是只有指針不動,還是連液晶板,燈號都沒反應

您的車有原廠晶片防盜嗎,有的話這19張小朋友再痛也只能花下去,因為有可能掛MCU,這個殺肉也沒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樓主您的不會動是只有指針不動,還是連液晶板,燈號都沒反應

您的車有原廠晶片防盜嗎,有的話這19張小 ...

只有指針不動,原想撐一下....相信我,超難習慣的...所以就立馬開去修了

晶片防盜: 不曉得...難道晶片防盜是跟著儀表? 大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有指針不動,原想撐一下....相信我,超難習慣的...所以就立馬開去修了

晶片防盜: 不曉得...難道晶片防盜 ...

上面是2001 MONDEO的儀表電路,原廠維修就是要您換整塊的

請問只有某個表針不會動,還是4個表一起罷工
只有針不會動就還好,如果量接點有訊號輸出,應該可以換殺肉表頭就好

歐規CAN BUS數位系統有個很賤的設計,晶片防盜系統做在儀表電路而不是引擎電腦

网友:
由線路圖看,表頭只有3條線,應該是跟機車轉速表一樣,輸入脈衝訊號再轉成電壓驅動類比表頭

网友:
應該是採主副線圈,利用兩個線圈磁力分量差異控制錶針動作

目前比較常見的還有步進馬達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是2001 MONDEO的儀表電路,原廠維修就是要您換整塊的

請問只有某個表針不會動,還是4個表一起 ...

是轉速表跟速度表都不動(忘了溫度跟油表是否也故障)...案情應該不單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是2001 MONDEO的儀表電路,原廠維修就是要您換整塊的

請問只有某個表針不會動,還是4個表一起 ...

您有興趣把舊表拿去玩嗎?   免郵費喔

网友E:
雪花警告燈...台灣應該是遇不到它亮...
一個是黃燈...表示室外溫度在攝氏1~4度,有結霜的危險...
一個是紅燈...表示室外溫度低於1度,結冰警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轉速表跟速度表都不動(忘了溫度跟油表是否也故障)...案情應該不單純  ...

如果是速度表~~可以改裝抬頭顯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有興趣把舊表拿去玩嗎?   免郵費喔

附上接線說明,多謝樓主您的熱心,這個是數位式CANBUS信號系統,小弟沒本事玩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雪花警告燈...台灣應該是遇不到它亮...
一個是黃燈...表示室外溫度在攝氏1~4度,有結霜的危險...
一個是紅燈 ...

冬天上合歡山,才有可能會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