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P41-C31 USB不正常

楼主(2013-11-19):
耗電低的如滑鼠可能正常,耗電大的如隨身硬碟就抓不到,測量結果圈起來兩針腳對地阻值接近0,而測量正常板,為6百多,請問各位先進為何如此,謝謝.

网友:
我的也是這樣耶~最後退役然後把南橋附近跟USB附近的電容全換掉.當作測試板用也不知道有沒有變正常

网友:
那你就把USB VCC電路中的電容拆下量看看容量是否異常,
如果對地短路應該連USB滑鼠都不能用了...

順便檢查一下VCC電壓選擇jumper,萬一氧化會造成電壓不足..

网友:
隨身碟 都抓的到?

楼主:
現在這主板,小弟測試中,不小心誤觸,已無法開機.待可開機再就各位先進所提,進行測試.謝謝

网友:
請問是誤觸哪邊不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