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電冰箱] 直冷式小冰箱蒸發器(鋁片)焊接測試篇

楼主(2013-11-19):
無意中在打屁閒聊區看到此篇http://bbs.pigoo.com/thread-48021-1-1.html
心想有這麼神奇嗎?二話不說馬上購買一捲回來試試~

恰巧前天碰到一台直冷式小冰箱漏冷媒,(聽客戶說此台冰箱在半年內已在他處修理了兩次,也收了兩次的費用...現在是第三次不良...)
要我幫忙修理!!!

我心裡???.......直接跟他表明這是有保固期,請他再找前廠商維修,如找我修理是需要費用的!
客戶不爽的回答,再找前廠商也是要費用!...所以無奈的接下此件~
(其實會接件的主要原因,是想借此機會測試此焊錫是否有辦法焊接鋁片)

在修理此冰箱前,個人感覺最困難焊接的應是不鏽鋼的材質
那就先來做個小測試吧!

100W烙鐵加熱

特種焊錫絲

加熱到美工刀片,意外驚奇的發現,很容易焊接

拿掛勾架用一般錫線測試

無法焊接

再取來特種焊錫絲

馬上焊接完成(加熱時間要久一點)

接下來主角登場了

高壓銅管已更換過

原蒸發器的破洞是由朔鋼土補上

為了避免異物進入,加入氮氣

去除朔鋼土

用鋼刷及美工刀,慢慢的將朔鋼土刮除

清潔完成

用"上索"加熱鋁片,點上特種錫絲........焊接完成

打開背部板找原兇

摸到油油

加助焊劑重焊

加氮氣站壓一小時後,抽真空

站空二小時....無異狀...灌冷媒

很快的已達到設定溫度,壓縮機停止運轉

測試成功,交件!

維修感言:
一般焊接蒸發器大部份都是使用鋁焊條+助焊劑,不易焊接
用了特種錫絲之後,個人感覺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A:
請教一下"特種焊錫絲"那裡買????
看起來很好用的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一下"特種焊錫絲"那裡買????
看起來很好用的樣子.....

應該有很多人在賣吧!
為避免有打廣告之嫌請參考此篇http://bbs.pigoo.com/thread-48021-1-1.html
小弟也是無意中看到的~

网友B:
鋁焊上這個不知冷熱對它有沒有影響 !!

兩種材質冷熱膨脹縮收不一樣 !!

長時間下來不知會怎樣 ??

那個銅鋁焊我記得的是用銀焊條 , 加一些藥劑 ~~

不好搞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應該有很多人在賣吧!
為避免有打廣告之嫌請參考此篇http://bbs.pigoo.com/thread-48021-1-1.html
小弟也 ...

lhc大拿這個來焊冰箱,真的很大膽
凍A固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鋁焊上這個不知冷熱對它有沒有影響 !!

兩種材質冷熱膨脹縮收不一樣 !!

其實最怕的就是如您所說的膨脹係數的問題,長時間下來不知會怎樣?

但無論如何這比朔鋼土"幼工"許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lhc大拿這個來焊冰箱,真的很大膽
凍A固嗎 ?

哈........免驚..免驚...

凡事都有第一次,不試怎會知道結果

如真的回鍋,頂多用鋁焊條焊回去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實最怕的就是如您所說的膨脹係數的問題,長時間下來不知會怎樣?

但無論如何這比朔鋼土"幼工"許多!

這次是朔鋼土造成的問題嗎??

如果不是...看起來朔鋼土也有凍頭耶...
就膨脹系數而言..金屬應該還比較接近吧.....再來就看結合力了..

网友:
看了也想買一捲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次是朔鋼土造成的問題嗎??

如果不是...看起來朔鋼土也有凍頭耶...

這次是朔鋼土造成的問題嗎??不確定!!!
只抓到高壓管漏冷媒

就膨脹系數而言..金屬應該還比較接近吧.....再來就看結合力了..
贊同您的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