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人知道這個東西的正確名稱嗎?

楼主(2013-11-19):
請教各位大大,有人知道黑色的那個東西的正確名稱嗎?
沒意外的話,是微動開關,但是小弟去電子材料行找,
店家也有一堆微動開關的料,就是沒有這個!
在PCB板上的用字是S開頭的,想想會不會是偵測器或感應器!
找了老半天的資料,就是找不到...
麻煩各位先進解惑~~感謝~~

网友A:
它叫做.........S.....witchn_04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叫做.........S.....witch

我咧...這叫我從何找起啊~~~

网友B:
這個用在那裡?
若是開關的話,可以用電表測試看看以做確認,除非都壞了.

若是開關的話,可以google:小型微動開關,超小型微動開關,small microswitches,打入文字後,再選擇左上角的搜尋種類,選圖片再搜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咧...這叫我從何找起啊~~~

微動開關 detector

第2項 微動開關  第四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用在那裡?
若是開關的話,可以用電表測試看看以做確認,除非都壞了.

這是用在影印機裡的紙匣偵測紙張規格的!
會試看看大大的用詞,去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動開關 detector

第2項 微動開關  第四圖

感謝大大!
真旳是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