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國際牌汽車音響CQ-TH120AA電源接口定義?

楼主(2013-11-20):
求助國際牌汽車音響CQ-TH120AA電源接口定義?

网友A:
如都找不到,拆開機殼看看走線,應該可以猜出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都找不到,拆開機殼看看走線,應該可以猜出一二~~~

謝謝~
不敢試?

网友B:
原本的插座還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本的插座還在嗎?

謝謝~
不在,只有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滷雞蛋大 你參考下面兩個連結看是否有幫助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548&hig ...

謝謝~
研究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
研究看看~

http://www.epaudio.com.tw/front/ ... amp;Category=292845
【中古二手】 HONDA車系隨車DVD螢幕主機 CQ-TH120AA
插pin色線加減看

【中古二手】 HONDA車系隨車DVD螢幕主機 CQ-TH120AA

【中古二手】 HONDA車系隨車DVD螢幕主機 CQ-TH120AA
找不到線路圖 !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請參考
http://www.wretch.cc/blog/KOAN/11815108

參考:http://blog.yam.com/richardbox58/article/38490964.
PS:我的ISAMU是CQ-LC1080AAT.插座一樣.主功能一樣.附功能一點小差別.
最左邊上下兩個無接.靜音是上排最右邊.7是背光照明(開燈光). P1000475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epaudio.com.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20091028&Category=292845
【中古二手】 HOND ...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參考:http://blog.yam.com/richardbox58/article/38490964.
PS:我的ISAMU是CQ-LC1080AAT.插座一樣.主功能 ...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