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用XPE救援系統

楼主(2013-11-20):
最近的新電腦,舊的XPE已不支援部分驅動(新的電腦進XPE硬碟抓不到)
上網找到一個版本,覺得還不錯
轉貼網址分享給大家唷(XPE做成USB當救援隨身碟真的超好用)

http://www.grayfree.tw/archives/437#gsc.tab=0

下載的速度還挺快的呢

网友:
抓不到硬碟的原因可能是
1.B75 晶片主機板, 只支援 AHCI
2.其他晶片主機板, 可能預設是 AHCI

至於 AMD CPU主機板, 我就不熟了

网友:
上面的版本是NoName Xpe 2012 RC5 Plus v2
比較新的版本是NoName Xpe Plus 3.1

网友:
我上次用過一個不知什麼版的 , 加載音效驅動可正確加上 , 但實際卻播不出聲音來 !!

害我以為是音效晶片故障 !!!

結果進入 win_ xp 裝上原敵驅動就正常了 !!!!

网友:
當主機板預設為ahci,xpe會抓不到
可以把xpe安裝在硬碟的第一個槽,然後隱藏磁區
這樣系統掛掉,就可以用xpe救援

裝載到usb碟也不錯,要看主機板支援度高不高
來決定讀取速度

小弟目前是裝在硬碟上面,要救援直接接上去
可以順便備份資料

楼主:
感謝3樓大大的指點,小弟的資訊實在太過時了,用你打的版本搜尋一下就找到了,應該又能用一段時間了,感恩唷

网友:
我是使用這個版本 U盤裝機助理
可下載光碟版或者隨身碟版的ISO,直接製作開機光碟或者隨身碟。
有興趣的人可以下載來試試~

网友:
感謝不吝分享,有您的付出,造就更多人福利及解惑!!

网友:
不錯的分享!有空在來下載看看。

网友(2015-02-14):
有備無患的好東西啊!!
雖然NONAME似乎很久沒更新作品了...

网友:
新版U盘装机助理 v2.1.2015.0121
noname其實也是去對岸交流多
早期也在無憂啟動看過noname
可惜畢竟繁體玩的人少

IT天空曾經一度關站,但站長棄而不捨的跟官方協商,最後終於重新開張。真的很優,值得推薦給大家

网友:
不曉得這版會不會
在下試過XPE plus 3.1
如果遇到是UEFI裝起來的windows系統
會抓不到硬碟

後來改用win7的版本
才能抓到硬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