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ring counter高壓變壓器測試電路板焊接應注意事項
火...

楼主(2013-11-20):
等了許久,終於PCB與零組件已到齊,趕快拿出烙鐵焊接所有零配件,花了約20分鐘,終於完成第一片了測試板,這其中也發現一些該注意事項及可改善部分,請痞友們留意.
1.電晶體(2N3904共3顆)焊接時容易短路,應留意並檢查.
2.LED焊接時可於2腳間插入一長硬(厚)紙板,將其調整至喜愛高度再焊接(先只焊單腳).
3.測試線:此次所付的測試線為鱷魚夾線(適合夾住拆下的待測變壓器長腳),若須在電路板上直接測量,則可自行改裝電表用探棒(使用較簡便).
4.所付的4腳按壓開關,可視為電源開關(ON時紅色LED會閃爍,OFF時,所有LED不亮)
5.實際測試時(夾住變壓器初級圈時),若發生許多LED發生閃爍現象,表示探棒與變壓器接觸不良,須加點力幾可正常.
實際測試了一顆可疑的變壓器來測試,發現所有LED皆不亮,這已表示此顆變壓器已故障.下次記得把換下來的可疑變壓器拿出來試試看.
6.正常的高壓變壓器,測試時LED應維持恆亮(閃爍時代表接觸不良或開路/或將R13改為510k-560K數值)
7.測試時,LED若只亮紅燈或全部不亮,代表線圈有內部短路現象.
今日已寄出本次的材料至Arthur處,他再將零件分包整理後,預計下星期一可陸續寄出零件包,請各位大大稍加等待.若焊接時有遇到問題,也請一併提出.

网友:
今天已經有大大們陸續收到此套件!!!...

在製作過程中...請參考此帖的應注意事項!!!...亦可參考原廠的資料...

http://www.anatekcorp.com/client ... pdfs/BLUErt%201.pdf

過程中...若有問題..也可在此提出...請ciko版主為大家來說明疑惑!!!

网友A:
三太子每天茫,都還沒組裝說
不知哪位前輩先完工,哪咖大戶先爆板咧

最近遇到一台40"電源板,爆5A保險絲
先用RING TESTER 確認低阻線圈、變壓器無短路發生(肇因排除法)
再查半導體....

禍首是這三顆管子,更換後故障排除~
RING TESTER 算是輔助工具,但很容易排除COIL短路、斷路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太子每天茫,都還沒組裝說
不知哪位前輩先完工,哪咖大戶先爆板咧

電子產品的故障率大半是發生在電源部分,尤其是較後期產品皆已改用開關式電源,故練好電源維修基礎功,實是改善維修良率的一大法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太子每天茫,都還沒組裝說
不知哪位前輩先完工,哪咖大戶先爆板咧

POPCORN大;
   這功率晶體一次死掉3個,那維修成本不是粉高!!萬一其他沒查到一次又3顆,不僅是零件成本且備料也是問題,難不成 P大 功率晶體都是三太子提供的(打不死電晶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太子每天茫,都還沒組裝說
不知哪位前輩先完工,哪咖大戶先爆板咧

>三太子每天茫,都還沒組裝說

是喝紹興茫,還是高梁茫,或者紅葡萄茫,別喝到把壞的零件留著,好的拔起來唷 ...
該不會是去撈鰻苗,撈太多,一高興就喝 ... 茫了吧 ...

>不知哪位前輩先完工,哪咖大戶先爆板咧

要不要加裝錄影比較精彩呀?

网友C:
蠻好用的小工具,製作上不會太困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蠻好用的小工具,製作上不會太困難.

感謝海洋大的支持,希望這個小"鈴數",能成為你工作上的小幫手.測試棒及電源線也加入了保固措施,很讚.

网友D:
我的昨晚也完成了,今晚下班再貼圖。

**********************************************************************************************
下班了

1.3顆3.6V鋰電池串聯成10.8V當電源,按S1開關後LED1~2 紅燈快閃(待機狀態),電池及電路板背面貼雙面膠帶黏貼於透明塑膠盒裡。

2.測量線圈狀態良好(LED滿格)

网友E:
我的昨天也完成了,另外請教剛開始時紅燈會閃爍二顆有何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OPCORN大;
   這功率晶體一次死掉3個,那維修成本不是粉高!!萬一其他沒查到一次又3顆,不僅是零件成本且備 ...

噗!三太子很缺FET,還好有阿乾師、學姐、雄爸等施主贊助呀

更換晶體後如果擔心再燒
1.DVM先檢查B+ 160VDC各下游有沒短路現象
2.再串接燈泡上電(或板背使用2A銅絲暫代),保護功率晶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昨天也完成了,另外請教剛開始時紅燈會閃爍二顆有何意思?

我是把它當成開機/關機的辨識信號.

网友E:
a大火車來了你沒拿指揮棒指揮,也謝謝c大的回答,喔對了有一個地方要注意,鱷魚夾處最好要再拆開補銲過,原來的只有用來的沒加銲強度不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a大火車來了你沒拿指揮棒指揮,也謝謝c大的回答,喔對了有一個地方要注意,鱷魚夾處最好要再拆開補銲過,原 ...

您是底說捨???.......原來的只有用的...沒加銲強度不足n_064|

罰您拍照澄清!!!....以儆徑效尤!!!....(說清楚.....講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太子每天茫,都還沒組裝說
不知哪位前輩先完工,哪咖大戶先爆板咧

友達員購的機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您是底說捨???.......原來的只有用來的...沒加銲強度不足

罰您拍照澄清!!!....以儆徑效尤!!!... ...

應該是說這裡吧:

我是把線頭放進夾中,
夾起來之後,再反折回來,
之後,再補上一大堆錫就行了,
厚工一點的,還上個熱縮套補強一下夾線處,
以上是從汽車保養廠的師傅那學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應該是說這裡吧:

大胖要打屁股!怎不問修飛機的捏 ,此接法是容易斷綠箭頭處

較宜的工法: 電線膠皮一起夾起來。銅線是穿過圓孔,從背面焊接。
更厚工的老灰狼: 電線剝除2CM預錫,推膠皮覆蓋預錫處,留3~4mm穿過圓孔焊接!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大胖要打屁股!怎不問修飛機的捏 ,此接法是容易斷綠箭頭處

較宜的工法: 電線膠皮一起夾起來。銅線是 ...

對喔,這裡有修飛機的喔!
差點都忘了,還以為只有抓鰻苗的耶!

是喔!容易斷線在那個地方喔,
但是讓錫吃進去一點,應該就會好些了吧!

可以請三太子出來示範一支看看嗎!

网友:
引用 网友G:
應該是說這裡吧:

楼主:
手上有平常維修中所使用的鱷魚夾線,也趕快一起拿出來檢查一下,品質不良的鱷魚夾線,會經常產生接觸不良的現象,測試時使用電錶歐姆檔搖晃此導線兩端並測試其阻抗是否斷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噗!三太子很缺FET,還好有阿乾師、學姐、雄爸等施主贊助呀

更換晶體後如果擔心再燒

>老王修圖厲害喔! 焊線區不在此相片正面,銅線要穿過圓孔,從另一面焊接~

銅線不要穿過圓孔,那樣的話,壓捏鱷魚夾時觸感不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昨晚也完成了,今晚下班再貼圖。

**************************************************************** ...

這麼重本,居然拿PLC/SERVOPACK用的一次鋰電池來當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昨晚也完成了,今晚下班再貼圖。

**************************************************************** ...

穿上外衣後果然顯得更具質感,此機的待機及測試電流皆不大,用電池供電應也可長期工作.另測試線與PCB連接處,可使用熱融膠加以固定.

网友E:
C大謝謝你丫,這個寶貝真好用(對於維修人員),C大還有沒有什麼寶?再次等著你拿出來丫

网友H:
Ciko老師,

我裝配後有使用三用電表檢查是否SHORT,檢查結果沒有SHORT,裝上9V電池,LED全部都亮並且閃爍,SW OFF後全滅,SW ON後又全亮,圖面如下,請問有可疑之處可以提供排除嗎?

PS.我會在查查看,如果有排除問題會在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H:
Ciko老師,

我裝配後有使用三用電表檢查是否SHORT,檢查結果沒有SHORT,裝上9V電池,LED全部都亮並且閃爍,SW O ...

先將測試線銲下一組,可能是2組導線間互相干擾.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先將測試線銲下一組,可能是2組導線間互相干擾.

解銲1組測試線,如下圖,結果相同,LED全亮閃爍.

繼續奮鬥中~

网友C:
有接上被測負載測試嗎?
我的也是沒接上被測負載LED全亮
並且閃爍,接上被測負載就可以顯示
被測負載正常或是故障的LED燈號了.

网友I:
請問CIKO大,開機後只亮第一個紅燈,測量時全部會亮,您知道哪裡出問題嗎?
剛剛測量一個變壓器出現燈會一直閃爍,這是開路現象嗎?
用歐姆檔量是0.853K歐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接上被測負載測試嗎?
我的也是沒接上被測負載LED全亮
並且閃爍,接上被測負載就可以顯示

了解,我去試試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I:
請問CIKO大,開機後只亮第一個紅燈,測量時全部會亮,您知道哪裡出問題嗎?
剛剛測量一個變壓器出現燈會一直 ...

與待測點接觸不良會有此種現象,可將待測點稍微刮乾淨,再試試看.(將鱷魚夾短路,LED會全滅,表示測試器應是正常的)

楼主:
若發現LED全部閃爍,應是有干擾信號進入測試線,實際接上待測高壓線圈後,LED若能穩定正常顯示,則應確認是干擾造成,你可試著先解焊測試線並觀察是否恢復正常(只亮1-2顆紅色LED),你也可改用其他測試線或電表表棒,此問題應能順利排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將測試線銲下一組,可能是2組導線間互相干擾.

下午使用3目實體顯微鏡確認PCB板各銲點,無SHORT,正當納悶時,看到海洋大的提醒,接待測物品看看,就可以正常了,以下是我的敘述:
1.未接上待測物品,SW ON時LED 1~8全亮,或是LED1~2亮,並且閃爍,SW OFF時LED 全滅.

2.接上待測物品,SW ON時LED 1~7恆亮,不會閃爍,SW OFF時LED 全滅.

3.將待測物品另一端SHORT,原本LED 1~7恆亮,瞬間只亮LED 1~2.

4.未接上待測物品,SW ON時LED 1~8全亮,或是LED1~2亮,並且閃爍,將鱷魚夾短路時,LED 全滅.

5.完工

以上

PS.謝謝ciko老師及海洋大提醒.

网友:
剛剛看了原廠的網頁,他是說開機是一個或二個紅燈在閃爍。因為我看大家做出來好像都是二顆紅燈在閃,我只有一顆在閃,覺得怪怪的。有人和我一樣的嗎?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對喔,這裡有修飛機的喔!
差點都忘了,還以為只有抓鰻苗的耶!

電線膠皮一起夾起來。銅線是穿過圓孔,從背面焊接
卡厚工做法: 電線剝除2CM預錫,推膠皮覆蓋預錫處,留3~4mm穿過圓孔壓扁焊接!

這對鱷魚夾用在電源供應器快十年~

网友A:
引用 网友E:
C大謝謝你丫,這個寶貝真好用(對於維修人員),C大還有沒有什麼寶?再次等著你拿出來丫 ...

希望CIKO老師能再接再厲,做出這個套件~
http://bbs.pigoo.com/thread-48129-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解銲1組測試線,如下圖,結果相同,LED全亮閃爍.

兩組測試線都先移除看看~
如果開機亮1~2個紅燈
就代表導線上存有容抗或感抗影響振鈴現象
更換導線或縮短導線長度都是改善的方法
請使用前輩分享導線:低蕊細線厚皮、單蕊、高蕊、導線長度

网友F:
在此先感謝ciko版主為大家設計出此一套件!!!.....

有大大們發短訊告知小弟......本身非電子科系畢業.....怕有些零件搞混(接反)

所以特地撥空拍了幾張照片......簡單說明一下!!!.......

整張PCB空板上面都標示(印刷)的很清楚...只有少數地方.....要稍加注意!!!...

C2 : 是電解電容(10uf/25v)...有正負級.......靠近R23(電阻)的那一邊...是接負級()....

LED : 長腳是正極....短腳是負極....全部的負極都接在PCB空板的外緣(如第3張圖所標示)

在製作上...若還有其他問題....也可提出來....大家共同研究討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兩組測試線都先移除看看~
如果開機亮1~2個紅燈
就代表導線上存有容抗或感抗影響振鈴現象

1.我於#27 相片,是只有接這套件的鱷魚夾線組,未接上待測物品,SW ON時LED 1~8全亮,或是LED1~2亮,並且閃爍,SW OFF時LED 全滅.
2.剛剛比對了arthur大的PO圖,結果一模一樣耶.
3.感謝指導,擇日再試.

网友:
想請教CIKO大,您寫說 6.正常的高壓變壓器,測試時LED應維持恆亮(閃爍時代表接觸不良或開路),
假如是變壓器開路是不是像待機時只有1~2紅燈閃。我現在遇到的情形是8個燈一起閃爍,我確定不是接觸不良,

對不起,我說得不清楚,我測了好幾個變壓器,有全亮的(好),亮到黃燈的(???),不亮的(壞),就是這個8個燈一起閃爍,讓我困惑。

网友H:
引用 楼主:
若發現LED全部閃爍,應是有干擾信號進入測試線,實際接上待測高壓線圈後,LED若能穩定正常顯示,則應確認是干擾 ...

ciko老師,
補上成品正反面近照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ciko老師,
補上成品正反面近照如下:

檢查Q1冷焊? Q2/Q3是否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兩組測試線都先移除看看~
如果開機亮1~2個紅燈
就代表導線上存有容抗或感抗影響振鈴現象

我把兩組測試線都先移除,開機結果有時亮LED 1~2個紅燈,有時亮LED 1~8,並且閃爍,相片如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檢查Q1冷焊? Q2/Q3是否有短路?

Q1已經補銲完成,使用電表檢查Q1 Q2 Q3沒有短路,並且使用實體顯微鏡檢查,沒有短路,相片如下:
Q1

Q2

Q3

楼主:
引用 网友H:
Q1已經補銲完成,使用電表檢查Q1 Q2 Q3沒有短路,並且使用實體顯微鏡檢查,沒有短路,相片如下:
Q1

應該是零件特性差異造成的現象.試著更改Q2的偏壓R13數值為560K-680k歐姆,可改善此不穩定的全閃現象,請試試再告知結果.(此數值不可過大,否則會造成正常LED亮燈的個數)

网友E:
喔那個pop大給你一個讚,講出我心底的話了,如果可以請c大做出那個DCA75我想大家都會爽歪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喔那個pop大給你一個讚,講出我心底的話了,如果可以請c大做出那個DCA75我想大家都會爽歪歪了 ...

這一台的功能,須結合數位/類比/軟體的人才,唯有功力深厚底子,才有辨法辦到,我自信無此能力,須另請其他學有專精的版大幫忙,才可完成此任務.

网友H:
引用 楼主:
應該是零件特性差異造成的現象.試著更改Q2的偏壓R13數值為560K-680k歐姆,可改善此不穩定的全閃現象,請試 ...

因為找不到現成的560K~680K歐姆電阻,又不想串並聯,所以找了一顆510K歐姆電阻換上試試看,就OK了.
1.R13阻值變更相片:

2.SW ON/OFF N次,穩定LED 1~2亮,並且閃爍,不會LED全部亮了,相片如下:

3.將鱷魚夾短路,LED會全數熄滅.,相片如下:

如同您所說的,這應該是零件特性差異造成的現象,謝謝指導.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因為找不到現成的560K~680K歐姆電阻,又不想串並聯,所以找了一顆510K歐姆電阻換上試試看,就OK了.
1.R13阻 ...

讚喔~真有你的。

网友J:
完蛋  我昨天焊完這個  ,應該是燒掉啦
因為我把電解電容銲錯啦 ,所以上電之後
其他的倒是焊對
但IC有一顆和2N3094應該燒掉囉
比對前面的C老師的圖
發現我連電源線都給焊錯囉
難怪燒掉IC和電晶體
信心受損中
附帶一問裡面的IC(CD4015BE.CD4069UBE),2N3094 .1N4148一顆要多少錢 ,要從沒屋頂的那裏買來用

网友:
引用 网友J:
完蛋  我昨天焊完這個  ,應該是燒掉啦
因為我把電解電容銲錯啦 ,所以上電之後
其他的倒是焊對

越燒越勇啦~以後有問題都可以自己上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完蛋  我昨天焊完這個  ,應該是燒掉啦
因為我把電解電容銲錯啦 ,所以上電之後
其他的倒是焊對

電容接反只會造成本身漏電故障,應不致牽連其他零件,只需將此電容換掉即可.

网友J:
引用 楼主:
電容接反只會造成本身漏電故障,應不致牽連其他零件,只需將此電容換掉即可. ...

老師
我越看您的文 越看越怕
因為越看我發現錯越大
現在得去找零件來換上
等換完再來報告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老師
我越看您的文 越看越怕
因為越看我發現錯越大

除非是IC反接才有機會燒毀,不需過度擔心,其他零件燒毀機會更低.要有信心.
(原來是電源接反了,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CIKO老師能再接再厲,做出這個套件~
http://bbs.pigoo.com/thread-48129-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38478-1-1.html

這個免費開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因為找不到現成的560K~680K歐姆電阻,又不想串並聯,所以找了一顆510K歐姆電阻換上試試看,就OK了.
1.R13阻 ...

厲害厲害
好好的DIY作品

网友E:
x大要不要你和c大聯手來弄那個你推薦的免費http://bbs.pigoo.com/thread-38478-1-1.html的東西

网友:
引用 网友E:
x大要不要你和c大聯手來弄那個你推薦的免費http://bbs.pigoo.com/thread-38478-1-1.html的東西 ...

大大好.
俺已經插過麵包板, 但是2010年的事了. 最近都在出差, 恐怕少時間來玩
如果要再玩的話, 先要了解大大們的意向, 是想要一個可用的工具, 還是有興趣自行繼續完善這樣的工具. 因為設定條件不同, 初始投入的設定成本會很不一樣.

比方說, 如果只要可測量用, 完全不要電池檢測, 自動關機等等. 最簡單就一個cpu + 44780 lcd, 一個按鍵, 其他都省略. 可以參考前人玩的結果. 開發的工具是 AVR JTAGICE MK2, 大約1000多人民幣. 用別人的ROM, 不要除錯的話, 不用買這個.
http://bbs.yleee.com.cn/thread-2232-1-1.html

俺曾經也是這樣玩, 用一個理電池, 穩壓都不用的, 不用就拔電池, 變成最陽春的 [閹割板], 反正自玩自用滿足了基本要求, 記得當時淘寶買料不算運費開支大約花了1000. 但是要完整的功能和繼續升級的話, 就要做 pcb 或完整的配套了. 這個俺還沒有時間玩下去.
參考一下.

网友:
小弟也完工了~~也來上傳個照片分享一下,順道說一下,真的滿方便的。

网友K:
在下也完成了,盒子利用舊的2.5"硬碟外接盒,電源是兩顆18650串聯.

网友:
我的也組裝測試ok了 很實用的工具

网友:
沒有跟到團購的大大們.......若有意願想買"套件".....

請參考下列這帖....59樓....ciko版主再加碼....限量20套

http://bbs.pigoo.com/thread-48071-1-1.html

网友I:
請問大家9V的電池能用幾天呢?電池是新的,我沒用放著三天,再拿出來用,把測試線短路也會亮到紅燈3個,電池掉到7.3V,後來用電源供應器供給9V,又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請問大家9V的電池能用幾天呢?電池是新的,我沒用放著三天,再拿出來用,把測試線短路也會亮到紅燈3個,電池 ...

昨天做好之後用電源供應器給電,發現未啟動時候1mA都不到,一旦啟動之後就要15MA以上(跳動),這個啟動電路要好好學起來!!用在別處!!9V電池很不給力喔!! 因為使用 VHS-C的CASE 所以9V電池放不進去,想用3.6V鋰電升壓到9V減少電池的空間...

楼主:
引用 网友I:
請問大家9V的電池能用幾天呢?電池是新的,我沒用放著三天,再拿出來用,把測試線短路也會亮到紅燈3個,電池 ...

在有關機情形下(LED_OFF),電池一般都可撐一陣子.到目前電池電力都還正常.你可串電流表測試一下待機電流,是否電路有異常耗電情形.請告知你的待機(所有LED_OFF)與開機電流(亮2顆紅色LED)各約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在下也完成了,盒子利用舊的2.5"硬碟外接盒,電源是兩顆18650串聯.

7.2V工作正常嗎?

网友F:
引用 网友B:
7.2V工作正常嗎?

阿乾師傅:...7.2V.....也可以正常工作

ciko老師借給popcorn的怪雞絲樣本....

http://bbs.pigoo.com/thread-47860-1-1.html

電源部分是......裝4顆3號電池的........約6v...

COMS  IC  的工作電源...範圍較廣!!!....(我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阿乾師傅:...7.2V.....也可以正常工作

ciko老師借給popcorn的怪雞絲樣本....

兩個里電池充電方面會比較麻煩一些!! 一個里電池充電容易但是升壓電路比較麻煩些!! 考慮中

网友I:
引用 楼主:
在有關機情形下(LED_OFF),電池一般都可撐一陣子.到目前電池電力都還正常.你可串電流表測試一下待機電流, ...

關機情形下(LED_OFF),------6mA
開機電流(亮1顆紅色LED)-----7~8mA
測量變壓器電流(全部亮燈)---------25mA

請問CIKO大,這樣不知是哪裡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關機情形下(LED_OFF),------6mA
開機電流(亮1顆紅色LED)-----7~8mA
測量變壓器電流(全部亮燈)---------25 ...

目前已下班,機器不在手邊,待明日測試後再回覆(看似OFF時電流過大,原因不明)

楼主:
引用 网友I:
關機情形下(LED_OFF),------6mA
開機電流(亮1顆紅色LED)-----7~8mA
測量變壓器電流(全部亮燈)---------25 ...

我的測試結果為:
關機情形下(LED_OFF),------0mA
開機電流(亮2顆紅色LED)-----6~7mA
依此判斷,你的電路應是有部分異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測試結果為:
關機情形下(LED_OFF),------0mA
開機電流(亮2顆紅色LED)-----6~7mA

謝謝CIKO大的測試,我沒能力找出故障零件,所以我有再買一套重做,還沒收到,等做好在報告。

网友I:
又再買一套重做,做好成品和大家一樣,開機閃2紅燈,量好的變壓器燈全亮不閃爍,正高興時想量待機電流,結果電源供應器正負接反,又壞了。換了CD4069,開機閃一個紅燈,也能測量,只是求完美,要2個紅燈閃,請問是不是要換CD4015(手邊沒這棵)還是有替代的IC?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又再買一套重做,做好成品和大家一樣,開機閃2紅燈,量好的變壓器燈全亮不閃爍,正高興時想量待機電流,結 ...

1.CD4015在大間一點的電子材料行應買的到,至於是否他受損造成只亮一顆LED,不得而知.只能換換看.
2.亮一顆或2顆LED,只要對功能無影響,應無太大問題,我手工做的原始板,也是只有亮1顆.

网友:
由下午作到晚上終於完工。
施工中有錯銲,更正後上電測試正常。
謝謝ciko老師和Arthur0518和其他幕後英雄,造福人羣。

网友L(2013-12-20):
大大請問這個還有團購嗎?

网友F:
引用 网友L:
大大請問這個還有團購嗎?

大大...手腳要快...只剩4套...賣完就沒了!!!請看77樓....

http://bbs.pigoo.com/thread-4807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大...手腳要快...只剩4套...賣完就沒了!!!請看77樓....

http://bbs.pigoo.com/thread-48071-1-1.html ...

大大,我要一套,還有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1.CD4015在大間一點的電子材料行應買的到,至於是否他受損造成只亮一顆LED,不得而知.只能換換看.
2.亮一顆 ...

今天拿CD4069換上,原本閃一個紅燈,變成2個閃紅燈,測量時燈全亮也不會閃爍,我買2套問題一次解決,真爽,謝謝CIKO大。有電源接反的朋友,應該換4069就OK了。不過我就哪悶4069的特性為什麼不一致?

网友G:
我也來曬曬我的:

先查收元件數量

準備一下小改套件

上焊台囉,arthur0518兄的pcb夾具還是不錯用的,附錫絲架喔!

開始上最低矮的元件

製作時只能把膠帶貼上元件,防止掉落啊

焊好了

記得洗板和檢查有沒有短路喔!

測試一下

曬曬,這次的夾具:
一大一小: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來曬曬我的:

先查收元件數量

        感謝大胖兄....大力捧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來曬曬我的:

先查收元件數量

f大的IC座很特別,是白色的,第一次見識到.看來f大是愛車人士.對了,PCB上的焊點圓圓胖胖的,挺古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來曬曬我的:

先查收元件數量

fatzeros : 另外,我真的收到了限量特製版的夾具了!

大胖兄:....恭喜啦....中獎了!!!....
恭喜您獲得.......經典限量特製.....瑕疵隱藏版PCB夾具!!!...
(趕快去買.....大樂透!!!....)

拍謝啦!!!...老灰阿最近....被團購搞的....團團轉...
連半夜做夢....都夢到有人來索討晶體測試器.....說東西沒收到(要退錢)!!!....
那個有問題的夾具....等您有空...寄過來給我........
我再補上一些東西....一起寄過去給您....拍謝啦!!!....

网友M(2014-01-20):
引用 网友F:
在此先感謝ciko版主為大家設計出此一套件!!!.....

有大大們發短訊告知小弟......本身非電子科系畢業..... ...

請問大大,PCB版正反面是否都要焊接,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M:
請問大大,PCB版正反面是否都要焊接,謝謝。

一般只需焊接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