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S271音效問題?

楼主(2013-11-20):
請問各位MSI S271原本是用VISTA的OS
音效是正常的但後來自行灌WIN7後變成
內建的喇叭沒聲音但外接音源孔有聲音

我有上MSI抓新的音效驅動但都一樣我
確定機子喇叭是正常的有人有跟我一樣
遇到這問題嗎?這有解嗎?

网友A:
如果你是常用耳機孔,有可能耳機孔卡住導致,
我有遇過其他品牌電腦audio amp燒掉會耳機有聲喇叭無聲,
你先再灌回vista確認一下喇叭是否有聲音,
也有可能是要更新bios或是有軟體沒裝到,
官網工具軟體裡面有一個"系統控制面板"是什麼作用?可以安裝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常用耳機孔,有可能耳機孔卡住導致,
我有遇過其他品牌電腦audio amp燒掉會耳機有聲喇叭無聲,
你 ...

還原光碟不見了驅動都是載官網的
先前客人自己灌過XP聲音是正常的
灌完WIN7才出現這怪問題
只差BIOS沒更新而已
我再試試好了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灌HD audio W7 driver試看看
http://www.realtek.com.tw/downloads/downloadsview.aspx?Langid=1&Nid=14& ...

剛試了WIN7X86 還是不行 殘念n_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