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LUS JLD-260V1電源板

楼主(2013-11-20):
請問這片電源各電壓都有,唯獨+24V的沒電
請高手指點感謝

請問前輩插座第8腳的用途

网友A:
查+24V輸出之蕭特基整流二極體有無問題?

网友B:
已知7812無供電,為何?
查出這部份問題,解答應該就在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24V輸出之蕭特基整流二極體有無問題?

+24V的電路後端零件都正常
高壓側無電壓IC3843,L6561的VCC無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知7812無供電,為何?
查出這部份問題,解答應該就在這了

7812的IN腳往上查也沒零件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知7812無供電,為何?
查出這部份問題,解答應該就在這了

目前查到TL431漏電
換掉也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