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sd-3742 37吋液晶電視 無電源 求助

楼主(2013-11-20):
小弟  有心想學習 但苦無們路 懇求各位前輩 多多幫助 感激不盡

配備如下 烙鐵 60w yfe電容表 h.la 數位式電表 salke 852d+ 熱風槍 不曉得還缺少啥

我知道ㄉ有示波器 但是很貴 我也不會

     benq sd-3742 37吋液晶電視 無電源 求助 小弟新手 請教我要怎開始查修 謝謝

高壓版 並無異常狀態
附上基本圖片如下

小弟首次發鐵 如有不對 請告訴我 謝謝

网友A:
先看有沒有5 VSB   有的話強迫啟動測試其他電壓,沒的話查高壓區吧~

网友:
配備如下 烙鐵 60w yfe電容表 h.la 數位式電表 salke 852d+ 熱風槍 不曉得還缺少啥..................................................................................................................................................................................................................................................................................................................................................................................................................................................................................................................................................................................................................................................................................................................................................................................................................................................................................................................................................測量數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有沒有5 VSB   有的話強迫啟動測試其他電壓,沒的話查高壓區吧~

你好
強迫啟動市指 把電源版 直接上110v 量測嗎

我有接上110v 黑棒 接地 量測 只有 5v 其他 16 24 等 都沒

网友:
有很多實例可以看
搜索一下 就有喔

网友B:
小弟  有心想學習 但苦無們路
===============
1.職訓局
2.外面教維修補習班的也一堆吧!
3.好好的閱讀論壇的"維修實例" and google youtube也會有不錯的成效
4.該故障電視,直接送修到"不是換板的維修店家"~修畢後再拆開來看看對方到底換了啥零件,藉此增加維修exp
  (早期無現今發達的網際網路,維修是很封閉的,幾乎多是靠此方法,慢慢偷學出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弟  有心想學習 但苦無們路
===============
1.職訓局

修完後再拆開來看換什麼零件 ,這點似乎不是一定都看的清楚,站上就有好幾個前輩維修的功力是讓人看不出曾換過什麼零件的
我想如果有心要學習的話都不是一件難事,最怕不肯用心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修完後再拆開來看換什麼零件 ,這點似乎不是一定都看的清楚,站上就有好幾個前輩維修的功力是讓人看不出 ...

我的作法是,在一些可疑的零件上~~~"做記號"~~~

"除非對方換板" ~ 不然我絕對可以查的出換了哪些零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作法是,在一些可疑的零件上~~~"做記號"~~~

"除非對方換板" ~ 不然我絕對可以查的出換了哪些零件 ...

請問:
一般如果遇到廠商修好後貼上保固貼紙(也就是蛋殼貼紙),那您還會去拆嗎?

网友E:
要學的話一定要從基礎學起按步就班
1.電工基礎
2.電子基礎
3.開關電源
都懂了自然就會修了
有興趣我可以提供一些幫助

楼主:
感謝個位的熱心回答  小弟時間有限 但努力爬文中

10樓大大  可以的話 資料再麻煩你了

我的gmail    smart0938335303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學的話一定要從基礎學起按步就班
1.電工基礎
2.電子基礎

謝謝  我的gmail   smart0938335303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要學的話一定要從基礎學起按步就班
1.電工基礎
2.電子基礎

linhuiho大

小的也有興趣想學n_128|

网友:
http://bbs.pigoo.com/home.php?mo ... w=me&from=space
我整理的一些資料,參考看看,希望能獲得一些概念

网友:
有基本的5V後,接下來就是測試能不能正常啟動輸出24V等電壓出來,
其實我也很想好好的學電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我的gmail   smart0938335303

我會給你開關電源視頻教程第一講
如果了解有困難
我給你電工基礎視頻第一講
從基礎開始
這個視頻已解碼
直接點開即可收看
祝順利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我的gmail   smart0938335303

你的gmail
無法傳送

网友:
引用 网友F:
linhuiho大

小的也有興趣想學

給我email
傳質料給你試學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
一般如果遇到廠商修好後貼上保固貼紙(也就是蛋殼貼紙),那您還會去拆嗎? ...

首先你必須先將修好的設備熱機個幾天,確定沒問題後

~"這時才可以拆"~

用吹風機,吹蛋殼紙~~~可以無痕取下蛋殼紙 (但這要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