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鋰電池充電問題

楼主(2013-11-20):
1節18650鋰電池標準電壓是3.7V,而筆電電池常見的組合有3節串聯,也就是10.8V或11.1V都是,另一種是4節電池串聯,一定還有其它,但是較常見的就是這兩種,以上是電壓部份。
電流部份較常見的都是兩個並聯,也有3個並聯的,所以如果你拿到6節的筆電電池,而電壓是標示10.8V或11.1V的,它裡面一定是每兩個電池並聯,然後再串聯而得到這個電壓,電池並聯電壓不變而電流相加,聰明的痞酷網友一定可以反推,若8節電池14.8V的組合為何了?
如果沒有問題了,那9節電池呢?12節電池呢?新手就動動腦囉!

上面說過18650電池的標準電壓是3.7V,通常它充滿電是4.2V,2.8V則開始進入過放電(視設計者而定)。也就是若該鋰電池無任何保護電路,充電電壓不能超過4.2V,這次我們團購行動電源有使用筆電舊電池,由於筆電電池內的保護電路作怪,所以通常電池還好好的,但是卻無法使用了,所以我們在拆開舊電池後,請先將電池盒內的保護電路與電池分家,然後用三用電表測試每節電池的電壓,如果每節電池的電壓是2.xV,那恭喜你,你的電池好的機會相當大,若低於2V,那電池是好的機會也是很大,但如果是0V,那就不妙了。

請注意一下!兩個一組並聯的鎳片,及各組電池的鎳片請先不要剪掉,這樣才方便充電。電池請先用有限流功能的電源供應器至少充到一定程度再裝到行動電源,例如至少充到3.7V,這是重點中的重點。充電電流先以每節0.5A設定限流,若兩個並聯,那就用1A限流,這時由於限流啟動,電壓一定會下降,這沒有關係,等它充滿電壓就會回升了。

若沒有限流的電源供應怎麼辦?大家再來動動腦如何?

网友:
手上沒那種電源供應器=□=
電腦用POWER倒是一堆= ="

剛剛看到這個!
http://gc.digitw.com/Circuit/0-30V-VV-VC-PSU.pdf

网友:
沒有限流

可以串功率電阻
或是利用LM317  723  甚至是最基本的MOSFET BJT限流法
最克難 就是自己慢慢調電壓了

网友:
可以拿手機之類的電子產品充電座改一下可用
要注意一下電壓是否是4.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