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請教熱風槍和可調電源供應器

楼主(2013-11-21):
想要買熱風槍和電源供應器來用,想請教下面這幾台推薦嗎?

抱歉,權限不夠,請在網址最前面加  h  (話說哪個階級才可以使用點評和貼網址啊?)

熱風槍
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3159695026

電源供應器
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9126752176
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5133921471

网友A:
最近也想買台電供~
樓主貼的這2款也是目標之一不過只有 單輸出

雙輸出的應該會比較好用

但也想買這款雙電源 ~2手的~價格還好~只是好像太佔空間了~買回來可能就要當枕頭用了n_029|
這位賣家不知是否也是痞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12544746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想買台電供~
樓主貼的這2款也是目標之一不過只有 單輸出

這種是傳統式電供,是又大又重的,買回來可能都要再整修的,不過價位滿吸引人的,
如果想買順便幫忙下單一台,不過庫存量只剩兩台了。

抱歉!這一帖回錯啦!

网友:
要不占空間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8296391584大概就是這種可程式型的了
不過價格會比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種是傳統式電供,是又大又重的,買回來可能都要再整修的,不過價位滿吸引人的,
如果想買順便幫忙下單 ...

裡面那顆變壓器就值那800元了..

請人繞那顆一定一千元以上...說不一定近兩千哩...

楼主:
電源是雙輸出的比較好嗎?

感覺好像用不太到,因為裸測一張板子應該用不到雙輸出?

還是有其他用途呢?請指點

另外,那隻1000的熱風槍是否可以出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源是雙輸出的比較好嗎?

感覺好像用不太到,因為裸測一張板子應該用不到雙輸出?

可以一次測兩張
可以對付多電源的板子
可以有更高的電壓(串聯)
或更高的電流 (你猜猜看n_134|)

可以
你會覺得超超超好用的

用一陣子之後再升級

网友:
您買下來,開箱,讓大家聞香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源是雙輸出的比較好嗎?

感覺好像用不太到,因為裸測一張板子應該用不到雙輸出?

一般雙電源的電源供應器
可以正負30V輸出
也可串聯成60V輸出
也可並聯成30V,電流則加倍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電源是雙輸出的比較好嗎?

感覺好像用不太到,因為裸測一張板子應該用不到雙輸出?

熱風槍看人用!! 恆溫落鐵比較實用!! 建議要馬2合1 要不就買落鐵較實用!!  電源供應 0~30蠻實用的,但是用到 OP電路時候就會有雙電源的需求,看人用吧!!  800元雙電源那一部 我用了5年以上,當初也是二手貨 多年來就只更換可變電阻,還不錯的東西!! 當然也可以自己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源是雙輸出的比較好嗎?

感覺好像用不太到,因為裸測一張板子應該用不到雙輸出?

如果是設計電路或實驗就用的到...

Relay以及馬達獨立一個供電...控制及OP用另一個供電.....初期驗證時盡量避開互相干擾.....
或是現在晶片要多組供電...5V 3.3V 1.8V................分開供電驗證它的電壓margin穩定度是否足夠...

楼主:
感謝各位的指點,大致上了解了

再繼續找有沒適合的工具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熱風槍看人用!! 恆溫落鐵比較實用!! 建議要馬2合1 要不就買落鐵較實用!!  電源供應 0~30蠻實用的,但是用 ...

自己做滑不來啦,變壓器好貴的喔,除非是想學習,否則啊,買來改比較實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