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擎G41C-GS 主機板掉件

楼主(2013-11-21):
小弟買一張二手 華擎G41C-GS 主機板上面有掉件,
可有大大幫忙,能提供一下這兩個零件的規格與照片,
電腦不定時跑出藍屏,請教一下這兩個掉件會不會有什麼問題..感謝

网友:
跟VT1705音效晶片相關的,你找找該晶片規格書應該就可以看出...

网友:
A01-VI1705-F(DS_VT1705_110.pdf
A01-VI1705-F(DS_VT1705_110.pdf (808.93 KB, 下載次數: 66)

楼主:
感謝~
有爬過VT1705 DATA SHEET裡面主要都說明晶片內電路,不好意思小弟不是本科,
但很奇怪我用電錶量這兩個都已開路,而音效也還跑的出來,就是時常跑出藍屏快瘋了,
雖然這是二手的但也是跟電腦店家買的,也不到2禮拜,現在P網拍還待我評價中,
剛買來就跟他反應掉件,他還說沒關係,還特地跑去問他,說這可能只是發光指示的二極體~~真夠了騙不知道的.
現在電腦常當機也就說其他零件問題,我用一些軟體檢測了那些他說有問題的零件沒錯誤又說那不準,
或許個人這方面能力比較弱,借助大家幫忙,

网友:
你在MOBIL 01也有發帖耶~

网友:
藍屏注意看看是不是都是同一個錯誤
有開啟windows的記憶體傾印的log的話
還可以去拉bluescreenview來看看錯誤的詳細訊息

我之前一塊478的板子,asus p4s533,OS是XP,該塊板子的內建音效有問題
也是有時候會造成藍屏,暫用之道是:在BIOS關掉內建音效,然後插一塊音效卡來使用
就避掉因為音效而導致的藍屏錯誤

不過,系統不穩定,有做過記憶體測試(memtest86)至少1次以上,無錯誤了嗎?
有時候是記憶體匹配性在搞怪

楼主:
感謝大家熱心~
我也花不少時間在家還有在公司memtest測記憶體都有跑超過1000%以上沒錯誤,在公司跑整天也沒事,
也花不少時間做硬碟檢測和重灌系統,還是會有當機狀況,
但另外請教大家:
我的記憶體是威剛1G+1G,bios裡面記憶體確顯示是1G+2G
但XP裡面系統內容與CPU-Z顯示是2G, 魯大師確也是顯示1G+2G,
這點問那家電腦店家也答不出來..可有達人幫忙解惑一下..謝謝

网友:
上面印字:
大字:A2
小字:上3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