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 TC-32MPJ 有電源無畫面

楼主(2013-11-21):
國際 TC-32MPJ 收回來時一上電並沒有電源指示燈,量測電源板有5VSB 後來就往AD板查找,更新了U23-U25-U27穩壓IC之後電源指示燈正常了,按下電源啟動鈕也可由紅燈轉為綠燈了,但大約3-5秒之後馬上再由綠燈轉為紅燈,綠燈狀態下查電源板12V及24VB均無,還請站上前輩能指點一下迷津(此電源板有經過上一手維修過,目測電容全都換過)

网友A:
16腳的L6599D可量量看數據,之前遇過數據不正常,換掉就OK的~給樓主參考。

网友B:
故障點應在 AD 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腳的L6599D可量量看數據,之前遇過數據不正常,換掉就OK的~給樓主參考。

有測過當綠燈時有電壓但轉為紅燈時電壓又掉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故障點應在 AD 板

吳大哥故障點還在AD板啊,那我該再往AD板查找了

网友C:
先電源單板啓動,記得這塊5VBs要有負載,如果12,24都沒有出來就從乚6599的B十開始查,應該是L6599的B十沒有供電吧,沒有供電到這個ic如何有12,24的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電源單板啓動,記得這塊5VBs要有負載,如果12,24都沒有出來就從乚6599的B十開始查,應該是L6599的B十沒 ...

恕小弟愚頓,很冒眛的請教大大您所指的L6599的(B十)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恕小弟愚頓,很冒眛的請教大大您所指的L6599的(B十)是??

B正是VCC,也就是IC要工作所須電壓,我不會解釋,誰來幫我解釋白話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B正是VCC,也就是IC要工作所須電壓,我不會解釋,誰來幫我解釋白話一下。 ...

這樣我就清楚了,因為我不清楚您的是加還是十,如果VCC那我就清楚了,謝謝大大

网友D:
簡單說就是L6599D第12支腳是VCC,它的工作電壓約12V左右

有人稱它B+

ON/OFF給它3.3~5V後,L6599D第12支腳正常要有12V給它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簡單說就是L6599D第12支腳是VCC,它的工作電壓約12V左右

有人稱它B+

L6599D的第12支腳我有測量過,紅燈時是沒有電壓,綠燈時電壓會從9V一直往下掉再來就不見也就是紅燈又亮起了

測量後無12而是從9V往下掉,這樣我是該往回查找電路或是該PWM IC異常了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L6599D的第12支腳我有測量過,紅燈時是沒有電壓,綠燈時電壓會從9V一直往下掉再來就不見也就是紅燈又亮起 ...

那就12V線路往前追。12V不足當然就進保護,重回5VBS,

网友D:
引用 楼主:
L6599D的第12支腳我有測量過,紅燈時是沒有電壓,綠燈時電壓會從9V一直往下掉再來就不見也就是紅燈又亮起 ...

剛看一下這顆應該是L6598D才對

第12支腳還有一顆7812穩壓,查查這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12V線路往前追。12V不足當然就進保護,重回5VBS,

OK了解了謝謝阿資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剛看一下這顆應該是L6598D才對

第12支腳還有一顆7812穩壓,查查這方向

沒錯這顆是L6598D 大大真厲害

查了一下這兩顆腳位有些許不同

网友B:
電源板裸測ok嗎?會掉電的話電容脫不了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剛看一下這顆應該是L6598D才對

第12支腳還有一顆7812穩壓,查查這方向

大大7812的IN和OUT的電壓是漂的(紅燈和綠燈皆如此),這樣是該再前電路或是可判斷7812有問題了,謝謝
7812有測過並無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板裸測ok嗎?會掉電的話電容脫不了關係

我想說這台上一手有全換新電容過了,所以才沒從電容查起
明天我來全換日系電容看看

网友E:
建議你把電源板上的431小黑豆及變壓器附近的小電解電容全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議你把電源板上的431小黑豆及變壓器附近的小電解電容全換掉

今天下午全換過了一樣無效

楼主:
下午測了那顆180UF450V 大電容,發現電壓不到10V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下午測了那顆180UF450V 大電容,發現電壓不到10V

   你不是說有+5VSB   怎大電容沒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是說有+5VSB   怎大電容沒電壓?????

嘿啊  所以才奇怪  量測大電容是只有10V左右且會一直往下掉
我應該沒有量錯腳位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啊  所以才奇怪  量測大電容是只有10V左右且會一直往下掉
我應該沒有量錯腳位了吧!!!!!!!!!!!!!!!!!!!! ...

你怎麼量的  拍個圖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