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RF5305S 請問一下有沒有代用零件

楼主(2013-11-21):
IRF5305S
請問一下 有沒有代用零件

网友:
比IRF5305規格好一點  IRF4905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905&t=0&o=4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2168086915

-----------------------------------------------------------------------------------------------------------------
不過不知道是PWM IC的關係 或 後端有其他元件 造成大電流
常常換上去不久又NG

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dell

楼主:
直接~送+5 V 給 ~T COM ~~畫面出亮`但是 3條亮線`~..還有內偏光也壞掉~
面板買單

网友:
2405的三星面板常下課

网友:
大大你好,上月幫朋友修一台 dell 2405 的螢幕,扒文一下,我照狼大的方法去操作
改機,買以下的模組 lm2596 5V 3a 輸出 改機就可以使用 ,最好再加散熱片及zener 5w
保護就以可完修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dell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9142790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