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T370HW02 V402 CVRL BD 37T04-C02 PDF

楼主(2013-11-22):
求助 T370HW02 V402 CVRL BD 37T04-C02   PDF
       V315B1-C08    PDF
       V315B1-C01    PDF
此三片T-CON是以前換下來的故障品, 如今會換AS15-F, 但是沒有面板可以測試 , 想說用公板來測試 ,在Google找不到PDF資料
求助各位大大...謝謝

网友:
T370HW02 V402 CVRL BD 37T04-C02

面板規格書  T370HW02 V4 這個規格書網路上有
V315B1-C08    PDF
V315B1-C01    PDF
這2個面板是 同一塊 公板屏線是同一條
如真找不到 我全部有喔 晚一點上傳

网友:
1 T370HW02 V4  T-CON   T370HW02  V402  37T04-C02 12V   51P右供電        1920X1080

2  v315B1-L08     T-CON   V315B1-C08   12V  左供電     1366X768

3  V315B1-L01     T-CON   V315B1-c01    5V  右供電     1366X768

网友A:
面板規格書以上傳 請查收
以下連結 下載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48220&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T370HW02  V402  37T04-C02  T-CON 12V   51P右供電        1920X1080

2  V315B1-C08  T-CON  12V  左供電     ...

lcd5426大;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規格書以上傳 請查收
以下連結 下載

wecan大;謝謝
有找到T370HW02 v1 不知道與 T370HW02 v4 及 T370HW02  V402 CVRL BD 37T04-C02  多相同
有找到V315B1-L07  不知道與 V315B1-L08 及  V315B1-C08  多相同
有找到V315B1-L01  不知道與 V315B1-C01  多相同...謝謝

网友:
T370HW02 v4 及 T370HW02  V402 CVRL BD 37T04-C02  面板是用這個邏輯板

V315B1-L08 及  V315B1-C08  面板是用這個邏輯板

V315B1-L01  不知道與 V315B1-C01  面板是用這個邏輯板

以上為相對應 的 面板  邏輯板  一定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