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p5ql em win7裝不到為何
火..

楼主(2013-11-22):
因915主板壞了,買了塊二手板p5ql em, cpu p4 670,用cd裝win7,主板認到碟,去 不到安裝程式就停了 ,但用碟裝xp又裝到,為何裝不到win7, 請指點謝謝

网友A:
win7光碟片或是光碟機讀取有問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7光碟片或是光碟機讀取有問題吧!

我用過二隻WIN 7碟都裝不到,而用裝XP碟又裝到,可能主板有問題

网友B:
既然你心中已有定見那何必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心中已有定見那何必問?

想知主板是甚麼原因安裝不到WIN7

网友:
WIN7是32位元~86版的才能裝喔
或用隨身碟作安裝試試

网友A:
"安裝不到WIN7"如果可以詳細解釋一下步驟跟畫面
隔空會比較好抓藥.......
是一開始的黑底白字loading畫面都沒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知主板是甚麼原因安裝不到WIN7

那你就不應該預設立場...............

你提供的資訊相當有限,不足以判斷什麼好給你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裝不到WIN7"如果可以詳細解釋一下步驟跟畫面
隔空會比較好抓藥.......
是一開始的黑底白字loading畫面都 ...

放入DVD開始有WINDOW LOADING畫面然後有STARTING WINDOW 然後全畫面是藍色,甚麼字都沒,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入DVD開始有WINDOW LOADING畫面然後有STARTING WINDOW 然後全畫面是藍色,甚麼字都沒, ...

提問問題,最好能上幾張圖,這樣會比較清楚。

网友:
光碟機問題居多,有網友等5-10分鐘安裝畫面才會出現...

网友:
我過去常講~~~有好的問題才有好的答案

如果你連問題都問不好,大夥又該如何協助你解決問題呢?

我們只是網友又不能到你家電腦前看看實際情況,一切判斷
依據只能依照你給的資訊作分析與判斷,當你無法提供足夠
的訊息給人家判斷,那我們就無法幫你........

預設立場代表你內心已有定見,表示你很可能無法認同與
你不同的看法的意見..........

主機板不能安裝W7當然有問題,尤其是這麼新的主機板,
但問題在哪裡?~我不知道......起碼目前我分析不出來

网友:
我本來想說是不是在32bit的cpu上面要安裝64bit的OS所以不給安裝
但是p4 670查詢應該有support 64bit OS才對

另一個猜想是,內建顯示不支援win7 安裝畫面的解析度,因為你說畫面是一片藍
外插顯卡試看看?

网友:
建議你拿原版的光碟試試看,非正版的常常會有一堆莫名奇妙的問題

楼主:
終於裝到WIN 7 64位,要在BIOS 關閉3.5磁碟機
但開機BIOS顯示要UPDATE,而這版是最新0802

网友:
不要管ㄊ繼續安裝看看喔

网友:
你的BIOS內可以正確辨識處理器型號嗎?

你有更新BIOS的動作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終於裝到WIN 7 64位,要在BIOS 關閉3.5磁碟機
但開機BIOS顯示要UPDATE,而這版是最新0802

這是告知你說
無法正確辨識處理器型號
請更新您的BIOS

网友B:
果然不出所料,你的系統BIOS不支援P4-640啦...換顆CPU裝看看

网友:
該板的CPU支援列表
CPU

Pentium 4 90.65NU系列只有支援以下:
P4-531 (3GHz, 800 FSB, L2 1MB)(D0,E0)                         ALL        0314
P4-540/540J (3.2E GHz) (800 FSB) (E0,D0)                         ALL        0314
P4-551 (3.4GHz, 800 FSB, L2 1MB,D0,E0)                         ALL        0314
P4-551 (3.4GHz, 800 FSB, L2 1MB,G1)                                 ALL        0314
P4-570 (3.8 GHz) (800 FSB) (E0)                                         ALL        0314
P4-651 (65nm,3.4GHz, 800 FSB, L2:2MB, revB1)                 ALL        0314
P4-662 (3.6 GHz, 800 FSB, L2:2MB, EM64T, HT, revR0)         ALL        0314
P4-670 (3.8 GHz, 800 FSB, L2:2MB,N0)                                 ALL        0314

可以試試在BIOS加入CORE來支援P4-640
不過也是不一定100%支援
還要看主板的CPU供電是否支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果然不出所料,你的系統BIOS不支援P4-640啦...換顆CPU裝看看

換片G31或945的板子對樓主而言可能還比較實際, G43的有大材小用之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換片G31或945的板子對樓主而言可能還比較實際, G43的有大材小用之嫌.

他板子規格太新,向下相容性比較差點....

楼主:
這二手板P5QL-EM之前用家使用的CPU是裝四核L5420,主板應修改了BIOS,
可以恢復BIOS原廠設定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二手板P5QL-EM之前用家使用的CPU是裝四核L5420,主板應修改了BIOS,
可以恢復BIOS原廠設定嗎

你可以進入BIOS載入系統預設值,然後再根據
需要修改內部你需要的設定....

网友:
或是重新再刷一次官方BIOS就可以了

楼主:
是刷官方最新bios版就可以嗎  謝謝

网友:
可以阿
把下載下來的ROM檔
放在隨身碟的根目錄下
開機時狂按ALT+F2或是進BIOS選擇EZ FLASH
做更新即可!!

网友:
安裝W7 64位元 SATA要調 AHCI模式 安裝 XP 要調成 IDE 小小建議~~

個人覺得 主機板新的 W7也算新的作業系統 通常安裝不了 不會跟CPU有關 只要確定它有支援64位元即可
因為以經驗來說 通常是高階向下是相容的 所以不太可能有相容性問題 舉例來說

假設你SATA 設成IDE 那安裝XP就沒問題 但如果設成ACHI 那XP就安裝不了 會抓不到硬碟
相反的設成ACHI或IDE 那安裝W7都應該不會有問題

另外你有提到 關閉3.5硬碟機 所以... 試試看吧 SATA模式改AHCI

网友:
不知道  主機板有無支援
可更新BIOS在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