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DIY簡易式真空吸錫槍與烙鐵.

楼主(2013-11-22):
市面不知是否能找得到類似零件,若能找到的話,就可以DIY了,不必再花萬元級的.

本文所介紹的國外費用在$70元,大概2100.
DIY簡易式真空吸錫槍與烙鐵.

网友:
很不錯,但配件好像不好找

网友A:
幫浦夠不夠力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幫浦夠不夠力很重要

從影片裡幫浦看起來雖然小小的,不過聽聲音卻很有力.

也有人以腳控開關改良手控開關型的.

真空吸錫器實做錄(上).

真空吸錫器實做錄(中).

手動吸錫電烙鐵NO.17800 - 烙鐵+吸錫槍,NT$ 500.

网友B:
幫浦的話,也許可以考慮去汽車殺肉場找汽油幫浦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幫浦的話,也許可以考慮去汽車殺肉場找汽油幫浦試試...

汽車用的會不會太大了?
有沒有大概的尺寸?

网友:
買真空超強的~~融錫後吸走有拉麵音效~~~

网友:
打氣空壓機也可以考慮(進出反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汽車用的會不會太大了?
有沒有大概的尺寸?

在下説的是噴射引擎車用的,幫浦本身放在汽油箱裏,直徑約5公分,長度約15公分。

网友C:
冰箱的壓縮機來改裝,不知夠不夠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冰箱的壓縮機來改裝,不知夠不夠力

會不會太大顆了,若不嫌大,或許可以.
小台冷氣的壓縮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會不會太大顆了,若不嫌大,或許可以.
小台冷氣的壓縮機?

體積....小弟不是很在意
家裡有一台小型兩門冰箱,門條已經掛了
家人嫌占空間,所以想拆壓縮機下來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體積....小弟不是很在意
家裡有一台小型兩門冰箱,門條已經掛了
家人嫌占空間,所以想拆壓縮機下來玩

不知是否有在單賣有吸錫槍的烙鐵頭,或者更狠的買手動吸錫電烙鐵拆下來改.
另一個方法就是吸錫的部份獨立,這樣就不用再找吸錫電烙鐵了,直接用原來的烙鐵就可以了.

网友:
我覺得耐用度很重要。各位大大都是職業高手,其實可以投資一台Hakko的電動吸錫器。它雖然貴,但我覺得是我買過最值得的工具之一。